无任何限制比较好的三款PDF虚拟打印机软件,特推荐!

楼主(2012-11-07):
三款PDF虚拟打印机软件,都可以正常使用,有32位和64位,自己喜欢哪种就随便挑吧

第一款 BullZip PDF Printer

软件介绍:

BullZip PDF Printer 是一款虚拟打印机驱动程序,让你可以转换任何可打印的文档或者图像为PDF 格式.该软件适用于所有提供了一个打印选项的应用软件,只需要简单地选择最近添加的 BullZip PDF Printer 而取代你通常使用的打印机即可,文档就会被转换和保存为 PDF 文件. BullZip PDF Printer 不在你的文档当中添加任何文本或者水印.对于个人用户和公司免费使用.

下面贴出答应的选项图如下,发现里面还可以自己根据情况添加文字水印和加密PDF文档功能,觉得不错共享出来给大家分享

第二款 pdfFactory Pro4.65(更新)

一款常用的pdfFactory Pro 4.65,原版是英文版,现在已经汉化并带注册机,可以用win7/XP,32位和64为都可以用的,已经带SN,用户名直接填写任意字符即可注册成功。我是XP下安装的没问题,欢迎大家测试!

第三款 Doro PDF Writer 1.80 正式版

软件介绍:

虚拟打印机的用途实际上是将电子文档转换成PDF等不可编辑的格式保存。Doro PDF Writer除了可以输出为PDF外,还可以有两张密码模式,非常独具一格。
使用方法:在office里打印选择“Doro PDF Writer”即可
如果要使用密码要先勾选「Use 128-bit encryption」,其它选项翻译如下:
User password for limited access:使用密码限制最小限度权限
Allow copy and paste:允许复制和粘贴
Allow printing:允许打印
Master password for full control:主要权限密码,可拥有完整权限
这个虚拟的PDF印表机好处是在于可以分二种密码,一个是给一般浏览者并设定权限,另一个则是自己本身可以用完整的权限再进行其它操作。
设定好后,按下「Create」就会自动建立了。

网友A:
支持一个,不过一直在用PDFCreator,也不错...

网友B:
之前用过tinypdf,结果64位不能用,然后就转其他的了,楼主的64位行不行?

网友:
支持一下,不过一直在用tinypdf,也不错。。。

网友C:
我用的PDFfactory pro 也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PDFfactory pro 也挺好用的

我也是用的这个

网友:
一直在用这个,很不错的,还能合并PDF

网友D:
不错,用过PDFfactory pro,但是每页上有该软件的宣传网址,不知道楼主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tinypdf,结果64位不能用,然后就转其他的了,楼主的64位行不行?

我一般都是用32位的系统,64位没有现成的系统所以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个,不过一直在用PDFCreator,也不错...

我也是用这个的,呵呵。也好用

网友E:
acrobat,没有之一。

网友:
dopdf-可以免费用于个人和商业,而且一样没有广告水印

网友:
我用的PDFfactory pro

网友:
tinypdf的闪过

网友F:
pdf生成是没问题,但是兼容性还是要官方的Adobe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pdf生成是没问题,但是兼容性还是要官方的Adobe的比较好。

但是官方也都要钱啊,之前有过一次Adobe官方的破解的,被弄掉了,嗨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官方也都要钱啊,之前有过一次Adobe官方的破解的,被弄掉了,嗨可惜了! ...

是的,现在adobe的软件会反复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acrobat,没有之一。

太大了,不爽
……

网友:
一直用pdfFactory Pro
话说PdfFactory Pro v4.65都出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用过PDFfactory pro,但是每页上有该软件的宣传网址,不知道楼主的怎么样 ...

PdfFactory Pro v4.65
木有那东西了

网友:
一直用tinyPDF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太大了,不爽
……

就今天的硬盘大小,多大的软件也就这么一回事。

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今天的硬盘大小,多大的软件也就这么一回事。

好用就行了。

是啊,感觉好用吧还是第一款可以

网友:
俺用dopdf,免费的

网友:
不如大家推荐一个把网页转成PDF的软件吧... 我一直在用http://www.winnovative-software.com/?from_free_app=1 这个HTML To PDF 的软件,有免费版的,试用过很多,只有这个最满意,可偏偏把阿莫论坛的网页转PDF时,一片空白...

网友H:
help help

我装了是乱码,而且打印时候报错,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help help

我装了是乱码,而且打印时候报错,求解

你是什么系统,不支持繁体系统的哦,如果是繁体系统在控制面板中改一下区域语言选项中选择支持中文简体即可,我是简体32位XP没问题!

网友I:
SmartPrinter(Doc Pdf xls to pdf/tiff/bmp/jpg/png)一款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产品,专为转换文件而研发的高品质打印驱动,以运行稳定、转换速度快和图像质量高而著称,通过虚拟打印技术可以完美的将任意可打印文档转换成 PDF、TIFF、JPEG,BMP、PNG、EMF、GIF、TXT格式。

smartprinter(虚拟打印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系统,不支持繁体系统的哦,如果是繁体系统在控制面板中改一下区域语言选项中选择支持中文简体即 ...

32xp,肯定是简体的,其他软件都是正常的,你也能看到出错的那张里面的字体也是简体的,但是却是与软件调用的有关的文字就是乱码了,例如正打印的文件的文件名等,继续求解答

网友:
BullZip对文件名的传递处理好像用的不是unicode或者wchar这样的多字符集,有中文名称就乱码。不影响用。

网友:
两个问题啊,
一个是根本没有使用中文文件名,上述中出错的打印文件名是  1.txt
二是软件本身的菜单就是乱码,但是软件的标题却又不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32xp,肯定是简体的,其他软件都是正常的,你也能看到出错的那张里面的字体也是简体的,但是却是与软件调 ...

这个可能是汉化的问题,没汉化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help help

我装了是乱码,而且打印时候报错,求解

安装的时候选英语语言

网友:
这个是觉得的好贴啊!!!

网友:
今天上午还找来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感谢楼主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SmartPrinter(Doc Pdf xls to pdf/tiff/bmp/jpg/png)一款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产品,专为转换文件而研发的高 ...

有没有好一点的Crack版本啊~我找到的,都是左下角有一个空白方块的。烦死了

网友:
一直在用Jaw Create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好一点的Crack版本啊~我找到的,都是左下角有一个空白方块的。烦死了 ...

这个是我们企业这么多年一直在用的,绝对用着无任何问题,先安装“converter.exe”,然后在安装“CuteWriter.exe”完成就可以用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们企业这么多年一直在用的,绝对用着无任何问题,先安装“converter.exe”,然后在安装“CuteWri ...

亲,谢谢你了,不过我要的不是你这个软件,而是
SmartPrinter(Doc Pdf xls to pdf/tiff/bmp/jpg/png)一款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产品,专为转换文件而研发的高品质打印驱动,以运行稳定、转换速度快和图像质量高而著称,通过虚拟打印技术可以完美的将任意可打印文档转换成 PDF、TIFF、JPEG,BMP、PNG、EMF、GIF、TXT格式。

smartprinter(虚拟打印机)

网友I:
V4.1版河蟹,小红伞报毒,卡巴未测。不喜欢的请飘过。安装文件请上官网

网友:
TechSmith SnagIt 集捕捉、打印、编辑一体,也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robat,没有之一。

同是使用Adobe Acrobat 7.0。

网友:
十年了,一直用pdfFactory Pro

网友:
引用 网友I:
V4.1版河蟹,小红伞报毒,卡巴未测。不喜欢的请飘过。安装文件请上官网

谢谢,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V4.1版河蟹,小红伞报毒,卡巴未测。不喜欢的请飘过。安装文件请上官网

兄弟,你对比一下这个图片和软件转换后的PDF,右下角有一个空白的地方,原来此地方显示的是DEMO之类的。现在变空白了。

网友:
可能是我的电脑混装了好几个版本吧,我的V4.1是正常的。那你用这个3.6的吧。

网友(2013-04-01):
用tinypdf的同学请注意了。TinyPDF转换出来的PDF不是标准的PDF,放在网上是不能被GOOGLE和百毒搜索到的。我最近才注意到这个问题。
其它的,我还没有试。现暂时用臃肿的ARCOBAT

网友:
这都有,太好了,我就刚发现chrome有个网页转pdf功能,这个更N了

网友K:
有没有水印?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水印?

没有水印自己可以测试。

网友:
正在下载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