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春风电源可不可以60V,3A

楼主(2012-11-07):
如题,一个朋友,要用到60V,3A,可调电源,春风的能不能改改,还有如何修改

网友A:
你把变压器的低压烧组的每组电压改为8V一组,软件略改,就能达到目标,只是在某些电压段,压降大,热量大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定了淘宝的成品,正发路上。

网友:
方便透露淘宝是什么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变压器的低压烧组的每组电压改为8V一组,软件略改,就能达到目标,只是在某些电压段,压降大,热量大一 ...

运算放大器的电压达不到那么大啊。60V。。。好大。。

网友:
运放电源接+12V,-12V与输出电压未直接接在一起。如果不想改软件,只消把R6+R39加倍,自己知道显示电压要X2,就行了。

网友:
昨天我公司的一抠门老板,买了一DC电源,考,好丑呀!还是论坛电源好看

楼主:
希望坛子里能出更好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