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检测

楼主(2012-11-07):
现在用FPGA做导纳测试,要测正弦电压的峰值,可以用什么芯片或电路呀(不用AD637)?

网友:
AD采样计算

网友:
或者用硬件电路实现,峰值检波

网友A:
ad采样,然后再做最大值的查找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采样,然后再做最大值的查找算法

这种做法是不是太麻烦,也不是太精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