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点亮两个月,VFD老化严重

楼主(2012-11-07):
之前搞到12864VFD若干,前一段时间用别人的PCB自己搞了个时钟(程序基本上全部重写)。

用了不到两个月,心血来潮,全点亮看看老化情况。

结果,惨不忍睹 ……
看图吧
这张看不太出来

还是不太明显,但是直接用眼睛看,非常明显,拍不出来效果啊

离远点试试,比较明显了

侧面看

虚焦,非常明显了

拍不出效果来,肉眼观察,其实非常明显的痕迹。
这老化,比我想象中的严重太多了,是驱动电路有问题么?
并非老陈版的电路,不过我仔细看过,也是抄的原板子。

灯丝电压RMS3.3V(万用表测量,内部是AD637)
高压是全点亮是39V,全灭是41V。

正在修改程序,让显示位置是变动的,不能老是停留在同一地方

楼主:
因为PCB不是我的,所以只发张图片的原理图吧。
购于淘宝,PCB只要10CNY,我算过,比我自己打样还便宜……

Mega32 + RTC +18b20

程序如下

主要功能是时钟和RS232显示字符

RS232协议在USART.h中有描述

VFD数据处理来自原板附带程序(未标注来源,故我也不清楚原作者是谁),略有修改。

程序还在不断完善中,注释不完善。

网友A:
用荧光粉的都会烧屏,VFD,CRT,等离子,OLED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荧光粉的都会烧屏,VFD,CRT,等离子,OLED都一样。

恩,正在让显示动态换位置。

网友B:
我有个朋友用OLED做显示屏,为了担心楼主的老化问题,把程序做成间隔一定时间,自动反白,这样就是同步老化了,不用担心色差,有时候亮度不是问题,不均匀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朋友用OLED做显示屏,为了担心楼主的老化问题,把程序做成间隔一定时间,自动反白,这样就是同步老化 ...

白天晚上,反显正显。
恩,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天晚上,反显正显。
恩,是个好方法。

我很久以前也想到这个问题了,也是想反白显示,但一直没有动手作。

网友:
呵呵。。比较有创意

网友C:
阳柵极的驱动电压给41伏可能太高了,应核对VFD規格。

网友D:
5楼的方法好!

网友:
led点阵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阳柵极的驱动电压给41伏可能太高了,应核对VFD規格。

Datasheet上推荐的工作条件是36V~44V(最大不超过48V)
PDF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楼的方法好!

其实,不算太好,VFD的反显效果比较难看……

网友C:
Datasheet上推荐的工作条件是36V~44V(最大不超过48V)是脈波驱动电压有限制tp時間,若是直流驱动电压必須減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tasheet上推荐的工作条件是36V~44V(最大不超过48V)是脈波驱动电压有限制tp時間,若是直流驱动电压必須 ...

推荐工作电压是36V~44V直流(最后的单位有讲VDC)

上面有个Note3,截图如下,讲的是驱动电压要比逻辑电压“迟到早退”。

而您说的有限制的tp时间,描述如下

只是扫描的时序问题(扫描时间是100us,占空比95%)。

这种点阵VFD都是动态驱动(即您提到的脉波驱动)。至少我是没见过静态(您提到的直流)驱动的。

网友B:
想要显示效果好,不能以裸屏示人,需要加合适的滤波版,这样正显反显都好看了

多色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显示效果好,不能以裸屏示人,需要加合适的滤波版,这样正显反显都好看了

多色的除外 ...

本来有滤色片的,为了凸显亮度的不均匀,拆掉了。

不加滤色片,正显十分出色,反显糊成一片
加了,反显的效果,也只能说是略有改善……

网友:
没玩过这个,看看,长点知识!

网友:
维修过梅特勒称重表头的VFD,连续开了好几年了,也有烧屏现象,不过不算太严重,这种主动发光的显示器都存在这个问题,没办法。

网友:
其实显示几分钟就可以看出这种问题了,灯丝电压用示波器看的符合要求

网友E:
感觉上 VFD 容易老化的问题都蛮严重的,我有一个段式的 VFD 时钟,连续使用约 5 年其亮度就剩下一半了(目测的感觉),但目前仍在流行的 PDP 电浆电视的寿命却比 VFD 显示器都要来得长,这真让人难理解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荧光粉的都会烧屏,VFD,CRT,等离子,OLED都一样。

VFD会烧屏???还真没注意过,原来公司做汽车产品,这个VFD屏没少用啊,实验(高温、低温、连续通电96小时的,加老化)还都要经过汽车原厂检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VFD会烧屏???还真没注意过,原来公司做汽车产品,这个VFD屏没少用啊,实验(高温、低温、连续通电96小 ...

96小时当然看不出来,楼主连续点了两个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上 VFD 容易老化的问题都蛮严重的,我有一个段式的 VFD 时钟,连续使用约 5 年其亮度就剩下一半了(目测的 ...

等离子也蛮严重。
家里有个松下的等离子,3年,长时间看CCTV新闻频道(一天8小时以上,算是家里的背景音吧,其实根本没人看……),台标那里非常明显。
不过也是纯色下明显。

网友F:
引用 网友A:
96小时当然看不出来,楼主连续点了两个月啊……

高温96个小时,条件应该也比较高了吧,高温是都最低80度的,不过我当年做的都是给奇瑞的……

网友G:
反显是一种办法,我也想了一种办法,在电路板上加个红外感应开关,周围环境有人的时候才点亮vfd,没人的时候关闭,这样能减少vfd的点亮时间,延缓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显是一种办法,我也想了一种办法,在电路板上加个红外感应开关,周围环境有人的时候才点亮vfd,没人的时 ...

反显样子很丑……我加了滤色片,仍然效果不好。我现在用的是正显+按星期变动位置。

热释电也是个不错的想法,还能省电。

不过,现在主要在计划几个时钟间同步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高温96个小时,条件应该也比较高了吧,高温是都最低80度的,不过我当年做的都是给奇瑞的…… ...

荧光粉的老化不是温度引起的,所以高温测试不会明显加速老化,要加速老化得提高亮度(提高阳极电压)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朋友用OLED做显示屏,为了担心楼主的老化问题,把程序做成间隔一定时间,自动反白,这样就是同步老化 ...

有创意,不过VFD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寿命不长.
所以不如LED更普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离子也蛮严重。
家里有个松下的等离子,3年,长时间看CCTV新闻频道(一天8小时以上,算是家里的背景音 ...

我十多年前买了一台 42 寸的 PDP 电浆电视,每天晚上都看个 5~6 小时,直到三年前因为搬家而送人,但个人感觉亮度几乎都没有衰退的迹象,那家电是是我们这南亚电子使用富士通的 PDP 显示屏在我们这组装的,所以这富士通的 PDP 让我感到蛮钦佩的..

网友I:
电浆电视就是我们讲的等离子电视?

我估计楼主程序上的时序不严格满足手册要求。。。

人家松下原厂用在热水器上的,很多人热水器都常年不断电的,比如我家的热水器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荧光粉的老化不是温度引起的,所以高温测试不会明显加速老化,要加速老化得提高亮度(提高阳极电压)才行 ...

古大师实至名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创意,不过VFD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寿命不长.
所以不如LED更普遍使用.

LED比VFD用得广,是便宜,不容易被弄坏,VFD的寿命其实不重要,但是自身价格高,驱动电路复杂价格高,还需要高压,加上玻璃管封装,可靠性方面也比LED差。
但在国内,价格是第一要素。

网友:
VFD还有一个特性,如果震动过强,那它上面的荧光粉掉了也会引起亮度不均。

网友:
貌似是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浆电视就是我们讲的等离子电视?

我估计楼主程序上的时序不严格满足手册要求。。。

肯定不满足,因为我调了亮度。

手册上推荐的最大占空比是95%,而实际上我也是这么做的,不过最小占空比弄到了10%。(注意,这里的占空比和如下手册上的不同,除以44后才和手册上的计算方法一致。)

如果说,减小占空比,降低亮度,反而会加速老化,那就真是莫测高深了。

网友I:
楼主有没有逻辑分析仪上个实际时序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没有逻辑分析仪上个实际时序图看下?

没有,过段时间去实验室测测。不过最近比较忙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浆电视就是我们讲的等离子电视?

我估计楼主程序上的时序不严格满足手册要求。。。

回胡子兄,我们这儿所讲的电浆电视(PDP)就是你们所称的等离子电视,没错!

网友(2012-12-20):
这个屏真漂亮 就是太贵了

网友:
用荧光粉的都会烧屏,VFD,CRT,等离子,OLED都一样。在监控上用的显示器这样的现象更明显

网友(2013-03-14):
引用 楼主:
等离子也蛮严重。
家里有个松下的等离子,3年,长时间看CCTV新闻频道(一天8小时以上,算是家里的背景音 ...

老款的等离子电池是这样,但其图像效果好啊

网友:
VFD小白 走过

网友(2013-04-22):
没用过,看下。

网友(2013-08-30):
灯丝都红了。电压太高了吧?

网友:
等离子也蛮严重。

I have a plasma display from 10+ years ago. Every bit as new - the only thing replaced is a couple capacitors in the power supply. No burn-out at all. 2hr/day minimum usage.

网友(2013-10-02):
我用的双叶的VFD屏,用了很长时间了,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屏得加屏保或者没事休休眠。

网友(2018-07-11):
阴极灯丝明显看着红了,电压太高了

网友:
现在还用这东西?

网友(2018-11-04):
估计也要恒流!!!!

网友:
总在一个地方显示LCD也照样烧屏,VFD亮度调低一点,驱动交流电压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