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PLC最佳资源分配问题

楼主(2012-11-07):
最近想设计一款PLC。为了让使用范围广一点,我们应该怎么分配PLC的资源,多少位继电器输出才算合适?最好配备哪些资源?希望高手赐教,小弟一直从事单片机,未涉足PLC领域66022

网友A:
8入8出 建议两个继电器一个公用端 继电器推荐32F 如果要小体积的话46F(个人比较喜欢 但功率少 不过没有人会拿PLC的继电器直接驱动负载 所以功率没必要很大 大了对单片机来说干扰也是而问题) 然后预留并行扩展(用来扩展输入和输出 因为不需要那么多点的时候 板子大只会浪费安装尺寸) 单片机建议用LQFP44封装的 最好加入掉电检测(接到单片机的一个中断上)
为了拆卸方便建议使用3.96(式PCB尺寸而定 板子大的话使用5.08可插拔 主要是外观 没外壳的外观很重要)可插拔接线端子(坏的时候更换方便)

然后建议能交直流通吃(个人单片机5V 继电器12 输出直流12V 很多外设12V就可以用的 输入交流18V 直流24) 这样可以只接控制变压器就工作(380-10多V)  毕竟很多时候零线这东西不好找
最后建议能贴片就贴片的件 直插坏了换起来麻烦 焊板子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入8出 建议两个继电器一个公用端 继电器推荐32F 如果要小体积的话46F(个人比较喜欢 但功率少 不过没有人 ...

嗯,说的比较透彻。这也让我做起来比较明朗了。
但是我还想问的问题是:通信要哪些?预留一个485,232串口有必要吗?我听说PLC用过485,但不知用过232或者CAN没。

网友:
各留一个

楼主:
有道理····
准备开始着手做

网友B:
从我目前的使用来看输入口用得较多,输出口用得相对较少,建议I/O以6:4比例较合适(个人观点,不代表大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我目前的使用来看输入口用得较多,输出口用得相对较少,建议I/O以6:4比例较合适(个人观点,不代表大众). ...

哥们主要做哪方面控制?

网友B:
对了,前几天刚刚买过你的键盘,怎么给忘记了哦.抱歉! 我做得非常杂,工控,测试等等几乎都沾手,反正就是一打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前几天刚刚买过你的键盘,怎么给忘记了哦.抱歉! 我做得非常杂,工控,测试等等几乎都沾手,反正就是一打杂 ...

呵呵,在淘宝上看不出你是谁的,呵呵
你们做一个PLC项目,一般价位多少?

网友:
在公司打工,设备自用的,自己开发自己用,复杂的就买成品.(私人问题就此结束,小心被封号,技术问题继续)

网友:
6:4或者8:6都不错的 不过是PLC比较常见

楼主:
其实我倒想把继电器做20点,CAN+485+232,AD都做上

网友:
感觉大多数人买工控板都是用来替代继电器用的 跟本不需要通讯功能

网友:
通信还是有用的,可以带文本或者人机,修改参数很方便,监控也会用到。

网友:
继电器触点,我还喜欢加电阻电容保护一下。我的控制板,都是直接带交流接触器,电磁阀等的。

网友C:
不知道大伙的输入/输出电路,都是怎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大伙的输入/输出电路,都是怎么画的。。。。

保护时必须加的,参考小日本的电路,保护都有的

网友(2013-05-15):
如果能做出来高速脉冲输出
组合什么样都有人买

网友D:
硬件分配到也好说,关键是楼主软件部分想如何做?是用梯形图编程还是用C语言开发?目前在做的是8入,8继电器输出,3可控硅输出备用,3路PT100测温,5路4-20mA输入,1路0-5V ADC输入,1路0-10V DAC输出,1路4-20mA输出,1路PWM输出(频率、占空比可调),2路RS232,2路RS485,只是软件还在调试中,使用C语言编程,如果做公用的产品的话还是梯形图的好一些,只是实现所有的梯形图指令并非易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分配到也好说,关键是楼主软件部分想如何做?是用梯形图编程还是用C语言开发?目前在做的是8入,8继电 ...

不知能否尝试用图形化编程,我们把软件模块做好,用户根据自己逻辑编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能否尝试用图形化编程,我们把软件模块做好,用户根据自己逻辑编程 ...

想做完整的梯形图编程不太好做,简单的指令还行,复杂的就不不好办了,老感觉心里不踏实,所以我现在还是用C语言编,期待你的大作,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