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无损抄板,返原理图的方法呀?

楼主(2012-11-07):
就一块样板,把元器件拆了就废了没法测了,并且实际情况也不允许。
有没有无损抄板的方法?能反推出原理图就行。
板子倒是不复杂,双面板,单面贴器件。
版面上喷漆了,过孔都填了阻焊,点不到,只能点引脚,自己用万用表一个点一个点的捅太累了,想来点快的

网友:
欲速则不达。

网友:
楼上正解,有个让龙人抄板,还列出了bom表什么的,结果完全不能用,钱打水漂了

网友:
这种抄板,合格率比较低。

网友:
只能一个一个点
有哪些元件?

网友A:
买两套吧,别那么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两套吧,别那么抠

国外买来的,就一套,多了没有。又得抄板,又得通电测试功能,还不能整坏了...

网友:
干这活就不要怕累,原版设计人马,比咱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外买来的,就一套,多了没有。又得抄板,又得通电测试功能,还不能整坏了... ...

诅咒你老板吧, 抄板都舍不得钱, 搞个毛线...

网友:
呵呵,笑而不语

网友:
我上一个老板就是那么坑爹!

网友:
可以X光拍照地

网友:
诅咒你老板吧, 抄板都舍不得钱, 搞个毛线.                                        保持队行

网友:
至少得有个备胎吧,只给你一片板子,还得保证板子完好,线路板又涂了三防漆,确实不太好搞!
也不存在什么无损抄板,抄板基本都得要把零件拆干净才行!原理图结合PCB图,慢慢的推吧,零件不多,就是费点儿事情,推完了,根据常识对照看看,有不合理的,再去翻板子看

网友:
抄板也没那么容易的,至少你先把原理图扣出来,先把原理理通了,把关键点测试下,记录下。再把板子让抄板公司抄这样成功率还高点,抄板公司只管出PCB,谁管你的原理图,当然你肯出N倍的钱的话,原理图也是有的,当然再多点钱程序都能按照你的意思改

网友:
纸张、铅笔、橡皮、指针式万用表、金属尖针、眼睛、放大镜(像我眼睛不好的)、人手、人脑、电路原理图设计经验等,必不可少。

网友:
抄板虽然快,样板还是不能少的,

网友(2019-04-03):
无损抄板是可以做到的,关键费用是非常高的。 除了研究所,军工单位。 一般企业承受不了的。
本人 pcb抄板,芯片解密,欢迎咨询

手机同微信  180*2535*9515

网友:
公司才提供一个板就想无损抄板无异于做梦

网友:
搞懂功能可以仿制啊,干嘛非要抄板呢?》

网友:
无损抄板估计就是先搞懂原理图,然后按照样板布线,最后用心调整。

网友:
去找个会画画的 帮你画一个一摸一样的出来… 不谢

网友B:
拍2个图片,然后在PCB中直接描PCB   最后生成网络,反推原理图。

网友:
什么板,传个图上来看看,说不定我可以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拍2个图片,然后在PCB中直接描PCB   最后生成网络,反推原理图。

什么EDA软件支持将图片作为背景进行直接描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EDA软件支持将图片作为背景进行直接描绘?

你搜搜抄板软件,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搜搜抄板软件,就是这样干的。

我还以为新版AD支持这个功能呢
抄板软件的确这样,不多也有很多不便,尤其是封装制作,用过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新版AD支持这个功能呢
抄板软件的确这样,不多也有很多不便,尤其是封装制作,用过一次 ...

AD也支持这个功能。你把照片转换成某一层,打开这一层,比着摆比着画就行了,十五年前抄一个射频电路板就这么干的,一次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D也支持这个功能。你把照片转换成某一层,打开这一层,比着摆比着画就行了,十五年前抄一个射频电路板就 ...

要通过专门的小软件才能把照片转化为层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通过专门的小软件才能把照片转化为层吧?

这个小工具多的是,不是硬盘坏了,我现在就给你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工具多的是,不是硬盘坏了,我现在就给你上传。

我用过,制作丝印图标的时候
我记得是bmp2pcb

网友:
19L广告,同一天挖俩坟。

网友:
把元件拆了怎么就废了呢?再还原回去不就行了,人就喜欢找借口,爱偷懒,别怪老板不舍得,进口机确实贵。

卧槽,原来是坟帖

网友:
你们这些人对于抄袭的态度真令人不齿啊

网友:
曾经用万用表量出所有网络,然后写成。net文件,用protel导进去做pcb。一次成。

网友:
抄的这么理直气壮

网友:
你老板这么抠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