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问答判断问题,谢谢各位啦!!

楼主(2012-11-07):
      我要通过我的MCU控制一个模块,该模块是串口通信,初始化需要8条指令,且都是问答方式(发送一条,返回一条),我想每一条都做一下判断。
我想请教大家的是,是不是没一个返回都要做一个if判断啊!那要判断8次,置8个标志,感觉有点麻烦,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做一个标志就行了吧,只要有一条指令返回不正确都是初始化失败设标志为0,全部正确设标志为1,没必要区别是哪一条指令出错了。有的时候初始化要写100多个寄存器,不可能设100多个标志的吗。

网友B:
必须的,稳妥起见都要判断,如果其中一个有错误就要重新发,设置一个重发次数,次数超标则做出错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标志就行了吧,只要有一条指令返回不正确都是初始化失败设标志为0,全部正确设标志为1,没必要区别是 ...

我开始也想着做一个标志。。但问题是:
8条不同的命令返回的命令有所不同(其中3条返回是相同的,另外5条不同),且上一条指令发送不成功,不影响下一条指令返回成功的命令。。所以也只能置8个标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的,稳妥起见都要判断,如果其中一个有错误就要重新发,设置一个重发次数,次数超标则做出错处理。 ...

嗯!谢谢了,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调试了下也成功了。。就是看着标志多,但是不影响功能的实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