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铝型材雕刻机

楼主(2012-11-07):
因为第一次试手,所以用了设计最简单、结构成熟的移动龙门铝合金型材结构,步进电机用了86步进,成本比57的高了不止一倍啊……
打孔都是CNC铣出来的,所以组装完毕以后,精度那快试机的时候就让我相当满意,不多说了,看图吧,想了解详细资料的,图上有网址。

网友A:
这龙门架……是不是单薄了点呢

网友B:
赞~ 并恭贺楼主~

昨天去邻居大学, 那里有不少同学都想用铝合金型材, 做移动龙门结构的雕刻机, ,,,,,,

网友C:
莫非架子全是同一种铝合金型材?

网友D:
3个开关电源干什么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龙门架……是不是单薄了点呢

有同感,那么粗的轴,那么细的门?有点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个开关电源干什么啊?

86步进电机,48v输入,6A,功率不就要300w一个么,开关电源是350w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非架子全是同一种铝合金型材?

并非都是同一种,主体上用到的型材是1590和2080,也就是15厚90宽,20厚80款,铝型材因为有T型槽,相当于是加强筋,强度比铝板更不容易变形。
我想,大部分的铝合金机器好像都没有用到20厚度的,大部分只有16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 并恭贺楼主~

昨天去邻居大学, 那里有不少同学都想用铝合金型材, 做移动龙门结构的雕刻机, ,,,,,,

你好,我也是刚毕业的,如果你那边有需要我可以帮你们代加工的,价格好说。铝型材价格往上都透明的,我打孔都是CNC铣出来的,精度很高的,调试省事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同感,那么粗的轴,那么细的门?有点单薄。

虽然86步进电机的扭矩已经大了好多了,但是步进电机的不失步最高速度就那点,所以,这个龙门架已经够用了。伺服电机的话,因为转速高扭矩大,就不适合,因为扭矩大转速高了以后,正反转的时候抖动会很大。
关于国标铝型材可能你们没有用过不清楚,我已经用到了最厚的型材了,虽然有更宽的比如15120,20120,但是壁厚只有1.5了,是流水线铝型材,不适合做这个雕刻机的机架了,以后做大型的木工雕刻机或者广告雕刻机,可以用40系列的,虽然薄,但是很粗壮,也够用,反而15、20系列的因为厚重,长度超过1.2以后,如果没有支撑就会受重力变形

楼主:
我挂到淘宝上去了,淘宝搜ATCNC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6步进电机,48v输入,6A,功率不就要300w一个么,开关电源是350w一个

完全错误,你去量量,开关电源输出电流多少?

网友D:
48V输入,一般电流就3A左右一个,6A是相线上的电流,驱动器类似与一个DC-DC

网友F:
我想问的是 这些材料 要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V输入,一般电流就3A左右一个,6A是相线上的电流,驱动器类似与一个DC-DC

可能我计算的方式不对,满负荷48v,恒电流6A就是接近300w,
如果不需要那么高的,功率,那么我去掉2个就好了。电机不动的时候,半流就是3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的是 这些材料 要多少钱啊?

材料5000+了,东西设计的太富裕了

网友G:
淘宝上面3000左右都能买到全钢机架的了....钢的机器就是担心时间长了会生锈....铝合金的确是个人DIY的最合适的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上面3000左右都能买到全钢机架的了....钢的机器就是担心时间长了会生锈....铝合金的确是个人DIY的最合 ...

全钢机架会生锈,是一定的。
全铝合金的,如果表面静静是铣削过后没有再做阳极氧化处理,那么也会氧化(就是铝材的生锈)

全钢的,钢构件加工不如铝材方便,而且太重。

网友H:
看哪个手柄和控制板,难道是大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哪个手柄和控制板,难道是大海的?

是的,是大海的,USBCNC系统,简单,方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大海的,USBCNC系统,简单,方面。

楼主辛苦了!给我们分享你的制作

楼主:
分享中发现不足嘛。
我做的时候只参考了图纸,觉得还是看样机获得的帮助更大一点。

网友:
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I:
大海登报的那型啊,很容易实现,强度也可以,楼主做出来分享赞一个。

网友G:
USBCNC系统 就是随便一台电脑就可以用了?普通的笔记本也可以用了?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J:
6A是极限电流,这东西的电流是要看电机的动态阻抗的、

话说做一些精美的铝雕外壳和金属零部件,岂不是很方便了?

网友K:
这个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海登报的那型啊,很容易实现,强度也可以,楼主做出来分享赞一个。

结构参照的就是那款,貌似铝型材的也就那款了,主要是加工方便,强度和铝合金的机器差不多,平台的强度要更优,20mm厚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BCNC系统 就是随便一台电脑就可以用了?普通的笔记本也可以用了?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

你可以搜索了解一下的
usbcnc就是usb接口,笔记本电脑就可以供电了,usbcnc我参考了几个的,还是觉得大海的更成熟稳定。

usbcnc系统和mach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原生usb+usb供电,一个是原生并口+独立电源。软件方面usbcnc比较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6A是极限电流,这东西的电流是要看电机的动态阻抗的、

话说做一些精美的铝雕外壳和金属零部件,岂不是很方 ...

我买了一个功率计,这样以后不用自己瞎计算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5000+
自己设计的时候太富余了,因为怕第一台机器设计的不好,大部分东西都设计成可重复使用的:如86步进系统、2005的滚珠丝杠、直径30、直径20的光轴、还有2080的标准雕刻机平台铝型材等
就是怕机器不能达到我的性能要求的时候可以重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J:
6A是极限电流,这东西的电流是要看电机的动态阻抗的、

话说做一些精美的铝雕外壳和金属零部件,岂不是很方 ...

嗯,是的,昨天给自己的手机雕了个Logo

网友L:
楼主神勇!希望能多看一些细部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神勇!希望能多看一些细部的图片。

进我的淘宝或者skydrive的空间有大图片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功率计,这样以后不用自己瞎计算功率了。

功率计?是测量什么的功率计?能测量这样的动态功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功率计?是测量什么的功率计?能测量这样的动态功率么?

就是显示实时功率的,其实计算方式很简单,测量实时电压和电流就有功率了。只不过这种是直接插在插座上就可以的。
可以测量和计算实时、或者一定时间段内的用电参数,很便宜,100元不到就好。

网友:
龙门太单薄了,刚性太差,这么大个床子,铣金属Z轴切削量大了估计抖得厉害,还有可能断刀,如果只能铣亚克力太可惜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结构参照的就是那款,貌似铝型材的也就那款了,主要是加工方便,强度和铝合金的机器差不多,平台的强度要 ...

lz啊,请问你的龙门立柱也是20型材么?我本想把我的木架换成不锈钢,现在想先感受一下铝合金型材,铝板估计没这型材结实,不知型材耐氧化比不锈钢相差多少。

网友:
驱动板应该是大海的USBCNC驱动板吧?

网友:
肉多骨头细,怀疑精度能否稳定。。。。。。。。。。。

网友M:
请问一下 这个型材再哪买的?什么型号?是淘宝电的话 可以给一个页面嘛

楼主(2012-12-08):
引用 网友I:
lz啊,请问你的龙门立柱也是20型材么?我本想把我的木架换成不锈钢,现在想先感受一下铝合金型材,铝板估 ...

立柱不是20的,失误了,1590,以为宽一点好,其实2080,20更结实。铝型材有阳极氧化处理的,防腐性能不比不锈钢差,常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一下 这个型材再哪买的?什么型号?是淘宝电的话 可以给一个页面嘛

淘宝给页面要删帖的,你看我图片上的网址可以联系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