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了,安装MDK4.60后原来的Keil C51编辑器不好用了。

楼主(2012-11-07):
原来用的Keil C51 V9.05,一直正常。
后来因为要用ARM,安装MDK4.60,在keil下写程序感觉很怪。
首先TAB键变成2个空格宽度了,这个在配置里面调整过来就行。
但是汉字都变成两半了,插入或删除的时候都是占用两个字符位,一不小心就变乱码。
何故?

网友:
乱码是因为汉字编码问题,看下面的帖子,有解决方案。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keil%2Bmdk

网友:
还有,那个编辑器不是c51编辑器,是通用的。被你的标题吓到了,还以为新版keil mdk会影响到已安装的keil c51呢!
建议使用外部编辑器编辑代码,比如ultraedit或者notepad++。

楼主:
确实是影响到c51了,把原来的编辑器覆盖了,新的编辑器风格严重不习惯,最严重的就是半个汉字问题。
虽然可以换字符集解决,但是字体风格全变了不适应。
记得很多年以前,应该是uv2时代就存在汉字半个问题,后来不知哪个版本升级以后,完美解决了汉字的显示和编辑问题。这下升级怎么又升出问题来了?

网友:
你可以倒过来安,先安MDK,再安C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