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条形码扫描器

楼主(2012-11-07):
现在,我想用单片机控制条形码扫描器,是键盘口的,我的程序对键盘完全适应,但对条形码扫描枪就不适应,请大家帮帮忙 ,不胜感激

网友A:
条码枪设置一下通讯,然后先用电脑试

楼主:
嗯,谢谢了,在电脑上条形码能用的,能够读取数据显示到记事本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码枪设置一下通讯,然后先用电脑试

条形码扫描枪和键盘有哪些不同啊?

网友B:
没有不同的,检查你的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不同的,检查你的程序吧

程序检查不出什么问题呢,现在就是不明白条形码扫描枪与键盘的差别在哪,在电脑上是完全适用,但到单片机上就完全不同了

网友:
区别还是有的,只要一点点。

条码枪上电,会发命令。 扫描OK如果设置回车,会接收到回车码。

建议你先把条码枪发出的所以数据都接收,并保存到缓存中,软件处理下,只要条码信息就可以了。

网友B:
stm32上用过条码扫描枪,程序解码没有问题的,周末测试STM8连接扫描枪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上用过条码扫描枪,程序解码没有问题的,周末测试STM8连接扫描枪

你好厉害呢! 我现在陷入困境了,单片机的p32引脚检测不到条形码扫描枪的CLK信号,不知道该怎么办,用示波器也检测不到,但条形码扫描枪是好的

网友C:
条码枪的电源需求比键盘大得多,所以要注意条码枪的供电电源要足够,一般是可以与键盘一样驱动的,一维的二维的都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条码枪的电源需求比键盘大得多,所以要注意条码枪的供电电源要足够,一般是可以与键盘一样驱动的,一维的二 ...

貌似  条形码扫描枪的时钟信号好微弱,用示波器都没有检测到 ,没有波形,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上用过条码扫描枪,程序解码没有问题的,周末测试STM8连接扫描枪

条形码扫描枪的时钟信号好微弱,用示波器都没有检测到 ,没有波形,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给指点指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上用过条码扫描枪,程序解码没有问题的,周末测试STM8连接扫描枪

条形码扫描枪的时钟信号好微弱,用示波器都没有检测到 ,没有波形,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码枪设置一下通讯,然后先用电脑试

条形码扫描枪的时钟信号好微弱,用示波器都没有检测到 ,没有波形,不知道该怎么办,条形码该如何配置啊?

楼主:
条码枪设置一下通讯?要怎么做的啊?设置了好多次都不起作用

网友:
把原理图贴上来,不然怎么分析

网友D(2013-10-15):
引用 网友B:
stm32上用过条码扫描枪,程序解码没有问题的,周末测试STM8连接扫描枪

您好!大虾,在论坛看你发表了一个可以用STM32读取条码扫描仪数据的消息,很高兴!因为我现在在做用arm读取条码扫描仪数据,但读不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能够指点迷津一下!

问题是:可以正常读取键盘信息,就是读不到条码扫描仪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好!大虾,在论坛看你发表了一个可以用STM32读取条码扫描仪数据的消息,很高兴!因为我现在在做用arm读 ...

既然可以正常读取键盘信息,说明没有问题的,条码扫描枪也是键盘方式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可以正常读取键盘信息,说明没有问题的,条码扫描枪也是键盘方式输入 ...

目前我试到一款扫描器是可以,其他的都不行,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有的PS/2的扫码枪需要串上键盘。

网友(2014-05-24):
引用 网友B:
stm32上用过条码扫描枪,程序解码没有问题的,周末测试STM8连接扫描枪

你好,我现在在做单片机的扫描枪解码,能向您求单片机的解码程序吗?十分感谢

网友:
条码枪有很多种输出模式的,有232串口的,有usb的等等。你用的是那种呢?不管那种先用电脑调试,再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