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驱动H桥死区时间

楼主(2012-11-07):
1)常听到H桥驱动伺服电机需要加死区时间,为什么有时看到有人没有加也能用?
2)用的话,时间怎么确定?多长合适
请高人指点。

网友:
有的h桥驱动器,本身就自带死区的,比如ir2104.
如果你自己搭自举电路,那就要加死区了。时间可以参考2104

楼主:
我用的IR2112是不是也不用加死区,它的死区时间是30ns,难道死区时间不是和MOSFET有关的么,
假如MOSFET关断比较慢,岂不是也能导通?假如MOSFET关断时间大于30ns,那IR2112的死区时间还是不够
可以这么理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