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5-20 更新][交流][微知识]模块的封装(一):C语言类.....

楼主(2012-11-07):
[微知识]模块的封装(一):C语言类的封装

    是的,你没有看错,我们要讨论的就是C语言而不是C++语言中类的封装。在展开知识点之前,我首先要
重申两点:
    1、面向对象是一种思想,基本与所用的语言是无关的。当你心怀面向对象,即便用QBasic也能写出符合
       面向对象思想的代码,更不用说是C语言了。举一个反例来说,很多人初学C++的时候,并没有掌握
       面向对象的思想,活生生把类当结构体来用的,也不在少数吧?
    2、面向对象的最基本出发点是“将数据以及处理数据的方法封装在一起”。至于继承、派生、多态之类
       则是后面扩展的东西。在C语言中,如果用结构体来保存数据,并将处理这些数据的函数与结构体的定
       义封装在同一个.c文件中,则该.c文件就可以视作是一个类。如果将指向具体函数的函数指针与结构体
       的其它成员变量封装在同一个结构体中,则该“对象”的使用甚至就与C++相差无几了。

    以上内容是面向对象C语言(Object-Oriented C Programming with ANSI-C)技术的基本出发点。作为引
子,在使用OOC技术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么一个问题:是的,我们可以用结构体来模拟类,将所有的成员变
量都放在结构体中,并将这一结构体放置在类模块的接口头文件中(xxxx.h),但问题是,结构体里面的成员
变量都是public的,如何保护他们使其拥有private属性呢?解决的方法就是使用掩码结构体(Masked Structure)

      那么,什么是掩码结构体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下面这个例子。已知我们定义了一些用于
在C语言里面进行类封装的宏,如下所示:

#define __EXTERN_CLASS_OBJ( __TYPE, __OBJ )         \
            extern union {                          \
                CLASS(__TYPE) __##__OBJ;            \
                __TYPE   __OBJ;                     \
            };
#define EXTERN_CLASS_OBJ(__TYPE, __OBJ)             \
            __EXTERN_CLASS_OBJ( __TYPE, __OBJ )

#define __EXTERN_CLASS(__NAME,...)                  \
    /*typedef union __NAME __NAME; */               \
    union __NAME {                                  \
        __VA_ARGS__                                 \
        uint_fast8_t __NAME##__chMask[(sizeof(struct{\
        __VA_ARGS__
#define EXTERN_CLASS(__NAME, ...)   __EXTERN_CLASS(__NAME, __VA_ARGS__)

#define END_EXTERN_CLASS(__NAME, ...)               \
        }) + sizeof(uint_fast8_t) - 1) / sizeof(uint_fast8_t)];\
    };

#define DECLARE_CLASS(__NAME)                   \
     typedef union __NAME __NAME;

#define __DEF_CLASS(__NAME,...)                 \
    /*typedef union __NAME __NAME;  */          \
    typedef struct __##__NAME __##__NAME;       \
    struct __##__NAME {                         \
        __VA_ARGS__
#define DEF_CLASS(__NAME, ...)      __DEF_CLASS(__NAME, __VA_ARGS__)

#define __END_DEF_CLASS(__NAME, ...)            \
    };                                          \
    union __NAME {                              \
        __VA_ARGS__                             \
        uint_fast8_t __NAME##__chMask[(sizeof(__##__NAME) + sizeof(uint_fast8_t) - 1) / sizeof(uint_fast8_t)];\
    };
#define END_DEF_CLASS(__NAME, ...)  __END_DEF_CLASS(__NAME, __VA_ARGS__)

#define __CLASS(__NAME)             __##__NAME
#define CLASS(__NAME)               __CLASS(__NAME)

假设我们要封装一个基于字节的队列类,不妨叫做Queue,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类文件queue.c
和对应的接口头文件queue.h。假设我们约定queue.c将不包含queue.h(这么做的好处很多,在以后的
内容里再讲解,当然对掩码结构体技术来说,模块的实现是否包含模块的接口头文件并不是关键)。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定义一个类来表示队列,它的一个可能的形式如下

//! \name byte queue
//!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pchBuffer;    //!< queue buffer
    uint16_t hwBufferSize; //!< buffer size
    uint16_t hwHead;       //!< head pointer
    uint16_t hwTail;       //!< tail pointer
    uint16_t hwCounter;    //!< byte counter
}queue_t;
//! @}

目前为止,一切都还OK。由于queue.c并不包含queue.h,因此我们决定在两个文件中各放一个定义。由于.h
中包含了队列的完整数据信息,使用该模块的人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直接访问甚至修改队列结构体中的数据
——也许在这个例子中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在你某个其它应用模块的例子中,你放在结构体里面的某个信息
可能对模块的使用者来说,直接操作更为便利,因此悲剧发生了——原本你假设“所有操作都应该由queue.c
来完成的”格局被打破了,使用者可以轻而易举的修改和访问结构体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面向对象思想中
原本应该是私有的,无法访问的(private)。原本测试完好的系统,因为这种出乎意料的外界干涉而导致不稳
定,甚至是直接crash了。当你气冲冲的找到这么“非法”访问你结构体的人时,对方居然推了推眼镜一脸无辜
的看着你说“根据接口的最小信息公开原则,难道你放在头文件里面的信息不是大家放心可以用的么?”

OTZ...哑口无言,然后你会隐约觉得太阳穴微微的在跳动……

且慢,如果我们通过一开始提供的宏分别对queue.h和queue.c中的定义改写一番,也许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queue.h
...
//! \name byte queue
//! @{
EXTERN_CLASS(queue_t)
    uint8_t *pchBuffer;    //!< queue buffer
    uint16_t hwBufferSize; //!< buffer size
    uint16_t hwHead;       //!< head pointer
    uint16_t hwTail;       //!< tail pointer
    uint16_t hwCounter;    //!< byte counter
END_EXTERN_CLASS(queue_t)
//! @}
...
extern bool queue_init(queue_t *ptQueue, uint8_t *pchBuffer, uint16_t hwSize);
extern bool enqueue(queue_t *ptQueue, uint8_t chByte);
extern bool dequeue(queue_t *ptQueue, uint8_t *pchByte);
extern bool is_queue_empty(queue_t *ptQueue);
...

queue.c
...
//! \name byte queue
//! @{
DEF_CLASS(queue_t)
    uint8_t *pchBuffer;    //!< queue buffer
    uint16_t hwBufferSize; //!< buffer size
    uint16_t hwHead;       //!< head pointer
    uint16_t hwTail;       //!< tail pointer
    uint16_t hwCounter;    //!< byte counter
END_DEF_CLASS(queue_t)
//! @}
...

对照前面的宏,我们实际上可以手工将上面的内容展开(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可以看到,实际上类型queue_t
是一个掩码结构体,里面只有一个起到掩码作用的数组chMask,其大小和真正后台的的类型__queue_t相同——
这就是掩码结构体实现私有成员保护的秘密。解决了私有成员保护的问题,剩下还有一个问题,对于queue.c的
函数来说queue_t只是一个数组,那么正常的功能要如何实现呢?下面的代码片断将为你解释一切:
...
bool is_queue_empty(queue_t *ptQueue)
{
    CLASS(queue_t) *ptQ = (CLASS(queue_t) *)ptQueue;
    if (NULL == ptQueue) {
        return true;
    }
    return ((ptQ->hwHead == ptQ->hwTail) && (0 == ptQ->Counter));
}
...

从编译器的角度来说,这种从queue_t到__queue_t类型指针的转义是逻辑上的,并不会因此产生额外的代码,
简而言之,使用掩码结构体几乎是没有代价的——如果你找出了所谓的代价,一方面不妨告诉我,另一方面,
不妨考虑这个代价和模块的封装相比是否是可以接受的。欢迎您的讨论。
全文完

相关下载

    请关注 Github 来获得最新的头文件

2019-9-05 Update

    使用掩码结构体的开源OOC模板已经演进到第四版,并在github上开源,欢迎大家拍砖:
    PLOOC在github上的镜像
    完整例子:
    使用PLOOC实现队列的例子

2017-5-30 Update

    更新了掩码结构体的宏,增强了对嵌套宏的支持。根据最新的宏,更新理论讲解。提供了oopc.h头文件的下载。

2013-6-25 Update

    更新了掩码结构体的宏,使其能够支持在类中使用指向自己的指针,同时也能插入 delegate 类型
(事件处理函数原型)的声明。统一了格式。

2013-5-10 Update

    更新宏定义,解决了不同平台下CPU访问掩码结构体时可能存在的数组未对其到内核宽度的问题。
所谓对齐到内核宽度是指,当用掩码结构体的类型声明静态变量时,8位机要对齐到Byte,16位机要
对齐到Half-Word,32位机要对齐到Word。
   该更新可以直接解决MSP430在IAR环境下无法正常使用掩码结构体的问题。关于uint_fast8_t的
说明,请参照ANSI-C99关于stdint.h的描述

网友:
沙了个发

网友:
前排就坐

招租

瓜子饮料

网友A:
如果有个例子就好了

网友:
赶在翻页前占个座儿。

网友:
赶紧占座

网友:
赶紧赶紧赶紧排排坐

网友:
楼主高人,向你学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个例子就好了

例子不是给出了么?

网友:
新鲜,结构的应用,宏的应用,如此销魂。。。。佩服。。

大概就是使用宏和结构体,把结构中的变量定义隐藏得更深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再看看。。。

网友:
一直很关注在C里面用OOP的思路,之前做的东西按照面向过程的思路还能凑合,一旦需要复杂的功能后,真的做的很痛苦了,所以把用C#的OOP的思路搞到了单片机里面,很多问题可以说是迎刃而解,不过前提是RAM要足够。

继续关注LZ的帖子,谢谢分享

网友:
真心受教,继续关注········

网友:
学习了!这个方法感觉很新鲜,可以学着用用

网友:
需要认真拜读啊,谢谢

网友B:
在头文件声明
typedef struct queue_t;

在c文件中定义queue_t,这样不就行了吗,这样如果试图访问结构体内容,编译都过不了。
我感觉这样的方式更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头文件声明
typedef struct queue_t;

在c文件中定义queue_t,这样不就行了吗,这样如果试图访问结构体内容,编译都过不了。
我感觉这样的方式更好一些。

不知道你是想说个什么意思,但是按照你的字面意思来猜测,你的想法是有问题的:C语言中声明一个结构体类型的时候,同时也是需要声明这个结构体类型的细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想说个什么意思,但是按照你的字面意思来猜测,你的想法是有问题的:C语言中声明一个结构体类 ...

首先声明和定义是有区别的,至于我的想法,我是实践过的,可能表述的不太明确,要用文字来表述明白还是蛮麻烦的,上个代码说明吧。
我觉得这种方法基本屏蔽了结构体的内容,麻烦的是要提供创建函数,因为调用者无法知道结构体大小。
queue.h

#ifndef __QUEUE_H__
#define __QUEUE_H__

struct _queue_t;

typedef struct _queue_t queue_t;

queue_t *create_queue();

void destroty_queue(queue_t *q);

#endif /* __QUEUE_H__ */

queue.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queue.h"

typedef struct _queue_t
{
    char    a;
    char    b;
} queue_t;

queue_t *create_queue()
{
    queue_t *q=NULL;

    printf("create queue.\n");
    q = (queue_t *)malloc(sizeof(queue_t));

    return q;
}

void destory_queue(queue_t *q)
{
    printf("destory queue\n");
    free(q);
}

main.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queue.h"

int main()
{
    queue_t *q=create_queue();

    printf("q=%x\n", q);

    destory_queue(q);

    return 0;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声明和定义是有区别的,至于我的想法,我是实践过的,可能表述的不太明确,要用文字来表述明白还是蛮 ...

你这种方式,只有.c文件对编译器可见的时候才有效。如果你要给别人提供的是一个.lib文件和一个.h文件呢?

如果都把.c文件提供给人家了,那还谈论什么封装、谈什么隐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声明和定义是有区别的,至于我的想法,我是实践过的,可能表述的不太明确,要用文字来表述明白还是蛮 ...

你这个方法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结构体缺乏大小信息,别人没办法根据你的头文件来进行malloc操作。
而且,如果这个代码能工作,则说明别人也是知道结构体的内部信息的。

在单纯使用你的头文件的情况下,因为缺乏大小信息,你无法用新定义的类型制作成数组——做成指针数组是可以的。
变量具有三要素
1、起始地址——本质上就是一个整数
2、大小
3、操作集(能进行什么样的操作)

C语言的特性允许你只提供三要素的一个要素,也就是你头文件用的方法。第三个要素是我们需要隐藏的,这没有问题。
但是对于需要用到第二要素的场合,比如建立数组,比如将类型作为别的结构体的元素,比如在外部对指向这个类型的指针进行加减运算,都会报告错误。
另外,你不能替别人决定数据类型是从heap来的还是从静态分配来的。很多嵌入式环境根本不允许用 malloc。在可以使用malloc的环境,由于malloc算法
会导致heap存在碎片,从而降低内存的利用率。比较常见的替代方法是,自己通过链表的方法为指定的类型建立专用堆,说白了就是用目标类型建立一个
数组,然后利用freelist指针将这些数组元素串起来……无论怎样,都离不开三要素的第二要素。

所以,从信息隐藏的角度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类似的方法有
.c里面建立了一个二维数组,比如
uint8_t g_chArray[3][2];

在.h里面放置了缺乏第二信息要素的声明
extern uint8_t g_chArray[][2];

这样的代码,在外面用sizeof(g_chArray)会导致编译器报错,但其他不牵涉大小的应用场合则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C语言灵活的地方之一。

网友:
傻孩子 出马,果然 非同一般啊;
研究中。。。。

网友:
受教了,占位学习

网友D:
这个必须顶一下

支持傻孩子,在您的帖子中学到了不少,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用C写模拟的面向对象

确实OO只是思想和语言没有关系。

在这以前我一直觉得C可以写OO,继承也没有问题,多重继承这种鸡肋就算了

但解决不了,private成员保护的问题,不知这篇文章能否改变我的观点

好了,开始看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必须顶一下

支持傻孩子,在您的帖子中学到了不少,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用C写模拟的面向对象

OOPC是很成熟的技术了,国外的文献和理论很多。不过与别的技术不同,OOPC除了应用以外,对工程师来说最大的乐趣
就是“重复发明一次轮子”——这也是中国环境下少见的苦中作乐的机会了。
加油,有啥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B.T.W 难得碰到一个Kanon的名雪党,这个要顶起。

网友:
有能力,弄个操作系统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OOPC是很成熟的技术了,国外的文献和理论很多。不过与别的技术不同,OOPC除了应用以外,对工程师来说最大 ...

哈哈,Air、Kanon、Clannad可是我高中的最爱哦,我今年刚大学毕业,

最喜欢名雪了,觉得高三的时候桌子上面放的就是名雪的相框。

恩,我一直坚信,单片机软件工程师也是需要学习数据结构、算法和软件工程概念的,虽然貌似对于单片机软件工程师都很淡化这些。

最近我也在一直尝试着提高代码的重用率,开始把一些常用的模组写成Lib,比如最近刚写了CRC,AES的lib,以后只需要维护这个lib就可以了,不用像以前一样,

好几个项目里有AES的需求,结果代码都不一样,有细微差别,有时候想改,不得不把每个工程都改一下,时间一长必然出错,吃了大亏

现在开始Lib的一劳永逸,哈哈

还有,期待你的新书啊,上一版我买了,但感觉比较浅显一些,只是把状态机的部分看了,我看你的签名介绍后,很期待你的新书哦,出版必须买一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方式,只有.c文件对编译器可见的时候才有效。如果你要给别人提供的是一个.lib文件和一个.h文件呢? ...

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种当然适用于提供lib库,你可以自己试验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结构体缺乏大小信息,别人没办法根据你的头文件来进行malloc操作。
而 ...

关于大小的问题,我在上面的回复已经说明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致命问题。
我觉得这种封装性更好,更适合用于提供库文件的方式,至于一些嵌入式系统中不能使用malloc,那自然不能使用这种方法,你的方法更适合。

有一点,我觉得你的方法还是公开了结构体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大小的问题,我在上面的回复已经说明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致命问题。
我觉得这 ...

凡事不可太尽,否则缘必早尽……
我保留意见。

我讨论的原则就是要引出各种声音,让大家都能吸收各家之言,无高下对错之分。
谢谢你的方案。

网友:
支持牛人出教程。amo的网站的人气都是靠牛人给撑起来的。

网友:
从来都是看帖子不回帖的我,今天忏悔来了,因为没有,积分,发帖子都不让用链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种当然适用于提供lib库,你可以自己试验一下。

malloc不是已经不可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大小的问题,我在上面的回复已经说明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致命问题。
我觉得这种封装性更好,更适合用于提供库文件的方式,至于一些嵌入式系统中不能使用malloc,那自然不能使用这种方法,你的方法更适合。

有一点,我觉得你的方法还是公开了结构体内容。

是公开了结构体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也同时公开了结构体的存储细节——“类”的各个成员在.c文件中定义的顺序并不一定要和在.h文件中声明的顺序一致,在向用户公开了“类”的大小、公开了“类”的成员的同时,明确地告诉用户不能野蛮地使用指针的方式来直接访问成员——这样不是更符合我们“封装”的初衷么:你知道它是什么、你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但是你就是不能私自按照你的意愿去篡改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大小的问题,我在上面的回复已经说明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致命问题。
我觉得这种封装性更好,更适合用于提供库文件的方式,至于一些嵌入式系统中不能使用malloc,那自然不能使用这种方法,你的方法更适合。

有一点,我觉得你的方法还是公开了结构体内容。

而且,在非嵌入式平台,资源不严格受限的情况下,LZ的方式同样有个巨大的优点是你的方法无法做到的:利用我在49楼的回复的思路,LZ的方式可以很容易地给这个C语言中的“类”增加this指针、static成员、等等。

网友:
新书预热,支持

网友E:
代码顶楼傻孩子已有,我这里只是为了帮助理解做了必要的解释

(一)首先基础知识
C语言中 ## 宏的用法,表示连接两个字符,
#define CLASS(__NAME)               __##__NAME
则就是将 __NAME 和之前的字符(这里是 __)连接起来,去掉##
例如
CLASS(queue_t)  实际上替换出来的结果是 __queue_t

(二)对于 queue.h 注意,这个文件不参与自己的库的编译,这个头文件是提供给用户的。
头文件定义一个类
EXTERN_CLASS
    uint8_t *pchBuffer;    //!< queue buffer
    uint16_t hwBufferSize; //!< buffer size
    uint16_t hwHead;       //!< head pointer
    uint16_t hwTail;       //!< tail pointer
    uint16_t hwCounter;    //!< byte counter
END_EXTERN_CLASS(queue_t)

那么根据宏扩展得到的结果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chMask[sizeof(struct {
    uint8_t *pchBuffer;    //!< queue buffer
    uint16_t hwBufferSize; //!< buffer size
    uint16_t hwHead;       //!< head pointer
    uint16_t hwTail;       //!< tail pointer
    uint16_t hwCounter;    //!< byte counter
    })];
}queue_t;

从代码中可以看出,这里其实只是定义了一个普通的字节数组(unsigned char)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块缓冲,用户的角度看到的只是一块缓冲区,缓冲区的大小是这个结构体本身的大小。

(三)内部的库怎么做 queue.c 这个是自己的代码,lib形式发布,不对用户开放。
库中定义了这么一个类型
DEF_CLASS
    uint8_t *pchBuffer;    //!< queue buffer
    uint16_t hwBufferSize; //!< buffer size
    uint16_t hwHead;       //!< head pointer
    uint16_t hwTail;       //!< tail pointer
    uint16_t hwCounter;    //!< byte counter
END_DEF_CLASS(queue_t)

根据宏定义扩展之后得到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pchBuffer;    //!< queue buffer
    uint16_t hwBufferSize; //!< buffer size
    uint16_t hwHead;       //!< head pointer
    uint16_t hwTail;       //!< tail pointer
    uint16_t hwCounter;    //!< byte counter
}__queue_t;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chMask[sizeof(__queue_t)];
}queue_t;

第一,因为queue.c 并不包含 queue.h ,所以不会产生类型定义冲突。它定义了一个内部使用的结构体 __queue_t
(注:通常 __ 标示的变量都是系统变量)

(四)库内部怎么操作
bool is_queue_empty(queue_t *ptQueue)
{
//    CLASS(queue_t) *ptQ = (CLASS(queue_t) *)ptQueue;
进行宏替换之后其实是这样的
    __queue_t *ptQ = (__queue_t *)ptQueue;

    if (NULL == ptQueue) {
        return true;
    }
    return ((ptQ->hwHead == ptQ->hwTail) && (0 == ptQ->Counter));
}
可以看到,在库内部使用的其实就是  __queue_t 类型,这个对于外部的用户来说是不可见的,因为queue.h中根本
没有定义这个类型。
但是(重点)__queue_t 结构体和 uint_t 数组 chMask 其实指的是同一块内存。

可以这么理解,用户定义一块缓冲区传递给lib库,而库则将这块缓冲区看成是  __queue_t 结构体完成各种操作

用户只能通过接口函数访问内部,用户对结构体的操作是非法的(因为对于用户来说,它只是定义了一个 uint8_t 数组
并不是结构体,所以不能对结构体进行操作。
通过操作函数
extern bool is_queue_empty(queue_t *ptQueue);

好处是保护了lib私有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顶楼傻孩子已有,我这里只是为了帮助理解做了必要的解释

(一)首先基础知识

非常感谢您的注解,解释的非常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在非嵌入式平台,资源不严格受限的情况下,LZ的方式同样有个巨大的优点是你的方法无法做到的:利用 ...

没错,除了this指针,还可以加入base结构……也就是传说中的继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除了this指针,还可以加入base结构……也就是传说中的继承……

是的,这里的关键是能加东西了,即具备可扩展性了,具体加什么,那就任由你发挥了。
基本上,你想加什么都是可以的了——只要你敢想,无非就是花多大代价的问题。

网友:
傻孩子回归

好东西不少

网友C:
在CSDN上闲逛,发现了这个帖,很有意思,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CSDN上闲逛,发现了这个帖,很有意思,可以参考。

面向对象是个思想,纠结OOC与C++的形似就变成舍本求末了。这篇帖子只讲保护,不讲OOPC
更不去追求什么形似。OOPC看台湾人的树就足够了。剩下就是怎么用的问题啦。

网友:
搬个板凳 好好学习

网友:
这个要mark下

网友F:
请傻孩子推荐几本书吧,关于用C语言实现面向对象方面的书,很想在这方面钻研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傻孩子推荐几本书吧,关于用C语言实现面向对象方面的书,很想在这方面钻研下!!!谢谢 ...

UML+OOPC或者你搜索OOC

网友G:
不对,隐藏完全是可能的,声明和定义不一致就可以了。面向对象是思想,实现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继承、派生都可以。

queue.h

#ifndef __QUEUE_H__
#define __QUEUE_H__

typedef struct _queue_t                //相当于接口
{
    char    a;                         //用户可以看见a,b,相当于public访问权限
    char    b;
} queue_t;

queue_t *create_queue();
void destroty_queue(queue_t *q);

#endif /* __QUEUE_H__ */

queue.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queue.h"

typedef struct _queue_impl_t                               //派生,实际使用的都是这个类型
{
        queue_t q;
        int f;                                                        //私有的,不允许.h文件访问
}queue_impl_t;

queue_t *create_queue()
{
    queue_impl_t *q=NULL;

    printf("create queue.\n");
    q = (queue_impl_t *)malloc(sizeof(queue_impl_t));
    q -> f = 123;                                        //queue_t无法访问的

    return (queue_t*)q;
}

void destory_queue(queue_t *q)
{
    printf("destory queue\n");
    free((queue_impl_t*)q);
}

main.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queue.h"

int main()
{
    queue_t *q=create_queue();
    printf("q=%x\n", q);
    destory_queue(q);
    return 0;
}

网友:
Windows API中的结构体中,我不相信微软就只用了那几个成员,更不相信结构体还分STRUCT、STRUCT_EX、STRUCT_EX_EX、...之类的,更别说结构体中N多的Reserved了,各种奇怪的变长结构……变长结构中,他真的什么细节都没有封装?

网友:
Mark C 封装
期待下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对,隐藏完全是可能的,声明和定义不一致就可以了。面向对象是思想,实现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继承、派生 ...

这种方式同样限定了外部不能使用对应类型的大小信息。

网友:
以前也看过面向对象的思想,不过一直都没弄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现在明白了,多谢楼主,讲得这么透彻。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同样限定了外部不能使用对应类型的大小信息。

如果需要使用对应类型的大小信息,那就域中弄上一大堆的Reserved。
比如Windows API中,关于串行通信的部分(串口配置):
typedef struct_COMM_CONFIG {
    DWORD dwSize;
    WORD  wVersion;
    WORD  wReserved;                                                     //这个地方允许用户随便更改吗?负责任的程序员一定不会去试图胡乱更改的,不负责任的和NX的除外,Ring0 API都可以Hook,这点东西就算不了什么了。
    DCB   dcb;
    DWORD dwProviderSubType;
    DWORD dwProviderOffset;
    DWORD dwProviderSize;
    WCHAR wcProviderData[1];
} COMMCONFIG, *LPCOMMCONFIG;

在Windows COM的世界里,大量的采用interface,interface在标准C++中,对应于所有方法都公开的、所有方法都是纯虚方法的纯虚类。我们在使用时,同样只要拿来用就行了,根本用不着查看他的大小到底是多少。面向对象要进行封装,至于我是否全部封装后都显现给你还是封装后只显现一部分用户完全不需要去理会的。

如果一定需要得到对应类型的大小,那其实很简单,再导出一个函数就是了。
比如:
int queue_get_size(queue_t *)
{
    return sizeof queue_impl_t;
}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既然作为API提供了create_***、destory_***,我就是不希望用户自己随便去malloc,细节完全由API进行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需要使用对应类型的大小信息,那就域中弄上一大堆的Reserved。
比如Windows API中,关于串行通信的部 ...

支持private和public混搭的掩码结构体技术我这里也是有的,但是我后来决定放弃了:
原因很简单,长期C#开发的经验(100W行)告诉我,public的成员变量是没有用的,需要public的成员
一定可以用property来处理(可以在set和get方法里面处理线程安全问题)。

因此,我决定用这样简洁的全private封装策略。

我们一方面不希望用户来mallc,但是你也不能替用户确定用什么方式来分配资源。用户根据情况可能
会选择静态分配,也可能会用数组(小堆),也可能会构建专用堆(大堆),这些都需要大小信息。
用函数返回大小是一种方式,我也用过,但是我觉得用类型本身的大小信息是比较自然和优雅的。如
果你非要用public的成员变量,我宁可用public和private混搭的掩码结构体,因为这种结构下,大小
信息也是能得到保障的。

其实我这种所谓的封装技术,本质上只是一种洁癖的体现,没有绝对的理由去支持它,或者否定别的做法。
好在同样有洁癖的人还是有的,所以不必抓住这种技术的合理性不放。Style而已~娱乐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支持private和public混搭的掩码结构体技术我这里也是有的,但是我后来决定放弃了:
原因很简单,长期C#开发的经验(100W行)告诉我,public的成员变量是没有用的,需要public的成员
一定可以用property来处理(可以在set和get方法里面处理线程安全问题)。

因此,我决定用这样简洁的全private封装策略。

我们一方面不希望用户来mallc,但是你也不能替用户确定用什么方式来分配资源。用户根据情况可能
会选择静态分配,也可能会用数组(小堆),也可能会构建专用堆(大堆),这些都需要大小信息。
用函数返回大小是一种方式,我也用过,但是我觉得用类型本身的大小信息是比较自然和优雅的。如
果你非要用public的成员变量,我宁可用public和private混搭的掩码结构体,因为这种结构下,大小
信息也是能得到保障的。

其实我这种所谓的封装技术,本质上只是一种洁癖的体现,没有绝对的理由去支持它,或者否定别的做法。
好在同样有洁癖的人还是有的,所以不必抓住这种技术的合理性不放。Style而已~娱乐下

专门来顶最后那段蓝色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门来顶最后那段蓝色字。

难得自己吐自己嘈……你这都不放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UML+OOPC或者你搜索OOC

好的,感谢你的推荐,希望以后能跟你多交流,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得自己吐自己嘈……你这都不放过……

没有啊,我就也是你所说的“同样有洁癖的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感谢你的推荐,希望以后能跟你多交流,多指教!!!

多交流~

网友H(2012-12-09):
引用 网友E:
代码顶楼傻孩子已有,我这里只是为了帮助理解做了必要的解释

(一)首先基础知识

这种所谓封装严格来说和直接定义差不多。

头文件中定义
struct sth_private{
    char data[sizeof(struct{int a, int b})];
};

用户文件中定义:
struct sth_private  v;

v.a = 2;
v.b = 3;    //error, 结构体没有这样的成员

用户虽然不能直接访问成员a和b了;但“不怀好意”的程序员完全可以这样

typedef struct _my_hack{
    int a;
    int b;
}my_hack;

struct sth_private v;
my_hack  *hack_of_v = (my_hack*)v;
hack_of_v->a = 2;
hack_of_v->b = 3;     // ok,my_hack拥有a,b成员,这样就绕过了“private”的限制了。

所以,c/c++这样基于值语意的程序设计语言,private,public都只是语言层面的一种约定。
用户和库作者遵循共同的契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所谓封装严格来说和直接定义差不多。

头文件中定义

1、可以等体积替换的
2、这种方法只是设立一个门槛,让正常的程序员明确知道这里是不应该
     访问的。就像C语言static的语法限定一样,只要是静态分配的,其实
     都有能力访问。
3、没有幻想可以阻止不怀好意的人。你提交模块的时候假设对方是遵守
     约定的,相应的测试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如果对方非法使用
     出了质量问题,就是他们的事情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1、可以等体积替换的
2、这种方法只是设立一个门槛,让正常的程序员明确知道这里是不应该
     访问的。 ...

objective-C里有一个功能叫做“分类”,才是比较完美的解决了类似的信息隐藏问题。它可以这样:

在头文件里:

@interface ObjectA
-(void) function1();
-(void) function2();
@end

在实现文件里声明一个ObjectA的分类,分类的成员头文件里根本不知道。
@interface ObjectA ()
{
    int member1;
    char member2;
}
@end

@implementation ObjectA
-(void) function1()
{

}

-(void) function2()
{

}
@end

当然,用户创建的Obj-C对象全都是指针,指向真正的对象,不能在栈里创建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objective-C里有一个功能叫做“分类”,才是比较完美的解决了类似的信息隐藏问题。它可以这样:

在头文 ...

Object-C 已经是地道的OO语言了,不在讨论之列

网友(2013-01-23):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同样限定了外部不能使用对应类型的大小信息。

这句话不太懂,我在第三个文件中不是可以用  int size =sizeof( queue_t)来算对应类型的大小信息的吗?

网友:
做个标记,晚上回去看

网友:
名字改了?

网友:
拜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句话不太懂,我在第三个文件中不是可以用  int size =sizeof( queue_t)来算对应类型的大小信息的吗? ...

在.h不提供大小信息的情况下,使用sizeof会导致编译器报错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在.h不提供大小信息的情况下,使用sizeof会导致编译器报错

我指的是65楼的写法是可以的,32楼写法是不可以的。而且我在VC2010里试了的,确实这样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queue.h"

int main()
{
    queue_t *q=create_queue();
        int size = sizeof(queue_t);
    printf("q=%x\n", q);
    destory_queue(q);
    return 0;
}

如上,size是可以得到的,在65楼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指的是65楼的写法是可以的,32楼写法是不可以的。而且我在VC2010里试了的,确实这样的。如上,size是可 ...

65楼里面有完整的大小信息,当然可以。只要编译器没有办法知道大小信息,sizeof就会报告错误。
但你这里还是有问题的,因为queue_t的大小和实际背后的大小是不同的,如果依赖这个大小信息
进行指针操作就会出现错误。因为.h里面没有提供任何暗示,则别人完全可以认为自己用queue_t
的大小作为大小是合法的。如果这种结构体不幸要通过序列化(转换成字节流)然后传输到某些
地方,比如通过消息机制在进程甚至是不同芯片间进行传递(不要局限在队列的例子上,我们讨论的
是一种通用的方法论),显然就会导致很严重的错误:在发送方没有完整传送,在接收方则会导致
内存入侵。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所谓封装严格来说和直接定义差不多。

头文件中定义

开了眼界了,这应该是黑客技术了吧

网友(2013-03-12):
好帖啊。以后多关注

网友:
很受用的贴子!

网友J:
怎么就能起到保护作用呢  举个试图改写里面内容的例子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就能起到保护作用呢  举个试图改写里面内容的例子呗

不是read only这种物理保护,而是逻辑上的一种警告性质的约束。防君子不防小人。

楼主(2013-05-10):
2013-5-10 Update

    更新宏定义,解决了不同平台下CPU访问掩码结构体时可能存在的数组未对其到内核宽度的问题。
所谓对齐到内核宽度是指,当用掩码结构体的类型声明静态变量时,8位机要对齐到Byte,16位机要
对齐到Half-Word,32位机要对齐到Word。
   该更新可以直接解决MSP430在IAR环境下无法正常使用掩码结构体的问题。关于essf_atom_t的
说明,请参照另外一个帖子

网友:
好深的坑~
不过我猜LZ和我一样不喜欢每个C文件下面都挂一大串H文件~
最近把手头的工程完整重构成了垂直模块的结构,不相干的模块就千万不要有关系~
(也写的很苦逼啊,为了做封装写了N多接口函数,为了减少接口数量就想办法提高一组操作的耦合度,耦合度高了,又把系统写的太死了,配置起来不方便,又增加接口~~~

网友:
C语言封装成类,通常还和COM编程模型紧密联系在一起。我曾用过并已经成为编码习惯的就是高通的brew接口模型。网上可以下载到brew SDK。Brew PK不开放,网上似乎只能下到2.1的PK,不知是从哪流出来的。PK比SDK包含的源代码更细一些。里边可以看到部分COM接口模型的宏定义。写的非常漂亮,封装、继承都设计的的非常好。另外一个用过的C封装成类的应用实例就是strongswan,也就是目前仅有的支持IKE V2的ipsec解决方案,里边的各种模块都是用C封装成类的形式提供接口,供外面调用,也很漂亮。顺便说一下strongswan的线程调度器,思路非常N B,是真正的把线程当成处理分片任务的东西来做的,而不是通常情况下,人们习惯的一个线程做一件事那种思路来做的。

楼主(2013-06-25):
2013-6-25 更新
    更新了掩码结构体的宏,使其能够支持在类中使用指向自己的指针,同时也能插入 delegate 类型
(事件处理函数原型)的声明。统一了格式。

网友:
记号,回家学习

网友:
不是太懂,但是我很欣赏你的代码风格。呵呵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您的知识和经验,
楼主还有更新吗,这个系列就写了两篇,还是说楼主写到你的书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您的知识和经验,
楼主还有更新吗,这个系列就写了两篇,还是说楼主写到你的书里的? ...

大部分内容在书里面。但是我会根据情况,提取一些内容继续更新这个系列。

网友(2013-07-27):
引用 楼主:
大部分内容在书里面。但是我会根据情况,提取一些内容继续更新这个系列。 ...

谢谢,出书了吼一声,买几本来自己学习,送同事很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代码顶楼傻孩子已有,我这里只是为了帮助理解做了必要的解释

(一)首先基础知识

#define EXTERN_CLASS(__NAME,...) \

    typedef union __NAME __NAME;\

    __VA_ARGS__\

    union __NAME {\

        uint_fast8_t chMask[(sizeof(struct {

#define END_EXTERN_CLASS(__NAME) \

        }) + sizeof(uint_fast8_t) - 1) / sizeof(uint_fast8_t)];\

    };

这个宏,不是很明白怎么变换成
typedef struct {                                    //这个struct在宏中也没有表现出来
    uint8_t chMask[sizeof(struct {
    uint8_t *pchBuffer;    //!< queue buffer
    uint16_t hwBufferSize; //!< buffer size
    uint16_t hwHead;       //!< head pointer
    uint16_t hwTail;       //!< tail pointer
    uint16_t hwCounter;    //!< byte counter
    })];
}queue_t;

楼主:
引用 网友L:
#define EXTERN_CLASS(__NAME,...) \

    typedef union __NAME __NAME;\

已经用union了

网友:
和高焕堂大师的OOPC类似啊,呵呵。经典。

网友(2013-12-17):
不明觉厉

网友(2014-02-22):
我土得掉渣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如果需要使用对应类型的大小信息,那就域中弄上一大堆的Reserved。
比如Windows API中,关于串行通信的部 ...

按照你说的,通过一个函数获得对象的大小字节数,是不能将对象定义堆栈内存和全局内存的,而只能通过malloc来分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所谓封装严格来说和直接定义差不多。

头文件中定义

首先,你说的没错!然后是:楼主的方法在于很明显的告诉使用者,不要尝试直接改变结构体成员,而是应该通过公开的API;事实上,楼主的方法已经成功避免了误用的隐患,这就够了;至于“故意”要去设法访问,是没有任何编程语言能在编译时阻止这类行为的,你想破坏数据还不容易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按照你说的,通过一个函数获得对象的大小字节数,是不能将对象定义堆栈内存和全局内存的,而只能通过mall ...

你认为不可以的,实际上是可以的,只是因为你从没有这样用过。
Google一下placement new,你就知道,C++的new出来的对象可以在堆上,也可以在栈上!只是这个方法我们基本不用。
同样,按照我说的,通过一个函数获得对象的大小字节数,是完全将对象定义堆栈内存和全局内存的。

事实上,我个人喜欢原生的东西,反感各种模拟的东西,四不像。要玩封装,直接用C++就好了,比C强多了,也不需要每个函数都弄成虚函数来折腾。

楼主(2014-03-27):
引用 网友G:
你认为不可以的,实际上是可以的,只是因为你从没有这样用过。
Google一下placement new,你就知道,C++ ...

OOPC不象任何人,因为它就是自己。你只是不承认他而已。这是每个人的
认知不同而已。其实不必每个函数都做成虚函数,可以这么做,但不是必须
这么做。OOPC是实用主义,需要的时候才会引入必要的特性,而不会为了
形式而形式。我和你一样反感形式上的模仿。我是实用主义。我们一直在说
C,讨论也是基于ANSIC99,拿C++的特性来解释问题有点欺负人的感觉。
C++本来就比C功能强大。

只要有大小信息,的确可以在栈上先用数组申请到所需的大小,然后用指针
实现强制类型转换,从而实现了对象的栈分配,但就像你说的,不自然,不
是原生态的。如果类型本身就包含了正确的大小信息,则直接用该类型申请
局部变量就可以了。至于堆,没什么好说的。c的堆就是人造的,分配也是
手工的。

网友(2014-05-27):
厉害  厉害~~ 学些学些

网友N(2014-07-22):
引用 网友G:
不对,隐藏完全是可能的,声明和定义不一致就可以了。面向对象是思想,实现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继承、派生 ...

看的有的疑问,查了下 结构的定义,附在这里: C 和 C++ 里面是不同的。
1. C
定义结构变量的一般格式为:
struct 结构名
{
类型 变量名;
类型 变量名;
} 结构变量;
结构名是结构的标识符不是变量名。

另一种常用格式为:
typedef struct 结构名
{
类型 变量名;
类型 变量名;
} 结构别名;
这里queue_t  是结构别名。
queue_t *create_queue();
void destroty_queue(queue_t *q);

2.C++
在c++中如果用typedef的话,又会造成区别:
struct Student
{
int a;
}stu1;//stu1是一个变量
typedef struct Student2
{
int a;
}stu2;//stu2是一个结构体类型
使用时可以直接访问stu1.a
但是stu2则必须先 stu2 s2;
然后 s2.a=10;

网友G:
引用 网友N:
看的有的疑问,查了下 结构的定义,附在这里: C 和 C++ 里面是不同的。
1. C
定义结构变量的一般格式为: ...

C和C++的struct是有区别,但不是你说的什么区别。

在C中,struct只是数据的封装,并且所有数据都是可访问的(public)。
在C++中,struct是数据和方法的封装,并且数据可以隐藏。事实上,struct就是class,只是class默认访问级别为private,struct为public。

在C中,我为什么喜欢写typedef呢,是因为结构体/联合体/枚举定义变量时,前面的struct/union/enum关键字不能省略。像我这么懒的人,多打这么多字会伤多少细胞啊,所以用typedef。但是C++就不同了,C++的struct/union/enum关键字是可以省略的,而且是建议省略,不省略都觉得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网友:
引用 网友G:
C和C++的struct是有区别,但不是你说的什么区别。

在C中,struct只是数据的封装,并且所有数据都是可访 ...

谢谢! 还没有理解到这么深入!

网友:
mark一下,C语言类封装

网友(2014-10-30):
感谢分享,mark记录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G:
C和C++的struct是有区别,但不是你说的什么区别。

在C中,struct只是数据的封装,并且所有数据都是可访 ...

在C中使用typedef,可能是个不好的实践,Linus大神就反对这种写法,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真的原因就搞类型抽象是不必要的,少打字更不是个好的理由,当你编程时你的打字速度主要问题时,你绝对做错了什么。(I dislike type abstraction if it has no real reason. And saving on typing is not a good reason - if your typing speed is the main issue when you're coding, you're doing something seriously wrong.)

并且,绝对不要搞指针类型的typedef, 写出 typedef struct urb_struct * urbp_t: (或其他别的名字)的人都该被枪毙 ( ,他很高兴在内核USB驱动里看到这些垃圾被切除。( And never _ever_ make the "pointerness" part of the type. People who write

        typedef struct urb_struct * urbp_t;

(or whatever the name was) should just be shot. I was _soo_ happy to see that crap get excised from the kernel USB drivers.

Linus大神还是蛮酷的啊。

http://yarchive.net/comp/linux/typedefs.html

Linus的全文:

Index Home About Blog
Newsgroups: fa.linux.kernel
From: Linus Torvalds <torvalds@transmeta.com>
Subject: Re: [PATCH] 2.5.21 - list.h cleanup
Original-Message-ID: <Pine.LNX.4.44.0206100954250.30535-100000@home.transmeta.com>
Date: Mon, 10 Jun 2002 17:03:50 GMT
Message-ID: <fa.l4d7opv.1mhk21p@ifi.uio.no>

On Mon, 10 Jun 2002, Thomas 'Dent' Mirlacher wrote:
>
> ok, the point that *_t is hiding implementation details (when used for
> structs is valid). but is there a general consens on not using typedefs
> for structs?

The linux coding style _tends_ to avoid using typedefs. It's not a hard
rule (and I did in fact apply this patch, since it otherwise looked fine),
but it's fairly common to use an explicit "struct xxxx" instead of
"xxxx_t".

I dislike type abstraction if it has no real reason. And saving on typing
is not a good reason - if your typing speed is the main issue when you're
coding, you're doing something seriously wrong.

(Similarly, if you are trying to compress lines to be shorter, you have
other problems, nothing to do with type names).

Does code look "prettier" with a "_t" rather than a "struct "? I don't
know. I personally don't think so, and I also hate the "_p" (or even more
the just plain "p") convention for "pointer".

Hiding the fact that it's a struct causes bad things if people don't
realize it: allocating structs on the stack is something you should be
aware of (and careful with), and passing them as parameters is is much
better done explicitly as a "pointer to struct".

There are _some_ exceptions. For example, "pte_t" etc might well be a
struct on most architectures, and that's ok: it's expressly designed to be
an opaque (and still fairly small) thing. This is an example of where
there are clear _reasons_ for the abstraction, not just abstraction for
its own sake.

But in the end, maintainership matters. I personally don't want the
typedef culture to get the upper hand, but I don't mind a few of them, and
people who maintain their own code usually get the last word.

                Linus

Newsgroups: fa.linux.kernel
From: Linus Torvalds <torvalds@transmeta.com>
Subject: Re: [PATCH] 2.5.21 - list.h cleanup
Original-Message-ID: <Pine.LNX.4.44.0206101011440.30535-100000@home.transmeta.com>
Date: Mon, 10 Jun 2002 17:22:34 GMT
Message-ID: <fa.l5sjnpv.1l1431s@ifi.uio.no>

On Mon, 10 Jun 2002, Thomas 'Dent' Mirlacher wrote:
>
> On Mon, 10 Jun 2002, Linus Torvalds wrote:
>
> --snip/snip
> > But in the end, maintainership matters. I personally don't want the
> > typedef culture to get the upper hand, but I don't mind a few of them, and
> > people who maintain their own code usually get the last word.
>
> to sum it up:
>
> using the "struct mystruct" is _recommended_, but not a must.

Well, it's more than just "struct xx". It's really typedefs in general.

For example, some people like to do things like

        typedef unsigned int counter_t;

and then use "counter_t" all over the place. I think that's not just ugly,
but stupid and counter-productive. It makes it much harder to do things
like "printk()" portably, for example ("should I use %u, %l or just %d?"),
and generally adds no value. It only _hides_ information, like whether the
type is signed or not.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just using something like "unsigned long"
directly, even if it is a few characters longer than you might like. And
if you care about the number of bits, use "u32" or something. Don't make
up useless types that have no added advantage.

We actually have real _problems_ due to this in the kernel, where people
use "off_t", and it's not easily printk'able across different
architectures (we used to have this same problem with size_t). We should
have just used "unsigned long" inside the kernel, and be done with it (and
"unsigned long long" for loff_t).

We should also have some format for printing out "u32/u64" etc, but that's
another issue and has the problem that gcc won't understand them, so
adding new formats is _hard_ from a maintenance standpoint.

                        Linus

PS. And never _ever_ make the "pointerness" part of the type. People who
write

        typedef struct urb_struct * urbp_t;

(or whatever the name was) should just be shot. I was _soo_ happy to see
that crap get excised from the kernel USB drivers.

Newsgroups: fa.linux.kernel
From: Linus Torvalds <torvalds@transmeta.com>
Subject: Re: [patch] Workqueue Abstraction, 2.5.40-H7
Original-Message-ID: <Pine.LNX.4.33.0210011210030.1878-100000@penguin.transmeta.com>
Date: Tue, 1 Oct 2002 19:15:17 GMT
Message-ID: <fa.o99pduv.hkq436@ifi.uio.no>

On Tue, 1 Oct 2002, Ingo Molnar wrote:
>
> the attached (compressed) patch is the next iteration of the workqueue
> abstraction. There are two major categories of changes:

Please don't introduce more typedefs. They only hide what the hell the
thing is, which is actively _bad_ for structures, since passing a
structure by value etc is something that should never be done, for
example.

The few saved characters of typing do not actually _buy_ you anything
else, and only obscures what the thing is.

Also, it's against the Linux coding standard, which does not like adding
magic single-letter suffixes to things - that also is the case for your
strange "_s" suffix for a structure (the real suffix is "_struct").

Remember: typing out something is not bad. It's _especially_ not bad if
the typing makes it more clear what the thing is.

I've done a global search-and-replace on the patch. The resulting patch is
actually _cleaner_, because it also matches more closely the old code
(which used "struct tq_struct"), so things like tabbed comment alignment
etc tend to be more correct (not always, but closer).

                Linus

Newsgroups: fa.linux.kernel
From: torvalds@transmeta.com (Linus Torvalds)
Subject: Re: [patch] Workqueue Abstraction, 2.5.40-H7
Original-Message-ID: <ancug3$iq1$1@penguin.transmeta.com>
Date: Tue, 1 Oct 2002 19:52:30 GMT
Message-ID: <fa.k1e80bv.530685@ifi.uio.no>

In article <Pine.LNX.4.33.0210011210030.1878-100000@penguin.transmeta.com>,
Linus Torvalds  <torvalds@transmeta.com> wrote:
>
>Pease don't introduce more typedefs. They only hide what the hell the
>thing is, which is actively _bad_ for structures, since passing a
>structure by value etc is something that should never be done, for
>example.

Btw, just to avoid counter-examples: Linux does use structures and
typedefs occasionally to hide and force compiler typechecking on small
structures on purpose. We have a few places where we do things like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value;
        } atomic_t;

(and similar things for the page table entries etc).

This is done because the things are often really regular scalars, but we
use the structure as a strict type checking mechanism. In this case,
using a typedef is fine, because we don't actually ever want to _access_
it as a structure, and the typedef provices exactly the kind of
information hiding that we need.

But type hiding for a real structure just doesn't make sense, since we
use it as a true structure, and hiding information just makes it harder
to see.

                        Linus

Newsgroups: fa.linux.kernel
From: Linus Torvalds <torvalds@transmeta.com>
Subject: Re: [patch] Workqueue Abstraction, 2.5.40-H7
Original-Message-ID: <Pine.LNX.4.33.0210011345260.1372-100000@penguin.transmeta.com>
Date: Tue, 1 Oct 2002 20:49:18 GMT
Message-ID: <fa.oa9nemv.gk45b9@ifi.uio.no>

On Tue, 1 Oct 2002, Ingo Molnar wrote:
>
> Despite all the previous fuss about the problems of typedefs, i've never
> had *any* problem with using typedefs in various code i wrote.

Big things should have big names. That's why "u8" is u8, because it's not
just physically small, it also has very little semantics associated with
it.

I want those variable declarations to stand out, and make people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not just a variable, it's a structure, and it may
be taking up a noticeable amount of space on the stack, for example.

That's the main issue for me. I don't personally care so much about trying
to avoid dependencies in the header files that can also be problematic.
That's probably partly because I use fast enough machines that parsing
them a few extra times doesn't much bother me, and circular requirements
tend to be rare enough not to bother me unduly.

So the thing is a big red warning sign that you're now using a complex
data structure, and you should be aware of the semantics that go with it.

                        Linus

From: Linus Torvalds <torvalds@osdl.org>
Newsgroups: fa.linux.kernel
Subject: Re: [RFC][PATCH 1/5] Virtualization/containers: startup
Date: Fri, 03 Feb 2006 17:16:47 UTC
Message-ID: <fa.4bkWs6R4XPzyMAJare3mNZgSBgI@ifi.uio.no>
Original-Message-ID: <Pine.LNX.4.64.0602030905380.4630@g5.osdl.org>

On Fri, 3 Feb 2006, Kirill Korotaev wrote:
>
> This patch introduces some abstract container/VPS kernel structure and tiny
> amount of operations on it.

Please don't use things like "vps_t".

It's a _mistake_ to use typedef for structures and pointers. When you see
a

        vps_t a;

in the source, what does it mean?

In contrast, if it says

        struct virtual_container *a;

you can actually tell what "a" is.

Lots of people think that typedefs "help readability". Not so. They are
useful only for

(a) totally opaque objects (where the typedef is actively used to _hide_
     what the object is).

     Example: "pte_t" etc opaque objects that you can only access using
     the proper accessor functions.

     NOTE! Opaqueness and "accessor functions" are not good in themselves.
     The reason we have them for things like pte_t etc is that there
     really is absolutely _zero_ portably accessible information there.

(b) Clear integer types, where the abstraction _helps_ avoid confusion
     whether it is "int" or "long".

     u8/u16/u32 are perfectly fine typedefs.

     NOTE! Again - there needs to be a _reason_ for this. If something is
     "unsigned long", then there's no reason to do

        typedef long myflags_t;

     but if there is a clear reason for why it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might be an "unsigned int" and under other configurations might be
     "unsigned long", then by all means go ahead and use a typedef.

(c) when you use sparse to literally create a _new_ type for
     type-checking.

Maybe there are other cases too, but the rule should basically be to NEVER
EVER use a typedef unless you can clearly match one of those rules.

In general, a pointer, or a struct that has elements that can reasonably
be directly accessed should _never_ be a typedef.

                Linus

From: Linus Torvalds <torvalds@osdl.org>
Newsgroups: fa.linux.kernel
Subject: Re: Slab: Remove kmem_cache_t
Date: Wed, 29 Nov 2006 16:12:48 UTC
Message-ID: <fa.QqBcP76GmvQ7hKoj8Em059Dwf50@ifi.uio.no>

On Wed, 29 Nov 2006, Nick Piggin wrote:
>
> You are saying that they should only be used to create new "primitive"
> types (ie. that you can use in arithmetic / logical ops) that can
> change depending on the config.

Well, it doesn't have to be something that is "arithmetic".

For an example of a primitive type that isn't arithmetic, the page table
entries are (pgt_t/pud_t/pmd_t/pte_t) are excellent - they don't do any
arithmetic or logical ops, but they do change depending on config, and no,
they aren't always opaque structures.

(Actually, these days they mostly are, but on many architectures it's much
slower to pass even a small struct around than it is to pass an integer
around - due simply to calling conventions - so for truly opaque things,
the typedef has the advantage that it _can_ be an opaque integer type, and
nobody will notice).

> That's fair enough. I'm sure you've also said in the past that they can
> be used (IIRC you even encouraged it) when the type is opaque in the
> context it is being used.

I'm sure I've been inconsistent, but in general, typedefs are bad. I think
you'll notice that I almost never use them myself. I much prefer passing
an opaque structure around, _unless_ I know the structure is so small that
it makes sense to do the above optimization (ie allow the case where the
opaque thing actually ends up being an integer).

Opaque integer types are generally useless in C, because they lose all the
type information _way_ too easily. There are no warnings for mis-use,
unless you use a sparse "bitwise" type and actually run sparse on the
thing. So even when there are performance reasons to use opaque integer
types (and on x86, the page table things were one such thing), usign a
struct is often preferable just for type-checking.

And as mentioned, there _are_ exceptions. Some types just get _sooo_
complex that it's inconvenient to type them out, even if they are
perfectly regular types, and don't depend on any config option. The
"filldir_t" typedef in fs.h is such an example - it's not really opaque,
_nor_ is it a config option, but it sure as hell would be inconvenient for
all low-level filesystems to do

        int my_readdir(struct file *filp, void *dirent,
                int (*filldir)(void *, const char *, int, loff_t,
                u64, unsigned))
        {
        }

because let's face it, having to write out that "filldir" type just made
me use two lines (and potential for totally unnecessary tupos) because the
thing was so complex. So at that point, using a typedef is just common
sense, and we can do

        int my_readdir(struct file *filp, void *dirent, filldir_t filldir)
        {
        }

instead.

But it's really quite hard to make that kind of complex type in C. It's
almost always a function pointer that takes complex arguments.

[ That said, I generally won't _complain_ if people use typedefs, but on
  the other hand, some people definitely are too eager to do it, and I'll
  happily remove them if people send me a patch. For example, we used to
  have "task_t" for "struct task_struct", and that was just _unnecessary_,
  and made it just harder to pick out what it was. Sometimes long names
  and the explicit "struct" is a _good_ thing. ]

One final thing: for _small_ structures, typedefs are much better than for
large ones. Why? Because of stack usage. I want people to really _think_
about local variable sizes, and that's one thing that a typedef sometimes
causes - especially if it's opaque, so that users don't have any "handle"
on whether it is big or small, it's really nasty to use them for automatic
storage on the stack, because you may simply blow your stack usage on a
single (or a couple) of structures.

Making things be "struct something_or_other" makes at least _me_ think
more about it than if it's "file_t". Maybe it's just me, but I immediately
think "complex structure" when I see "struct", but "file_t" to me mentally
says "single word".

                        Linus
Index Home About Blog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在C中使用typedef,可能是个不好的实践,Linus大神就反对这种写法,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真的原因就搞类型抽 ...

Linus吐槽的多了,你是不是都都学他啊?Linus吐槽C++是一坨shit,于是我们不用C++了;Linus吐槽XML是垃圾,于是我们不用XML了。整个世界清静了。
不用typedef,那你用#define,这样程序就高大上了,呵呵。
要写出健壮的程序,我还是习惯遵循MISRA C的。不知道您对
MISRA-C 鼓励使用 typedef。
这句话怎么理解?把ISO枪毙算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G:
Linus吐槽的多了,你是不是都都学他啊?Linus吐槽C++是一坨shit,于是我们不用C++了;Linus吐槽XML是垃圾 ...

请联系上下文,MISRA-C 2004是在“6.10.2 隐式转换的类型”这节谈到“鼓励使用typedef” 来进行整数提升(Integral promotion)转换的。而这点是和
“规则 6.3(建议): 应该使用指示了大小和符号的 typedef以代替基本数据类型。”相连系的。
你别推广到全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O:
请联系上下文,MISRA-C 2004是在“6.10.2 隐式转换的类型”这节谈到“鼓励使用typedef” 来进行整数提升 ...

请搜索一下MISRA C自己弄的typedef吧,看完了再喷,尤其看那些带“强制”字眼的:
规则 1.5(建议): 浮点应用应该适应于已定义的浮点标准
typedef float float32_t;
规则 5.6(建议): 一个命名空间中不应存在与另外一个命名空间中的标识符拼写相同的标识符,除了结构和联合中的成员名字。
typedef struct vector ( uint16_t x ; uint16_t y ; uint16_t z ; ) vector ;
规则 6.3(建议): 应该使用指示了大小和符号的 typedef 以代替基本数据类型。
BLABLABLA一大堆
规则 17.5(建议): 对象声明所包含的间接指针不得多于 2 级
typedef int8_t * INTPTR;
变量录取
/* The fields common to all CCP messages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msg_type;
        uint8_t sequence_no;
} ccp_common_t;
规则 19.4(强制):C 的宏只能扩展为用大括号括起来的初始化、常量、小括号括起来的表达式、类型限定符、存储类标识符或的宏只能扩展为用大括号括起来的初始化、常量、小括号括起来的表达式、类型限定符、存储类标识符或 do-while-zero 结构。
#define int32_t long  /* use typedef instead */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请搜索一下MISRA C自己弄的typedef吧,看完了再喷,尤其看那些带“强制”字眼的:

这些typedef基本是关于类型转换的,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些typedef基本是关于类型转换的,有什么问题吗?

typedef跟类型转换有关系?对不起,你的语文水平已经达到了我无法理解的程度了,我不再回复。如果你觉得你做得对,就继续做下去。
typedef仅仅就是取个小名,图个方便而已。

网友:
我建议讨论范围限制在c的typedef上,以后有机会再讨论语文水平,Linus的吐槽能力,C++, XML好吧。

SO上这个帖子关于typedef的干货比较多,完整读完定会有所收获。供参考。

http://stackoverflow.com/questio ... -so-often-in-c?rq=1

网友(2014-12-1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O:
在C中使用typedef,可能是个不好的实践,Linus大神就反对这种写法,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真的原因就搞类型抽 ...

的确不要乱用typedef,尤其是不要用typedef来定义指针,这也是为什么我处理函数指针的时候要求
只用typedef定义原型,但不定义指针。typedef非常适合定义类,这也是符合Linus所说的三种情况。
至于很多用且仅用一次的场合,最好还是不要用typedef了。

另外,用typedef处理过的多维数组,函数指针都能极大的简化我们代码的编写,避免出错,让代码变得非常干净。
否则请想想一个函数指针,指向一个函数,这个函数以某个函数指针为返回值,接收某个类型的函数指针作为参数,
并接收某个类型的二维数组作为参数……

写出这样的原型,如果不用typedef……可想而知,完全不可阅读,你认为这是很极端的情况么?恰恰相反,这类
接口代码很容易出现。

网友P:
“假设我们约定queue.c将不包含queue.h(这么做的好处很多...”
如果queue.c包含queue.h(平时都是这么干的),会有什么问题?
请傻孩子老师指导

网友:
同问楼上的 我也是queue.c包含queue.h

楼主:
引用 网友P:
“假设我们约定queue.c将不包含queue.h(这么做的好处很多...”
如果queue.c包含queue.h(平时都是这么干的 ...

queue.h是接口头文件,用于模块从内向外提供接口——就是把别人用你这个模块所需的最小信息公开出去——
这就是最小信息公开原则。如果你.c包含.h那么你肯定要把很多信息都放在这个.h里面,那么这个.h就包含了
很多别人不需要知道的东西,不仅冗余了,而且破坏了封装。另外.c包含自己的.h造成循环包含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Q:
引用 楼主:
queue.h是接口头文件,用于模块从内向外提供接口——就是把别人用你这个模块所需的最小信息公开出去——

那.c文件中要用到的宏不是定义在同名的.h文件中吗?比如说key_scan.c中用到了的 define key_1 P1.0 不应该放在key_scan.h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那.c文件中要用到的宏不是定义在同名的.h文件中吗?比如说key_scan.c中用到了的 define key_1 P1.0 不应 ...

.c和.h各自定义一份。通常来说.c里面定义的是最全的,.h里面的信息是最小的。二者可能根本就是不同的,
比如我的掩码结构体技术,.h和.c里面的部分完全不同。

网友(2015-01-30):
哪位给解释下“PIC的地址空间不是扁平的,不能用掩码结构体。”?

网友(2015-03-04):
好帖,必须收藏,仔细研究哇!

网友:
掩码结构体,M

网友R(2015-05-20):
傻孩子,图片中的语句,没看懂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傻孩子,图片中的语句,没看懂能解释一下吗?

从字面理解,你觉得这句话是做什么的?话说掩码结构体的原理和目的你看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字面理解,你觉得这句话是做什么的?话说掩码结构体的原理和目的你看了么? ...

我想问的是第五行的那个,现在看明白了,是判断输入合法性的。谢谢!

网友:
mark一下,很有用啊,

网友(2016-06-23):
感谢楼主和52楼的解释

网友S(2017-02-27):
问个小问题,ANSI C不是不支持可变参数宏吗?
另外问下大师,C99的新特性使用的多不多,因为本人开始慢慢发现时常写了一些C99才支持的东西(因为大部分编译器支持C99),然后开始担心了可移植性问题,毕竟移动性ANSI C肯定是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问个小问题,ANSI C不是不支持可变参数宏吗?
另外问下大师,C99的新特性使用的多不多,因为本人开始慢慢发 ...

C99 是ANSIC的一个版本

楼主(2017-05-31):
2017-5-30 Update

    更新了掩码结构体的宏,增强了对嵌套宏的支持。根据最新的宏,更新理论讲解。提供了oopc.h头文件的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同样限定了外部不能使用对应类型的大小信息。

其实我现在也是和楼上的写法差不多,如果遇到需要大小的,加一个变量初始化的时候计算大小或者一个计算大小的函数指针;

网友T:
声明一个class,里面有数据和处理数据的接口。和单独定义def_interface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T:
声明一个class,里面有数据和处理数据的接口。和单独定义def_interface有什么区别么 ...

class有掩码结构体保护,看不到成员,interface没有掩码结构体保护(保护了就没有意义了),所有成员都是公开的,理论上也只放函数指针。

网友(2017-06-30):
引用 楼主:
class有掩码结构体保护,看不到成员,interface没有掩码结构体保护(保护了就没有意义了),所有成员都是 ...

好的。懂了

网友U:
我觉得LZ封装得还是不够彻底,其实在所有成员还是暴露在queue.h里的,单纯通过queue.h包含的信息要访问内部成员还是有办法的。

我自己也喜欢搞这种面向对象方式的模块,我只会暴露调用函数,对象对外只是一个整数。跟LZ方法相比,我觉得这种做法有以下好处:

1. 模块封闭性更高。外部完全无法直接访问对象成员,连对象实体的地址也获取不了。
2. 能用很简单的方法准确判断输入对象的合法性。LZ的方法只能判断是否空指针,但判读不了野指针。这个对有指针函数的在对象成员里的情况非常重要,如果对象不合法,很容易造成Hard Fault
3. 容易扩展。如果要增加新成员,LZ的方法要改两个地方,而且必须要保证一致,如果只改了一个地方运行就会出错而且编译器不会有任何提示。

还是以queue为例子,我会这样封装成这样

//queue.h
#include <stdint.h>

typedef uint32_t queue_t;

extern queue_t queue_init( uint8_t *pchBuffer, uint16_t hwSize);

extern bool enqueue(queue_t ptQueue, uint8_t chByte);
extern bool dequeue(queue_t ptQueue, uint8_t *pchByte);
extern bool is_queue_empty(queue_t ptQueue);

========================================
//queue.c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queue.h"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pchBuffer;    //!< queue buffer
    uint16_t hwBufferSize; //!< buffer size
    uint16_t hwHead;       //!< head pointer
    uint16_t hwTail;       //!< tail pointer
    uint16_t hwCounter;    //!< byte counter
}__queue_t;

#define MAX_QTY 16

static  __queue_t * m_Obj[MAX_QTY];
static queue_t m_ObjQty;

queue_t queue_init( uint8_t *pchBuffer, uint16_t hwSize)
{
      m_Obj[m_ObjQty] = malloc(sizeof(__queue_t ))
      m_ObjQty++;
      ......
      return m_ObjQty - 1;
}

bool is_queue_empty(queue_t ptQueue)
{
    if (m_ObjQty < ptQueue) {
        return true;
    }
    __queue_t *ptQ = m_Obj[ptQueue];
    return ((ptQ->hwHead == ptQ->hwTail) && (0 == ptQ->Counter));
}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觉得LZ封装得还是不够彻底,其实在所有成员还是暴露在queue.h里的,单纯通过queue.h包含的信息要访问内部 ...

应该说各有各的考虑。你这个方法的确有你说的优点,但是内存分配方式限制住了,只能用malloc。
然而,我就是要避免“限制他人只能用malloc”。我的考虑如下:

1、这种类封装方法可以直接继承
2、防君子不妨小人——C语言你怎么都防不了小人的,因为它不是type safe的
3、因为有了类型的大小信息,别人可以自由的根据他的需要选择内存的分配方式——无论是从栈,堆还是静态分配。

基于以上考虑,使用的人可以权衡,他们更关心C语言实现OOPC时候的信息隐蔽性(比如你的信息隐蔽性就很好),还是
一定语法级别的保护加上更灵活的内存分配方式+可能更方便的类的继承特性(扩展特性)。

各取所需吧。没有更好。如果我要是考虑更强的隐蔽性,做出来的封装估计也和你类似吧。
另外,注意到,你实际上用了句柄来限制可用的对象数量——这其实有点尴尬——论隐蔽性,如果你公开了源代码给别人,
别人可以很容易就获取你的对象信息(把“static  __queue_t * m_Obj[MAX_QTY];”的 static去掉,然后在外面加extern引用)
所以你这个方法也是防君子不妨小人的——如果要完全隐蔽,你就要提供.a,而不是源代码,既然是.a,那么这里的m_Obj
数组的大小就必须在library编译阶段固化,16个究竟是够用还是会浪费,这个都已成定局。

总结来说——你现有的方式还是有点尴尬的,一方面,隐蔽性仍然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另外一方面,又牺牲了灵活性。
我觉得既然如此,不如考虑对灵活性有所权重,而不是两个都丢掉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应该说各有各的考虑。你这个方法的确有你说的优点,但是内存分配方式限制住了,只能用malloc。
然而,我 ...

1.  继承我自己也有用,只是习惯只在模块内部做。
2.  我把内存分配控制在模块内目的不是为了让程序员不可修改对象成员,而是让外部模块代码不可修改对象成员,保证其他模块的代码出现怎样的错误都不会对模块内部运行造成影响。
3. 我的方法并不一定要用malloc,也可用静态分配内存static  __queue_t m_Obj[MAX_QTY],至于在栈内分配内存给对象我自己还碰上过这种需求。

各人需求不一样,实现方法自然有所取舍。我更注重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如果我要更灵活更高效的内存分配,我会把成员定义在头文件里的queue_t里,实际上我自己写的队列模块就是这种方式,因为要用到的地方比较多而且对象很小,而在一些对象成员比较多代码较复杂而且使用对象数量比较有限的模块(如UART)才用上述方法。对于你介绍的方法我最担心的是在两处定义对象成员带来的隐患,在单处增减成员或改变成员大小甚至改变成员排序都有可能造成致命错误而编译器不会有任何警报。很多代码编辑器里,删一行或上移一个就是一个快捷键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U:
1.  继承我自己也有用,只是习惯只在模块内部做。
2.  我把内存分配控制在模块内目的不是为了让程序员不 ...

其实我说了,你只要给源代码,总归安全性就是一个纸糊的门。我说的内存分配的灵活性,意义在于,当你做一个库的时候,
使用的人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分配内存,而不是由你决定。

另外,模块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到,写好的模块不允许修改:

—— 如果提供源代码,那么源代码也不允许修改,只能通过配置头文件传入配置宏来进行可控的条件编译和宏替换;
——如果不提供源代码,只提供.a,那么一个库仍然要保留必要的灵活性,而不能把类似内存分配方式做死了,否则
     以后使用的时候会是个问题。

针对你说的你也可以支持静态分配,这里我要澄清一下应用场景:

1、你做了一个模块,模块给别人用,你不希望别人修改你的代码,或者你根本没有时间写文档告诉别人如何修改
2、在这种情况下,把内存分配方式从动态改为静态,别人必须要看你模块的代码,理解,并找到需要修改的地方,
3、如果用你模块的人根本不在本地,不认识你,也只是图方便,那么阅读代码,修改代码给项目的开发速度,代码
    质量,以及潜在的对你模块的理解的不足带来的修改隐患  影响都很大
4、如果你提供的是.a,那么一旦发布了模块,不同的用户可能就无法修改内存分配方式。

总结来说,你的应用场景假设的是:我的代码只有我自己用,或者是我身边的认识的人用,陌生人是没法简单方便的
用的——除非你写文档,别人还要愿意修改你的模块。然而,我们做OO,做模块的意义,就是不光自己用,别人也能
用,而且你关心的也是,如果别人不小心,也不会破坏内部代码逻辑——这一点我们做信息隐藏都是一样的——但,
你现在的做法真的可以让陌生人方便的使用你的模块么?——你要考虑的不光是自己用的时候(自己掌握着所有的信息,
可以动态的根据情况调整代码),而是在用户没有你黑盒子实现逻辑的情况下,如何简单方便的使用。

让更多的人能方便的用自己的模块,就是我们的初衷。我就是基于这个考虑,才坚持一定要附加尺寸信息在类型上。
至于服务于我干刚刚说的这些内容,你可以看我专栏里面的几个公开的模块,都是以方便客户快速使用,并提供必要的
配置灵活性为前提的。

我觉得你先有的解决方案都是可行的,只是,很多建立模块复用的时候需要用户更多的干预里面的已有逻辑。我觉得这并不
能加快代码复用的效率。你担心的.c和头文件内容不一致的问题,的确是个问题,但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另外,从理论上,
我在另外一个帖子讨论了我这种做法的基本思路和原因。欢迎参与到讨论中。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5247-1-1.html

讨论到现在,我可以给一个我的结论:

1、如果要真正好的信息保护,用C++,C语言无论怎么隐藏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特别是你还要给人源代码。
2、为类型提供大小信息,会极大的简化用户的使用,掩码结构体只是一个更具体的规则——别人要遵守就遵守,不遵守,
    怎么玩你都行。
3、C++的继承本质上也就是结构体扩展,我的方法其实只是模拟C++对面向对象的二进制级别的实现。

最后,这个帖子放了这么久,才有人和你一样针锋相对的提出自己的观点,进行讨论,从我的角度看来其他人真的是做的没有你好!
这里非常感谢!感谢你的时间和耐心讨论,希望后面能继续简单直接的提出你的想法,继续讨论。

技术越讨论越清晰。很多时候,讨论到最后不是搞清楚好坏的问题,而是搞清楚了不同方案的“边界”在哪里,基于什么考虑,哪个
方案更好,缺点是什么。这很重要。没有 Fit for all 的终极解决方案。嵌入式系统本身就是专用系统,如果什么都通用了,这个
专(裁剪,针对性)带来的好处就很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U: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说了,你只要给源代码,总归安全性就是一个纸糊的门。我说的内存分配的灵活性,意义在于,当你做一 ...

你说的很对,我写模块的场景就是“只有我自己用,或者是我身边的认识的人用"。”身边的人“指的是同事,他们如果发现对模块的使用和配置有什么疑问我很容易就解答。但如果他们一些模块外的代码可以导致运行异常,那么如果模块出现运行异常查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防止使用者不小心”破坏内部代码逻辑“是我的设计模块的主意考虑方向。当然,我也不希望他们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更改c文件里的代码,所以一些配置(如最大对象数量,内存是动态分配还是静态分配)都是放在模块头文件里,虽然其实他们大部分时间连这些都不改就用了。而你的模块是公布在网上供大家参考,使用场景可能千差万别,更多考虑灵活性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说的很对,我写模块的场景就是“只有我自己用,或者是我身边的认识的人用"。”身边的人“指的是同事, ...

我们本质上追求的事情是一样的。握手。

网友(2017-12-10):
这用法不错 学习了

网友V(2018-07-18):
union queue_t {                                  \
    uint8_t *pchBuffer;    //!< queue buffer
    uint16_t hwBufferSize; //!< buffer size
    uint16_t hwHead;       //!< head pointer
    uint16_t hwTail;       //!< tail pointer
    uint16_t hwCounter;    //!< byte counter
    uint_fast8_t queue_t__chMask[(sizeof(struct{
    uint8_t *pchBuffer;    //!< queue buffer
    uint16_t hwBufferSize; //!< buffer size
    uint16_t hwHead;       //!< head pointer
    uint16_t hwTail;       //!< tail pointer
    uint16_t hwCounter;    //!< byte counter
     }) + sizeof(uint_fast8_t) - 1) / sizeof(uint_fast8_t)];\
    };
这个.h文件展开后是个联合体,那除了数组外其它变量也可以操作了,难道是哪里还理解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V:
union queue_t {                                  \
    uint8_t *pchBuffer;    //!< queue buffer

这么搞会把自己绕死, 现在的编译器,基本上都支持C++,何必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V:
union queue_t {                                  \
    uint8_t *pchBuffer;    //!< queue buffer

你展开的这个部分不是应该放在.h里的部分——是.c文件自己会用的部分。
.h里面会放的部分不是这样的。

.h里面会用的是 EXTERN_CLASS() 和 END_EXTERN_CLASS()
你尝试用这两个宏展开看看。

网友:
在大佬的带领下重新再认识一下C

网友(2018-08-23):
这个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W(2019-08-27):
我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没看懂。。。。

能说说什么地方没有看懂么?我给你解答。

网友W:
我想的是将 .h公开 但是.c 不暴露  但是定义的数据结构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告诉别人能够使用,但不能够更改。。。。。。。。
后来想了想 这好像是个悖论。。。。 给别人用  却不告诉别人这是啥 。。哈哈哈
有点晕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想的是将 .h公开 但是.c 不暴露  但是定义的数据结构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告诉别人能够使用,但不能够更改。 ...

这其实不是悖论,这就是掩码结构体的目的:
我们定义结构体的内部结构——是给模块自己用的——不是给用户用的。
用户要用的是这个结构体的整体,而不应该操作结构体内部的任何成员变量。

也就是说,结构体的内部内容对用户是黑盒子,用户只需要把这个黑盒子当成一个整体通过API来使用就行了。

不知道这样解释是否清楚了?

楼主:
2019-9-05 Update

    使用掩码结构体的开源OOC模板已经演进到第四版,并在github上开源,欢迎大家拍砖:
    PLOOC在github上的镜像
    完整例子:
    使用PLOOC实现队列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