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QSYS问题

楼主(2012-11-07):
我设置IO的时候,是8位的,怎么输出就是最高位呢

楼主:
这个图片,刚才弄不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片,刚才弄不上去

估计是PIO没设置好
要不你可以把PIO设置页贴上来看下

PIO 设置主要看 位数 以及 初始 默认值 这两项是否与你想要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PIO没设置好
要不你可以把PIO设置页贴上来看下

大概就这样的图片。

网友A:
那这样 在顶层 例化 整个Qsys设计的时候 PIO是会有8位的输出啊!

输出就是最高位是什么意思?  是只有一位输出 ? 还是说输出有8位  但都和最高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 在顶层 例化 整个Qsys设计的时候 PIO是会有8位的输出啊!

输出就是最高位是什么意思?  是只有一位 ...

是,就是最高位而已,好我弄弄看

楼主:
这个是图,都很少时间弄了

网友:
原理图我没用过,
如果一开始PIO的配置就是上面图片那样的话,那我就不知道原因了,
但如果你第一次例化是这样,然后PIO的配置有改变的话,再重新generated系统的话,那可能要重新例化一次原理图,以前sopc是这样 qsys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