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a 模拟usb在记事本中实时显示4路adc采集信息

楼主(2012-11-0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yMjgxNTM2.html

网友:
看见一个小板  好像是USB转串口
这个应该有个上位机吧 把采集到的数据写入记事本上的

楼主:
不,没有转串口电路要不然不会即插即用了,面包板上是做其他东西用的没时间拆下来,电路上没任何连接,总共就一个啊特么嘎16a 模拟的usb 然后把转换的数值以键盘码的形式写在记事本上

楼主:
哦,面包板上有一个模块adxl345 做重力鼠标用的,还有三个l9110做立体打印用的

楼主:
没上位机,没驱动

楼主:
想做联网的控制,可惜学校宿舍网络和www隔着一个电信登陆环节,怎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