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购MSP430开发板,求推荐

楼主(2012-11-08):
因为项目要使用低功耗的+无线传输,从STM32转过来的,因为ST功耗不够低

现在准备购买开发板回来调试,然后再进行布板

想问一下:是不是开发板随便买一块,即便芯片的系列不同,代码什么的都通用

网友:
基本上95%的代码是通用的。不同的是不同的MCU内部资源不同,配置方式有差异。到时根据目标芯片改一下系统配置部分的代码就行了。

楼主:
那么说和ST的差不多了,那就不担心了,谢谢

网友A:
STM32L功耗足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L功耗足够低

这个系列的封装都不小

网友(2013-05-11):
楼主,买开发板了吗?什么型号的,我也打算入手一个。推荐一下。最好能和ARM一块的。呵呵

网友:
官方的铁电,你可以去看看,G系列就没什么意思,而且G系列可以申请直插的,容易实验,铁电只有VQFN,放官方地址:http://www.ti.com.cn/tool/cn/msp-exp430fr5739

提示:淘宝有更便宜的,也是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