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2-11-08):
  输入频率信号经过光耦 从这个未知芯片1脚输入 然后从这个芯片3脚输出,1.2V是基准 5V是芯片供电电压。我想这个芯片有这个功能就是将频率信号幅度稳定在1.2V输出。

网友A:
1.2是外部给的么?感觉是电子开关,用来切换1.2V和地与外部相连的。

网友:
红色元件估计是DC/DC模块,1脚是使能端,由H/L电平控制后部电源的开启或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是外部给的么?感觉是电子开关,用来切换1.2V和地与外部相连的。

谢谢你!你猜对了,我突然也想到是电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