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当电路限定了是这样, 用什么三极管驱动蜂鸣器?

楼主(2012-11-08):
大家好, 我是初学电路的菜鸟了. 打了一个板子驱动蜂鸣器, 有点问题. 如图.

我的IO口为1.8V, 默认高组态. 想低电平时导通, 我该选择8050还是8550三极管去驱动电路呢?

由于知识有限, 请告诉我怎么接可以吗? 如果要加电阻也帮我加一下.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原理图, 看的有些矛盾, 有的负载在上面, 有的在下面.

我这种结构, 应该用PNP 还是 NPN呢?

网友A:
这是最笨的办法,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笨的办法,符合你的要求。                                                                      ...

你这个要多个三极管, 我怎么接呢? 我的板子已经定型了.

我原本设计应该和这个帖子的楼主一样.

http://www.icdev.com.cn/?viewthread-6369.html

楼主:
不知道这个帖子的图可以么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52453242

网友B:
4L 改变电阻参数可以运行,最好是加一个3V左右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4L 改变电阻参数可以运行,最好是加一个3V左右的稳压管

我今天早晨接了, 但是蜂鸣器一直响.

(没有接 IO的串联电阻, 接了个4.7K的上拉电阻).

呆会我再试试看.

请问那种电路应用没问题吧?  我该用什么样的电阻呢?  如果用3V的稳压管加哪里?

网友B:
电路不变的话稳压管串接到IO和B极电阻端,这样IO1.8V+3V的话接近5V,限流电阻有效电压按照(1.8V-VBE)计算;
如果不能加入元件的话,调整电阻阻值参照IO1.8V时,限流电阻和上拉电阻分压电压保证PNP管子不会导通,具体电压和温度范围有关,电阻阻值要保证可靠导通,其中的量自己确定,可能不能达到理想工作状态,相对来说只能是将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变的话稳压管串接到IO和B极电阻端,这样IO1.8V+3V的话接近5V,限流电阻有效电压按照(1.8V-VBE)计算 ...

这么详细的回答, 终于明白要怎么做了,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变的话稳压管串接到IO和B极电阻端,这样IO1.8V+3V的话接近5V,限流电阻有效电压按照(1.8V-VBE)计算 ...

是不是得这样了?

网友:
重新打板子......

网友:
电阻串红色led,声光提示,

网友:
IO能否做OC输出, 能的话可以试试9楼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