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12-11-08):
(图片)

网友:
线圈最好接在集电极

网友A:
同2楼,继电器要接在集电极,图中这样隐患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2楼,继电器要接在集电极,图中这样隐患大

这样接有什么隐患,和接在集电集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接有什么隐患,和接在集电集有什么区别?

你要考虑这么个情况

Q2导通后,线圈通电,Q2发射极电位升高,R4压降减小,使得Q2基极的电流减小,有可能会让Q2工作在放大区,这样控制继电器就不稳定了,甚至会烧掉管子

挪到集电极就没问题了,能保证让Q2工作在饱和区,当个开关用

网友B:
这样貌似继电器的电流上不去吧,继电器是12V的哦,如果你你基极电压是5V,如果能饱和的话,射极就超5V了,那就截止了。所以这个电路驱动不足吧。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考虑这么个情况

Q2导通后,线圈通电,Q2发射极电位升高,R4压降减小,使得Q2基极的电流减小,有可能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貌似继电器的电流上不去吧,继电器是12V的哦,如果你你基极电压是5V,如果能饱和的话,射极就超5V了, ...

基极电压也是12V的,这样用有问题没?

网友:
也不好吧,12V驱动的,就算集电极没供电,继电器上也会有几毫安的电流。继电器线圈功率一般几百MW的

网友:
同意2楼接法

网友:
可以在发射机串接一个4007然后驱动继电器。请参考

网友:
继电器应接在C极,标准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