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饱和与放大的浅析

楼主(2012-11-08):
      首先强调,无论是那种三极管,IC IB vCE都有一个极限的值。下面就以NPN为例子,从数据的角度来说一下NPN饱和与放大两种状态。
下图改变一下R1的值 从2K 到 30欧姆逐渐减小,保持R2=1K不变。

    一个最直观的数据就是 Ic ,它在逐渐增大,同时Vce 也在逐渐增大,感觉多么CE多么像一个电阻啊。但它不是一个电阻。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 Ib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什么变化,数据的微小变化我在这不做讨论。你看,都是同样的Ib输入,R1=2k的时候可以说三极管是深度饱和,
当Ic的电流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把问题转移到了IC电流的变化而不是R1的变化了,两者有相对的区别,该例子是用负载的变化来演示
Ic的变化,你可以理解成负载需求的电流增加了但不要把问题点放在负载的电阻数值上),三极管退出了饱和。
    我们定义一个 h 作为电流放大倍数。(这个是变化的)
    IC从饱和到放大的过程,h 与 IC成一定的正比关系。
    到这里,我说的也是一头雾水,好吧!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这个电路”中,IC能有多大。
    我们在保证IC不超过极限值的情况下,IC跟集电极电压有很大相对关系,同一个电路,当三极管饱和时,集电极电压几乎全部落在集电极
负载上,也就是说VCC/R1 为这个电路的最大的集电极电流。
     那么,如果三极管是放大状态下,IB通过三极管会不会把电流放大到IC最大电流以上。
     上面那句话是关键!如果三极管放大不断接近IC最大电流,我们可以看成三极管为了获取更大的电流,根据欧姆定律,三极管把集电极的电势
不断地往下拉,拉到不行了(<0.2V),还不能获取到需要放大的电流,那么三极管已经饱和得不行了,只好把h给变小,使IC受到限制。其实h早
已经慢慢变小了,在调整集电极的电压的同时也把h不断往下拉,两手抓两手都是硬的。
     其实上面那句拉到不行了(《0.2V)我们可以这么看,三极管NPN,当集电极电势逐渐减小小于基极时,那么基极-集电极的二极管也导通了,
那么你看,左右都是二极管导通,它的vce是不是就很小接近于0了。
     讲的有点乱,最后几段才是想说的,有别于图跟数据。说法跟课本上不太一样,没有涉及到三极管多子跟少子的问题,只是通俗说法而已,
仅仅发表言论,没有说这就是对的。

网友:
這樣理解應該沒什麼錯的

网友:
楼主理解深刻啊!

网友:
mark 一下 下一主题
三极管饱和与放大的浅析

网友:
一时无法完全理解

网友(2013-09-01):
讲的很混乱

网友:
如何理解交流放大倍数和直流放大倍数 。

网友:
学了这么久,3极管还是不太会用.如何精通.....

网友(2017-05-21):
通俗理解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