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干扰问题,在现场处理,请大家帮忙,着急

楼主(2012-11-08):
现场使用18b20测温,可能是干扰问题,使传感器无法与单片机通信,而且一直不会好,重新给传感器上电就好了,一段时间又会出现,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没?程序用在别的地方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网上看到给18b20复位的指令0x64,但pdf上没有,有谁用过,大家帮忙下,三天了,耽误生产,客户怒了,

网友A:
上拉电阻加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加了没有?

有4.7k上啦

网友:
两线接法,有的18B20,或者线长,4.7K有点大,换2K试试。用屏蔽线试试,时序调整调整。

网友:
18B20拉低480uS就是复位,每次通信都从复位开始的。

网友:
两线接法,有的18B20,或者线长,4.7K有点大,换2K试试。用屏蔽线试试,时序调整调整。

赞同

网友:
把晶振的引脚焊的高一点,一般情况下,可以减小干扰

网友(2020-09-23):
5楼的方案不错,电源和地上串电感可能也会好点

网友:
读数据时校验 crc8

网友(2020-12-08):
时序问题可能性大一些,用示波器抓取复位,读写时侯的时序仔细检查。ds18b20不会死机的。只要供电ok然后初始化开始转化后,单片机死机都不会影响1820工作的,直接读取都能读取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