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L升级版本HMC5983

楼主(2012-11-08):
相对HMC5883L,5983优势:
1. 可支持IIC以及SPI协议传输;
2. 自动进行温度补偿;
3. 数据更新速率可达220Hz;

网友A:
模块怎么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怎么卖的?

可咨询资料所填公司

网友B:
老兄,看来你对HMC5883很了解,请问有些人说HMC5883在过回流焊之前要用温箱60度烤24小时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烤,会出现什么问题?
有些在热风枪焊接后,自测模式XZ轴正常,Y轴(垂直轴)显示-1、1、2之类的很小值,或者Y轴正常,XZ轴很小。是否因为温度过热的原因?
如果自测模式XYZ正常,是否表示正常测量模式也基本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看来你对HMC5883很了解,请问有些人说HMC5883在过回流焊之前要用温箱60度烤24小时是什么意思?如果不 ...

如果在SMT之前没烘烤,那么就会出现你说的那些问题;
焊接的时候将感应材料损坏了;
如果self-test没问题的话,那说明sensor是没问题的;
希望以上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哥们,我也买的有5883,准备自己手工焊接,是否要烤一下在焊接呢?有热风枪也有刀头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我也买的有5883,准备自己手工焊接,是否要烤一下在焊接呢?有热风枪也有刀头烙铁 ...

烘烤一下还是好些;
热风吹的时间可别太长了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烘烤一下还是好些;
热风吹的时间可别太长了咯

你之前做那个板子是短时间用风枪加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之前做那个板子是短时间用风枪加热吧?

恩,长时间它受不了

网友D(2013-06-09):
引用 楼主:
恩,长时间它受不了

请教一下,焊接的时候温度最好调到多少度?热风烤多久(多少秒),焊接的时候最好在多长时间内搞定才不会焊坏它。我用烙铁焊接,貌似已经废了两片了。

网友(2014-06-30):
引用 楼主:
如果在SMT之前没烘烤,那么就会出现你说的那些问题;
焊接的时候将感应材料损坏了;
如果self-test没问题 ...

若是真空包装,应该不需要烘烤吧?   烘烤仅限于开封回潮后才需要吧?

网友E(2014-08-25):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焊接的时候温度最好调到多少度?热风烤多久(多少秒),焊接的时候最好在多长时间内搞定才不会 ...

你焊废的表现是什么啊,我这儿是能读出ID,Gain为1时自检XYZ轴都输出1285,关闭自检之后全部输出0!
不知道这种现象是焊废了还是芯片有问题,用焊锡膏+310°风枪板子背面吹,焊锡膏融化后5秒左右我就没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焊废的表现是什么啊,我这儿是能读出ID,Gain为1时自检XYZ轴都输出1285,关闭自检之后全部输出0!
不知 ...

表示你温度有点高,之前焊过,好像才270左右焊的,还有时候焊报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表示你温度有点高,之前焊过,好像才270左右焊的,还有时候焊报废了

好吧三颗HMC5983全部阵亡,前两科310°风枪吹板子背面,第三颗270°吹背面,第三颗芯片还是跟第一颗一样的结果。能读ID,自检XYZ轴全部1285,关闭自检后不管怎么折腾都是0!
好怀疑买到水货了,才7元一颗。

网友:
还不错,有空去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三颗HMC5983全部阵亡,前两科310°风枪吹板子背面,第三颗270°吹背面,第三颗芯片还是跟第一颗一样 ...

这个,好吧,人品太好,哈哈

网友G:
我用烤箱烤的,一块板12片会坏一半。。
现在只能拿去工厂加工了,求解啊,自己焊接怎么才能不坏掉

网友:
没用过,不过即将要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用烤箱烤的,一块板12片会坏一半。。
现在只能拿去工厂加工了,求解啊,自己焊接怎么才能不坏掉 ...

你芯片哪里买的呢?麻烦给个地址吧。我买的都不能用。
我焊接了5个,全部不能用,第五颗焊接温度只有250°,但依然不行,表现就是ID能读,XYZ轴数据都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芯片哪里买的呢?麻烦给个地址吧。我买的都不能用。
我焊接了5个,全部不能用,第五颗焊接温度只有250 ...

我淘宝买的,前面买的也是坏一大堆,后来查了很多资料,有几个原因,
1 芯片受潮,有人说芯片受潮后要干燥24小时才能用,我用烤箱60°c烤了1小时。
2 焊接温度太高,后来按照回流焊的温度曲线,用热风枪距离5cm,200度左右吹60秒,然后1.5cm,250度吹差不多20秒,锡浆全部融化 就移走热风自然冷却。
这样操作基本上成功率80%,会坏一两片,但是损坏的情况一般是某一个轴数值特别小,不会出现完全损坏读不到数据的情况。

网友G:
芯片1.5一片,但是后来这批测试过,基本都是好用的。芯片引脚也都是镀金的,不是拆机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芯片1.5一片,但是后来这批测试过,基本都是好用的。芯片引脚也都是镀金的,不是拆机片 ...

1.5元一片HMC5983?
哪一家买的啊

网友G:
淘宝上搜一下 就有了 1.5 1.6的价格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便宜,但是确实能用
我在digikey上看 4000pcs的价格是1.3刀
卖1.5可能是国内或者印尼封装的吧

网友(2015-01-17):
引用 网友G:
淘宝上搜一下 就有了 1.5 1.6的价格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便宜,但是确实能用
我在digikey上看 4000pcs的 ...

某宝的能用吗,直接焊接可以使吗,需不需要烘烤

网友:
我买了几百片,基本都没问题,手工焊接的话 最好烘烤过
回流焊机焊接的话就不用了,回流焊机焊接的 很少出现坏掉的情况,反而引脚虚焊比较常见。
因为底部焊盘是镀金的,不太容易上锡。

网友(2015-03-15):
翻看到这贴,长见识了,在用5883,准备升5983呢

网友H:
hmc5983和hmc5883的驱动是一样的吧?就是说数据读取的程序是不是相同?

网友(2015-05-12):
引用 网友H:
hmc5983和hmc5883的驱动是一样的吧?就是说数据读取的程序是不是相同?

数据输出频率不同,还有5983有spi

网友:
去年的时候做飞控的时候用了一片,主要是看着 SPI接口和220 Hz的刷新率来的。SPI  口的好处是可以DMA直接读取,设置完成了之后比较省事,不用折腾I2C 那复杂的控制

焊接没有神马新鲜的,我也没烘干,直接上烤箱就是了。这么多年来我好像就焊坏了1个罗盘,还不是HMC的,而是ST的9轴传感器。 HMC5983 还是挺亲民的,焊坏了也无所谓。

网友(2015-08-16):
有没有5983的驱动程序,stm32的?

网友(2016-04-30):
准备用HMC5983芯片,翻出来这个帖子,心里怕怕的
怕量产时出问题,那可麻烦了
HMC5983芯片这么脆弱?
在正常使用中,若是环境湿度大,是不是芯片也会不好使?疑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