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作量程自動切換的電壓表,請問用哪種量程切換器件比...

楼主(2012-11-08):
製作量程自動切換的電壓表,請問用哪種量程切換器件比較好?
要求精度:24bitAD  50.0000V,便攜式
1.繼電器
2.MOS管加精密可調電阻
3.用數字電位器

我想用MOS管的話:有動態的內阻,不方便校正,數字電位器可能也會有相同的問題!
順便再說一下,以上的精度有什麽好多色性價比的運放可以推薦?

网友:
毫不犹豫,继电器

网友A:
用光耦继电器吧,耐压高,体积小,功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光耦继电器吧,耐压高,体积小,功耗低。

光耦继电器和MOS不是同样的工作原理吗?会不会不同的电压电流有不同的内阻?

好像內阻還是蠻大的啊

网友:
高频继电器

多位数表里换量程都是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继电器和MOS不是同样的工作原理吗?会不会不同的电压电流有不同的内阻?

好像內阻還是蠻大的啊 ...

光耦继电器和MOS管虽然差不多,但是还是有区别。
MOS管的耐压低,一般只有几伏至十几伏。
光耦继电器的耐压高,一般几十伏至几百伏。

都是基于半导体材料,电阻肯定是动态的,但是直接接入ADC的话,这点导通电阻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50.0000V

估计要上低热继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000V

估计要上低热继电器了

继电器也真么多将就?是低热噪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