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的TZ中断是否可以在被触发后快速切换成输入模式

楼主(2012-11-08):
画了一块板子,一共5种故障,都是故障发生时出现下降沿,所以引到了TZ1~TZ5引脚上,开始想的是故障发生后,触发相应的TZ中断封锁关联的PWM脉冲,通过查询TZ中断标志来判断故障原因是五个中的哪个。但板子做回来才发现,6个TZ的中断,只有一个中断标志,也就是335无法区分到底是那个TZ输入触发的中断。本来可以采用将5个故障通过与门电路综合后,将综合后的故障标志发给一个TZ即可,通过触发该TZ中断后查询5个相应输入连判断,但这需要修改硬件电路。所以在不修改硬件的基础上,是否可以在TZ触发后将5个TZ输入修改为数字输入引脚,再通过扫描得到故障源呢?

网友(2013-08-15):
好问题!lz解决了吗?

网友:
无需重新设置,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GPxDAT寄存器来获得引脚状态。不过你需要确认触发TZ的事件维持时间是否足够长保证你能读出引脚状态。

网友A(2019-03-25):
楼主的TZ模块配置  能否共享下代码     我也想用这个模块来封锁PWM的输出,采用软件强制触发错误模式,但是发现PWM还是一直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TZ模块配置  能否共享下代码     我也想用这个模块来封锁PWM的输出,采用软件强制触发错误模式,但是 ...

半个挖坟了……早忘记软件部门咋弄的了

网友(2019-06-13):
当年自己设计的控制板同样遇到了此坑。可以改为输入口检测TZ管脚状态,但是等程序去检测的时候,很可能这个状态已经消失了。改变下思路,方法1:开6个外部中断。方法2:用6个PWM的TZ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