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Khz的波,用什么方法测量峰峰值?

楼主(2012-11-08):
峰峰值的范围:0--5V,全部是正电压,频率1Khz,哪位大侠说说看

楼主:
还是我回复吧,对于我这几天遇到的情况,测量到的小信号:f0,频率1.2khz,峰峰值250±200mv,占空比60%。放大后f1,频率1.2khz,峰峰值2.5±2V,占空比60%。随着目标的靠近,峰峰值在变化。规律为目标越近,峰峰值越大。为了检测出峰峰值的大小,先后考虑了单片机AD检测,方法为max-min(但是最后没做成)。然后又搜索了其他方法。如下图。

楼主:
精确的峰值--谷值检测器电路
--------------------------------------------------------------------------------
此电路中仅用两个运算放大器就能完成对非正弦波形的峰值和谷值电压的检测。在峰值期间,D1导通使C1充电达到峰值,峰值过后由于R1的限流作用,C1放电微乎其微,到下一次峰值再度充电,维持峰值电压输出。谷值检测与上面相反,谷值期间C2经过D2迅速地放电到谷值电压,而其它时间仅通过D4、R2微量放电,C2上始终保持谷值电压。C1、C2上串接的1Ω电阻用于防止过冲

楼主:
另外,引用cqfeiyuxmj 在我另外一个帖子的回复,图片如下

网友:
表示我用  定频傅里叶变换(信号频率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我用  定点傅里叶变换(信号频率固定)

傅里叶?详细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