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的片子真是牛B

楼主(2012-11-08):
今天上午做实验,不小心把actel的一个引脚搭接到200V直流上了,板子上的MOS管立即爆炸了,200V电源立即保护了……心想这下悲剧了。
谁知最后发现actel的片子正常使用,就只有那一个引脚烧坏了。霸气!

网友:
航天级的还是?

网友:
如果接了200V那个IO还没烧坏那就是真牛逼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

楼主:
民用级别的,A3P250,对actel的敬仰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

网友:
ACTEL人家是做航天的,我用过A3P060,多次电源搞反,一点事情没有

网友:
A3P250,我有,准备开始用起来了。
有人用作显卡的,出货量应该还可以

网友:
ACTEL开发环境不知道好用不?只知道ACTEL FPGA 是flash型的。
请楼主简单介绍下ACTEL开发环境,谢谢@!

网友:
提醒: 做高速的童鞋们千万不要去选择它,到时候你可能会有跳楼的冲动!
软件去他的网站上下载,LICENSE也是在那里申请,免费的LICENSE可以用一年,第二年继续申请。 软件名字好像叫libero。

网友:
actel  xbox360有用

芯片功能,价格,加密都挺好,就是万恶的开发环境,直接把我的系统整死

楼主:
开发环境libero ide ,我用的9.1版本,界面环境还可以吧,都一个鸟样,比QueterusII好看一点。就是开发步骤繁杂一点,不过最近出了个smart deisgner,才可以像画电路图那样编程了。由于actel用的人少,烧写器仿真器什么的都比较贵。A3P250运行速度号称最快350M,其实没有那么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发环境libero ide ,我用的9.1版本,界面环境还可以吧,都一个鸟样,比QueterusII好看一点。就是开发步骤 ...

那么极限速度能到什么程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网友:
我现在在用,听买的人说,价格和另两家的CPLD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极限速度能到什么程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的应用其实不能算是很快,我们一般使用40M就了不得了。没有实际用过极限速度,只是用示波器在引脚上看过,IO的翻转速度200M还是可以达到的。真心没什么感觉,也就是示波器上显示个“200MHz”而已,哈哈哈

网友:
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呵呵呵呵,用了好多年了。经常会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应用其实不能算是很快,我们一般使用40M就了不得了。没有实际用过极限速度,只是用示波器在引脚上 ...

200M翻转的时候,波形走样么?非常规整漂亮的200M翻转波形?

楼主:
不是很漂亮,有稍许变形,可能和示波器表笔有关系。示波器具体型号没怎么记,是四通道的,500MHz,2.5Gs/S的,当时表笔不是这个示波器的原装表笔。

网友B(2013-07-27):
楼上的高手们,选用ACTEL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密么?

片子,下载器,仿真器真心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高手们,选用ACTEL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密么?

片子,下载器,仿真器真心不便宜啊。 ...

加密是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我们需求的工作环境比较苛刻,呵呵呵
仿真器是真心很贵,反正是公司买的,呵呵呵
主要是它的IDE太难用了。

网友:
长见识了,有时间瞅瞅它的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发环境libero ide ,我用的9.1版本,界面环境还可以吧,都一个鸟样,比QueterusII好看一点。就是开发步骤 ...

我用10.1.  我觉得libero 难用死了。 smart designer  一点都不smart。 actel 性价比还行,就是开发环境不敢恭维。 现在习惯了,已经无力吐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10.1.  我觉得libero 难用死了。 smart designer  一点都不smart。 actel 性价比还行,就是开发环境 ...

我之前都是在用9.1的,前一段时间刚换10.1,光安装就装了3个小时,我擦!
不过片子用起来还是挺顺手的。
真不愧是原来用到航空上的,性能真是刚刚的。

网友:
ACTEL市场做多的不够好,不过相比LATTICE貌似强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密是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我们需求的工作环境比较苛刻,呵呵呵
仿真器是真心很贵,反正是公司买的, ...

嗯。

话说加密,除了actel的fpga,别无他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