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简单换向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11-08):
最近自己做了个mini钻床,电机是24V直流有刷的,但是正反转需要把正负极换一下,比较麻烦。
于是想自己做个简单的换向器,
设计的思想是:才用2路常闭2路常开的24v继电器(设ABCD  BD常开AC常闭),
然后继电器一侧把AD两端短接接电源正极,BC两端短接接电源负极,继电器另外一侧,AB短接接电机正极,CD短接接电机负极。
在继电器前端加一个开关,输入24v后,如果开关不闭合,则电流从闭合的A路进入电机从C返回电源。
开关闭合后电流从闭合的D路进入电机从B返回电源。

但是我总觉得这样弄有些不妥,会不会存在问题,请有经验的同学帮忙看下,会不会存在短路烧电源的可能,如果简单的场合这样应用可以么。

网友A:
继电器触点动作时间有差别,有瞬时短路可能,应当用带死区的H桥妥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触点动作时间有差别,有瞬时短路可能,应当用带死区的H桥妥当

如果选用继电器的话 能否改进一下呢

用带死区的H桥能否提供个简单的电路呀
输入用24v直流电源 输出也是

网友B:
同一侧的的 继电器  加一个延时电路即可 或者MOS

加几片逻辑芯片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侧的的 继电器  加一个延时电路即可 或者MOS

加几片逻辑芯片就可以

方便的话 帮我改下图纸吧 我基本不太懂这些的 谢谢啦

网友:
买个2x2的开关吧。
如果觉得还不可靠就买2x3的

网友:
双刀双掷的继电器可以的, 不容易出现同时导通

网友:
双刀双掷的继电器还要再加一个总开关的继电器

网友:
或者买两个单刀双掷的继电器,比如HFKC012-2ZST

网友:
完全不会有问题。触点不可能上下导通的。

网友:
新的继电器应该没有问题的 但还是推荐用H桥驱动

网友:
非正转即反转,啥时候停车?

楼主:
谢谢大家的踊跃回答  我找到了个电动螺丝刀的开关 解决了开关正反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