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热水器四芯温度水位检测?

楼主(2012-11-08):
家里的太阳热水器控制器坏了,想自己用51做一个简单的,买回来原配的"四芯温度水位检测"不知道里具体是什么样的电路?用51怎么驱动?

网友:
估计是电阻的吧,测测电阻试试

网友:
电阻,一个热敏电阻,还有几个电阻,一个水位一个电阻,通过水的导电短路几个电阻,读出的电阻值不同判断水位。
热敏电阻一般是10K的,25°,100k的也有。

网友A:
便宜的话,应该是NTC,但是很少有用4线NTC的,通常应该是PT100 4线传感器吧。你可以测量一下,如果4根线里面,两根直接短路  另外的是100多欧电阻,那就是PT100,如果是上千欧阻值,那基本上是NTC了。

网友:
很多看似简单又便宜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你自己设计一个成本绝对比你买一个要高出不少。

网友:
搭车问一下,外观像黑胶棒的那种太阳能水位传感器是什么原理,请明白的朋友赐教。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4773318-1-1.html
我拆过一个家里的,分析出其中原理,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用全自动洗衣机上的电子水位器自己用单片机制作,原件不接触水,不容易损坏,测温用18B20,用5芯软护套线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看了您的原理图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话,应该是NTC,但是很少有用4线NTC的,通常应该是PT100 4线传感器吧。你可以测量一下,如果4根线里 ...

量了一个,便宜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