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12-11-08):
求助模电高手,我的板子需要通过rs422向外发送数据,由于项目需要光耦隔离,因此FPGA输出的串口信号通过开关三极管驱动光耦,然后再通过Max3490,向外输出,在调试中发现波特率为460800bps时数据不正确,通过示波器发现串口信号经过三极管驱动,信号失真,电路图如下图所示,我已经将基极限流电路调为300欧,信号失真还是很严重!!!现在很急,希望高手给予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换高速隔离器 或者加辅助整形电路

网友:
R108可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高速隔离器 或者加辅助整形电路

谢谢,已经解决了,光耦没有问题,在三极管的基级加1K的下拉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