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GSM模块SIM900设计全程

楼主(2012-11-08):
经过2周来的努力,终于完成了GPRS/GSM模块SIM900的硬件电路设计,并用测试软件进行测试,功能一切正常!下面跟大家分享
先来一张出场图过过瘾——

设计的时候主要考虑实现以下功能:
1.工业级温度范围(-40℃~+85℃),以便另一个项目中做监测系统用到时可以直接应用;内置TCP/IP协议,这是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数据监测的需要;抗震性好,主要就是模块管脚是直接焊接在PCB上的,不是通过连接器连接的。因此选择了SIMCOM公司的四频工业模块SIM900,不过在本设计中使用了它的精简版本SIM900A,SIM900A与SIM900的区别是:频率:900A是二频,900是四频,所以900A是900的简化版本,二频只在国内使用完全无压力,但是在国外就不行,四频则全球通用,硬件设计是完全一样的!所以需要用四频的时候,本设计也适用
2.板载MCU,这样可以方便GPRS的控制,不需要再找一块单片机开发板来控制。这里选择了大家都熟悉的51单片机,增强型的51单片机——STC12C5A60S2,通过串口下载程序,3.5V-5.5V供电电压范围内稳定工作无压力,60KB的Flash、1280B的RAM、双串口、内置EEPROM、A/D转换器……只要学过89S51,控制这个模块式轻而易举滴!
3.具备DTMF解码功能:双音多频:Dual Tone Multi Frequency,是由贝尔实验室开发的信令方式,通过承载语音的模拟电话线传送电话拨号信息,由高频群和低频群组成,高低频群各包含4个频率,是一种在话音信道用音调来表示数字的方法,它可以用来在模拟话音信道传输信令,因此在通信中有广泛的应用。一个高频信号和一个低频信号叠加组成一个组合信号,代表一个数字,共有16个编码。为什么要用双音多频?:通过发短信、GPRS数据也可以达到控制远程目标的命令,但是相信大家都有过使用短信查询或办理业务的体会,是相当考验耐心的,因为那是非实时的。而双音多频则是按下手机按键,对方立马可以解码,其速度跟我们语音通话一样快,按键一按,对方即刻响应!这里采用的是大家熟悉的DTMF芯片是MT8870
4.具备二次开发能力,GPRS模块、MCU模块应用管脚引出为扩展接口,方便二次开发,所以板子上设计了扩展接口
大致考虑了这些,更加细节的地方,还是上几个图,总体图——
这是正面图:

这是背面图:

好了,下面看看原理图——
这是sim900主电路图:
这是MCU电路:

这是电源电路:
这是音频及DTMF解码电路:

注意,R22是不需要焊接的哦!
这是PCB的3D效果图正面:
这是PCB的3D效果图背面:

好了,上面是总体原理与效果,下面我们来看看部分细节

DTMF解码效果,用四个LED灯来显示解码结果:

当然了,手机不一定要放那么近哦!只要有手机信号的地方,不论多远,都可以通过DTMF来控制,普通话,请按1,....
先去吃饭了,呵呵,得了2莫元!!回来继续......
吃饭回来了,大家多提意见,共同进步!先去上晚自习了。

一大早起来想起了帖子,所以来继续......
硬件弄好了,需要软件来测试,所谓测试,就是通过AT指令,与GPRS模块尽心信息交换、发送控制命令,通常,AT指令是统一标准的,在这里的测试方法,对其它GPRS模块也适用哦!为了快速测试板子,先在PC机端使用了串口调试工具、GSM调试工具、TCP/IP调试工具,利用AT指令进行测试,如下图

上图是初始化GPRS模块,主要发送的命令有:(TX—我们发送给GPRS模块的命令,RX—GPRS模块返回的信息)
[TX 08:57:29:394]AT     //测试指令收发是否正常

[RX 08:57:29:722]AT

OK

[TX 08:57:29:737]ATE0

[RX 08:57:30:066]ATE0

OK

[TX 08:57:30:066]AT+CGMI    //获取模块厂商

[RX 08:57:30:409]
SIMCOM_Ltd

OK

[TX 08:57:30:425]AT+CGMM   //读取模块型号

[RX 08:57:30:753]
SIMCOM_SIM900A

OK

[TX 08:57:30:769]AT+CGMR   //读取版本号

[RX 08:57:31:112]
Revision:1137B10SIM900A32_ST

OK

[TX 08:57:31:112]AT+CGSN   //读取序列号

[RX 08:57:31:456]

OK

[TX 08:57:31:456]AT+CIMI   //读取SIM卡的IMSI

[RX 08:57:31:800]

OK

说明:以上AT指令,比如AT+CIMI 指令,用单片机来发送的时候,实际发的是一个字符串"AT+CIMI ",接收GPRS模块返回的信息,也是接收一个字符串信息哦。

下面继续来看发送短信功能:

发送彩信功能:

拨打电话:

AT指令窗口:

GPRS调试:
为自己的论坛ID号设计了一个广告,平面设计高手莫拍砖头

网友:
参观参观

网友A:
牛叉啊,做的好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叉啊,做的好精致。

兄弟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抢个沙发,帮顶!

多谢帮顶

网友C:
确实很精致啊    器件成本大概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很精致啊    器件成本大概多少钱?

您好,主要是sim900模块,带彩信协议的要120.0元了其它的零散加起来也接近200元了

网友D:
好东西,希望能共享更多的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希望能共享更多的好东西!

网友D:
我也在公司做了一个GSM的东西,只是只有GSM功能,没有用DTMF解码和GPRS.所以以后还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
做的不错  mark一下

网友D:
我觉得既然有了GPRS就应该带个摄相头和SD卡会完整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既然有了GPRS就应该带个摄相头和SD卡会完整一点.

嗯嗯,后期会完善,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公司做了一个GSM的东西,只是只有GSM功能,没有用DTMF解码和GPRS.所以以后还多多向你学习! ...

互相学习

网友:
设计原理图、画板子、焊接元件、测试,楼主2周就完成了,好厉害......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叉

过奖啦!!

网友F:
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价格?

二百多这样吧 ,大家都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帅气的mark

共同进步!

网友H:
这是要开源吗?还是卖的。。。就算是卖的也有兴趣,帮顶

网友:
广告吗,开源才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要开源吗?还是卖的。。。就算是卖的也有兴趣,帮顶

嗯嗯,谢谢,提供电路和程序,算不算开源

楼主:
本人因生活极度贫困,1长期代写小学寒署假作业。替小学生欺负其它同学。2并承接以下业务:苦力搬运、车工、装卸、电工、焊工、钳工、瓦工、砸墙、砌墙、油漆、通下水道、贴磁砖、拆装空调、砸墙打地洞。算命,割双眼皮、隆胸、无痛人流、结扎上环,割包皮…2承接原子弹抛光/打蜡,拆洗导弹发动机、清洗航姆油槽、维修航母发动机、出售二手航母、高空作业擦洗卫星表面积尘,维修飞机倒后镜,火车补胎,常年承接火补,**焊接针眼,蚊子搬家,蚂蚁割腹产,专业承接银河防水处理,太阳测温、降温、黑洞照明工程、每平米800元、提供正式发票、可开餐饮或者学习项目。3承接飞机坠海还原、火车出轨缝补、断桥缝合、楼房倒塌扶起。4专业出售武林秘籍,九阴真经、降龙十八掌…等多项业务。接受订制传国玉玺、帝冠龙袍;主持开国大典、登机大典另外收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提供电路和程序,算不算开源

。。激动了。。。楼主这个不是GPS+GPRS一体的啊?那个一体的模块是SIM908。。。

楼主:
引用 网友H:
。。激动了。。。楼主这个不是GPS+GPRS一体的啊?那个一体的模块是SIM908。。。 ...

这个不是GPS+GPRS一体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GPS+GPRS一体的

过段时间就搞个GPS+GPRS一体滴!

网友I:
不错,lz是要卖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lz是要卖板子吗?

是的,让自己的板子能卖出去是我的一个小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楼主,学习学习!

多谢来顶

楼主:
请问大家,论坛里的个性签名在哪里设置呀

网友K:
恭喜恭喜  公司有个女学生在做这个  到时候可以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恭喜恭喜  公司有个女学生在做这个  到时候可以请教你

呵呵呵呵,互相学习

网友L:
楼主能不能上PDF图,这种JPG图看不清楚啊
如果卖板子就开源大家研究研究吧,类似野火兄那样搞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能不能上PDF图,这种JPG图看不清楚啊
如果卖板子就开源大家研究研究吧,类似野火兄那样搞就不错 ...

好滴好滴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能不能上PDF图,这种JPG图看不清楚啊
如果卖板子就开源大家研究研究吧,类似野火兄那样搞就不错 ...

听前辈的,JPG图看不清,现在上传PDF格式的,希望大家顶我呀~~~~
附件:

互相学习,大家把这个帖子顶起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能不能上PDF图,这种JPG图看不清楚啊
如果卖板子就开源大家研究研究吧,类似野火兄那样搞就不错 ...

skynet前辈,签名档在哪里设置,是不是新手上路没法设置?

网友L:
不知道呀,我就是在设置里面弄的.不过貌似现在不能设置了,没注意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呀,我就是在设置里面弄的.不过貌似现在不能设置了,没注意过啊

楼主:
拜托,别沉下去吧

网友:
很不错呀,设计的很漂亮,顶一个。

网友:
很好很强大,楼主还上晚自习?

网友M:
仿佛又看到了与STC类似的广告

楼主:
庆祝一下,第一个套件被卖出了,大家多提意见吧,链接是: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e5b4pdqf27e
请勿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仿佛又看到了与STC类似的广告

嗯嗯,是的

网友(2012-12-13):
佩服,佩服呢!!

网友(2013-01-20):
不错哦~~
成本多高??

网友:
不错啊,这个挺不错啊,功能可以再增加些

网友:
标记一下,有空也个模块玩玩

网友:
可以哇~ sim900支持SMTP吧?

网友:
东西不错,好东西一定要顶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前辈的,JPG图看不清,现在上传PDF格式的,希望大家顶我呀~~~~
附件:

楼主,SIM卡的电源是否弄错了呢?是SIM_VDD,而你原理图上是4V??

网友(2013-03-02):
怎么就没有上传程序呢!

网友:
顶一个 我也研究过 当时用的是STC12C5A60S2 做的 主要收发中文短信

网友:
我也没看到程序,呵呵

网友:
China Superman…… 中国超人……
我还以为是自制了GSM模块……原来是把模块焊到了板子上……

网友:
顶楼主,上位机软件写得很不错,功能都考虑全了

网友(2013-06-05):
引用 楼主:
嗯嗯,后期会完善,请多多指教

做的很漂亮

网友:
顶楼主,上位机软件是用什么软件写的。

网友:
在那里可以买到呢,楼主

网友:
淘宝能买到吗?大概多少银子?

网友(2013-07-14):
我想请教下这个板子上面能做到吗

网友:
开放源码就好了!

网友:
sim900好像自带DTMF解码吧,不需要外挂

网友(2013-10-12):
调试工具能共享下不?

网友(2013-12-04):
楼主你的能够存储数据到u或者SD卡 或者 tf卡不,数据格式为excel  或者csn反正能够方便看数据就行。   用你的stc芯片,可以的话,想买一块你的板子,

网友(2014-04-15):
请问下如果发彩信的话对图片格式,图片大小,分辨率有什么要求??????????

网友:
这个应该是短信猫设备

网友:
标记sim900开发板,想入手哦

网友:
mark,参考一下

网友(2014-06-08):
你这个GSM调试工具叫什么名字呀,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很好的设计,很好的工艺!值得学习!

网友:
MARK 标记一下

网友:
楼主  用普通51作过吗   小弟 器资料啊

网友:
好东东必需顶

网友(2014-09-09):
楼主,,请问你的彩信是怎么读取的呢???求指教

网友:
如果有资料分享就好了

网友:
很牛逼啊 hfuifuewfwf

网友:
很漂亮的板子。学习了。

网友:
楼主咋卖吖?哪卖吖?给个连接行不?

网友(2014-10-09):
有成品板供开发学习的吗?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学习

网友:
好东西,有资料吗

网友:
LZ现在还在吗?

网友:
请问彩信怎么发送,有专门的AT指令?

网友:
求共享资料呀

网友:
准备下个项目使用,谢谢

网友:
为什么我用单片机发送AT指令后没有返回     而直接用串口连到电脑上发AT指令就可以呢

网友(2014-11-14):
从头看到尾也没有看到程序,

网友:
楼主SIM900的PCB 和原理图封装,最近设计一块通信模块急需。最好有个PCB考一下

网友:
SIM900A 可以通过SPI接口与单片机连接吗?现在用SIM900A发彩信,串口连接方式,50K左右的图片要10几秒才能传到SIM900A中,感觉太慢了

网友(2015-01-04):
谢谢分享,记号备用

网友(2015-05-14):
楼主,分享一下你的资料行吗?最近没事想玩玩gprs用51,谢谢了

网友:
楼主,小白问个问题:单片机里面的程序是控制GSM的程序是吧,我想问一下他通过串口给GSM发送的是啥数据或者命令

网友:
我准备用这个模块的,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
,,这个设计难不??

网友(2015-06-27):
不错的GSM模块设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