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引脚可以加交流电压吗?

楼主(2012-11-08):
想给FPGA时钟脚加矩形波,引脚可以加交流电压吗?

网友A:
看负压到多少,基本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负压到多少,基本不可以

负电压是-3.0V左右?那一定要除掉负压才可以输入进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电压是-3.0V左右?那一定要除掉负压才可以输入进去吗?

内部有保护二极管,接负压电流大了就烧

楼主:
哦,那就要把负压除掉再加入进去了

网友:
需要经过前段电路把电压整体抬高

网友:
手册都不看就来发帖....

网友:
不行!
你用比较器或者其他东西把波形整成大于0的方波信号再接FPGA吧!

网友:
肯定不行啊,请看datasheet

网友:
不知道加交流电是何用意啊,LZ认真学下模数电,再看要不要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我觉得LZ是不是想测下交流电的频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LZ是不是想测下交流电的频率啊

不是,我想用外部输入的时钟作为FPGA的时钟,但是信号源的时钟都是交流的,不能直接输入的话,这个就要经过处理变为正的再输入了

网友:
不过时钟输入脚可以   有缘晶振输出的就是交流信号

网友:
比较器,要是用信号源的话。应该有offset

网友:
用一个电容耦合,FPGA引脚加上拉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