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隔离电源经常烧毁的问题

楼主(2012-11-08):
一下是系统简要介绍:
plc 采用bc8000 倍福的总线控制模块 包含3个模拟量(温湿度)信号 输入 这部分 采用隔离电源供电 ,主机通过rs485 与其他系统通讯。
电源:500ma 电压24v
输出模块:3个开关量输出 直接供电(这应该和隔离电源无关)

结果:10套系统中 3套 隔离电源模块烧毁 (模块本身是质量很好的那种),s

实际测量主机和传感器 耗电小于100ma 怎么都不可能烧毁啊

而且在调试时 不知道为什么一开机 plc 主机烧毁了(现象:一股轻烟)

恳请高手分析

网友:
这个……

不至于吧,烧毁是过压还是过流呢

好的电源模块都是全保护的,很耐操啊

网友:
必须上图,才能更好地分析判断。

网友:
一般的隔离电源可能要带一定的负载才能正常工作。 猜测可能负载太清~ 要看隔离电源的数据手册才能判断。

网友:
谁知道这是什么器件?字符A7HJ,封装SOT23-5,请指教!

网友:
隔离电源是有要求负载不能小于20%的,但是小于20%的时候电源是不会损坏的,这个时候输出电压是会偏高的。但是即使这样也很少出现烧坏电源,烧坏PLC的事情。
楼主把系统的接线图发一份上来吧,还有用的电源型号,不然很难判断问题在哪边。

楼主:
上图 可能比较麻烦,因为BC8000控制器旁边的电源端子 已经烧得面目全非,这两天把它分解了 主题线路还没有理出来。但是有3个收货:
1.控制主机与电源端子内部采用5*2排 针连接 ,内部包含 K-bus信号,
2.k-bus 为每个端子的右侧6个触点
3.说明书上说:现场总线 ,k-bus,端子电源 三层点隔离  但是:控制主机的电源和3个输入端子的电源同为隔离电源。

楼主:
目前我的目的就是查明 烧毁的原因:可能是电源反接,还是接地 还是危险电压;第二将内部的程序拷贝出来到新的BC8000中去

楼主:
这些是图片

楼主:
这是说明书

楼主:
恳请赐教

网友:
高档控制器还不配个好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