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quartus遇到了破解的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12-11-08):
最近从新安装quartus11.0,按照以前的破解方法破解,但编译的时候仍然会出现这个错误:Warning: FLEXlm software error: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Error: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2C8Q208C8 device

请问下,各位是怎么个破解的???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装的是SP1补丁,license却不是补丁版的

网友:
提示:先打补丁 然后安装补丁的破解文件

网友B:
你解决了没有??我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求指导

网友C:
我的quartus2,你要不要,留下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quartus2,你要不要,留下邮箱。。。

不用了,解决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解决了没有??我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求指导

解决了,当时我是随意试试,在license set up里我没加破解软件生成的license.dat文件,而是添加了另外的一个*.dat文件,然后编译的时候就成功了,但这还是没有破解成功,因为没法生成.sof文件,所以我又在license set up里添加了生成的license.dat文件,结果就好了。。。。挺诡异的,呵呵!!!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装的是SP1补丁,license却不是补丁版的

嗯嗯,谢谢了

网友(2013-12-06):
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WIN7 64bit 系统,quartus 11.0,装软件的时候,软件的64bit 和32bit都安装了,在破解64bit的软件确实怎么也破解不了,最后发现32bit的可以破解成功,并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