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ATMEGA64用双龙的usb isp如何编程

楼主(2012-11-08):
我用ATMEGA8用了很多,这次第一次用ATMEGA64,无法写程序,第1脚PEN我是通过10K电阻上拉,编程时接地,对吗。新片出厂时默认是JTAG还是ISP状态,我只有ISP下载器,是在板子上安了一个ISP接囗直接写程序,显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另片子上有二个圆点,大的和小的哪个对应的是第1脚。谢谢!

网友:
哥们,其实你问的数据手册上都有,翻翻看。顺便告诉你下,M64的ISP接口有两个脚不是SPI接口,和你 的M8有区别,小心点

楼主:
请说清一点,我不明白。

网友:
2楼正解,M64的ISP脚不是SPI接口,是PE0,PE1,PB1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说清一点,我不明白。

ISP编程使用图示引脚
数据手册上“熔丝位”一节明确标注默认 JTAG使能。
引脚配置一节的那个图有个点指示第一脚位置,拿着你的片子一一对着即可对应上,
现在不是都开始使用xmega了吗,咋还在用mega

楼主:
是二个脚接错了,已好了,常用M8就想当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