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我这个采集的温度曲线是不是有问题啊,谢谢

楼主(2012-11-08):
我用AD590测温,每0.5秒采集4次取平均值后用串口送到pc,pc上画的曲线如图,请问,红色圆圈中的波动正常吗?谢谢

楼主:
这是测温的AD590的图

网友A:
传感器本书输出电流信号,不容易受到干扰

而且红圈中阶跃都是2.5度,很像程序处理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本书输出电流信号,不容易受到干扰

而且红圈中阶跃都是2.5度,很像程序处理出错 ...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提示,给了我不少的启发,我明天再去测试一下,非常感谢!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路图,我是想把温度在35度到40度之间时由两级放大,也就是最右边的运放输出,但是最右边的输出不稳,比如,我把AD590处接地,按说最右边的也应该输出是0的,但总是一个一定的值,请问,最右边的运放输出要接地吗?

网友:
324不是轨至轨,输出摆幅在单电源下不能到0

你这应用也没必要轨至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