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NEC遥控解码,任意IO(精简10行C语言)

楼主(2012-11-08):
以前刚学MCU时做过红外遥控解码,参考别人的程序写了老半天,总共几十行,用外部中断方式,而且还很不好使。
后来在做一个遥控控制RGB灯变色时,发现用外部中断方式解码在按键时RGB灯老闪(中断处理解码去了,PWM波程序被打断了,PWM用软件模拟的),
这时想可不可以不用中断来做呢,就在网上搜了搜,发现一个,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大量优化,最后的解码程序只有10行左右,且灵敏度也很好,给大家分享一下。

悄悄告诉你:这个代码相当好用!各种MCU移植都很方便
上源码:(只是核心部分)

sbit IR_IO = P1^6;          // IR管脚 任意IO

//定时器初始化为125uS中断一次
void IR_decode_init(void)
{
   TMOD |= 0x12;                     // T1定时方式2
//--------------设定中断时间------------------------
   TH0 = (-125);  TL0 = (-125); // 定时125us 12M晶振
    ET0 = 1;        TR0 = 1;        // 启动T1
    EA = 1;                              // 总中断允许
}
//解码的相关数据
bit Irprot_LastState = 0;   // 端口状态位
uchar codeCnt = 0;          // 数据码位计数
uchar irTime;                   // 码时间,用于以125us时间计时
uchar IR_data[4];            // 接收数据缓存

//下面为解码的关键部分,大家自己去分析。主思路就是计算下降沿间隔,其余什么高电平多少时间,低电平多少时间都不关心,因此代码比较精简。
//125us执行中断程序一次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irTime++;
   if(irTime==240) {irTime--;  codeCnt=0x3f;} // ir解码后码值存放时间, 240*125us = 30ms
   if(IR_IO)   Irprot_LastState=1; // 记录IO状态
   else if(Irprot_LastState)       // 有下降沿
   {
      Irprot_LastState = 0;        // 下降沿后IO状态记录为0
      if(irTime<24)                // 小于24*125us=3ms的间隔才进行处理
      {
         codeCnt++;  codeCnt &= 0x1f;
         IR_data[codeCnt>>3] <<= 1;
         if( irTime>15 )   IR_data[codeCnt>>3]++;  // 大于15*125us=1.875ms的间隔为数据1
      }
      irTime = 0;                  // 下降沿处理完成,将时间清0
   }
}

使用时只需查询codeCnt的值是否等于31(如果解码完成30ms后才去判断codeCnt==31,codeCnt将不会再是31,可以在程序中修改该标志的存活时间),是表示解码完成,解码数据放于IR_data[]数组中; 因为该解码的核心思想是检测两个下降沿相隔的时间,所以只要两个下降沿间隔符合,不管高低电平时间都会进行解码,所以如果要提高准确性,需把IR_data[]中的数据进行检验,
也就是看是否IR_data[2]==IR_data[3],如果是,99%是正确的.

网友:
谢谢!以后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LZ这个思路不错,标记下。

网友:
哈哈,自己写的比这个长好多,收下学习啦,谢谢LZ

网友:
这个任意IO口比较方便,哪天试试。

网友:
思路很好,代码页很简洁,收下了

网友:
以后试试

网友:
125us执行中断程序一次
也够利害的!

网友:
125us中断一次,51单片机,建议将计算部分移出来,然后中断就读几个数完了,否则很容易死机.加多几个中断的活,另外没有加长按哦.

不过挺不错的,一般够用了.

网友:
谢谢,收下了。

nec高效10行代码遥控器解码

网友:
看不大懂C语言
有汇编的吗?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真的不错

网友:
简洁高效,好东西。

网友:
要是把“遥控控制RGB灯变色”全部程序发出来就好了

网友:
记号,不错的程序

网友:
我用外部中断写的 好长啊
留个记号 有空试试

网友:
下同是用外部中断写的也很简洁,MCU为sonix 的SN8P2501B :

/**************************************************************
                    Interrupt Program Zone
**************************************************************/
__interrupt intserv(void)
{
    if(FT0IRQ)
    {
            T0 = D_T0_Preset;
            FT0IRQ =0;
                IR_Time80us++;
           }
        //======================INT0 interrupt IR decode=======================
        if(FP00IRQ)
        {
                FP00IRQ = 0;

        //----------------------ir code receive-----------------------
            if ((IR_Time80us >= D_IR_HeadT_Min) && (IR_Time80us < D_IR_HeadT_Max))
                {
                        IR_bits = 0;
                }
                else if(IR_bits < 32)
                {
                    IR_bits++;
                        IR_Code.dwords <<=1;
                        if(IR_Time80us >= D_IR_TimeBitAs1) IR_Code.bytes[0] |= 0x01;
                }
            else
            {
                        if((IR_Code.bytes[3] == 0x00)&&(IR_Code.bytes[2] == 0xff))                                        //custor code
                   {
                               if(IR_Code.bytes[0] | IR_Code.bytes[1] == 0xffu) {OpCode = IR_Code.bytes[1];IR_OK_F=1;}
                          else                                             {IR_OK_F=0;}
                   }
        }
                IR_Time80us = 0x00;
        }
}

网友(2013-03-05):
MARK,做个记号

网友A:
不用费这劲,串口1200或者2400波特率直接解码

网友:
记号备用,谢谢!

网友:
不错,拿来试试看

网友:
一定要标记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费这劲,串口1200或者2400波特率直接解码

有想法,占一个

网友:
Mark 外部中断状态解码

网友:
不错 用到后再看看

网友:
最近刚做这方面的实验, 外部中断或是这种中断的方式都会让CPU没有时间再去处理其他的工作.
假如系统还有使用其他中断的话, 也会影响到遥控器信号的接收稳定性.不晓得是否还有其他的
解决方案?

网友:
收藏先,留着备用.

网友B:
我来泼几瓢冷水,不过在泼水之前还是夸奖楼主几句:很认真!做得很精简!

但正是因为你做得很精简,所以……反而是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你将实际情况想象得太理想了。
你说灵敏度在99%以上,你跑到一个到处都是日光灯的环境试试?

1、对于红外遥控器来说,其实灵敏度和误码率,是一对矛盾的。
从你自己的描述和程序来看,你其实是牺牲了误码率的,也就是说,很可能外界的干扰(其它发红外线的东西或者类似的遥控器)会误操作你的接收设备的。在我看来,灵敏度很重要,其实误码率更重要。
2、这个程序,只适合移植到小项目中,如果项目稍微大一点,你分给遥控器的时间片还是太多了,系统开销会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泼几瓢冷水,不过在泼水之前还是夸奖楼主几句:很认真!做得很精简!

但正是因为你做得很精简,所以… ...

误码率肯定存在,不过不会像楼上说的那样不堪,这个程序是在一大片日光灯下调试的,没有存在乱接收的现象(以测试了很长时间),这个大家可以自己验证。
另外关于时间片开销大得问题,125us应该不算很大开销,因为设为125us还用来做时间计数用的。另外时间间隔可以调至400us一次,如果再大些的话就不能解码了。

网友:
好使,留个记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费这劲,串口1200或者2400波特率直接解码

串口解码,求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串口解码,求教?

你把IR的接收口街道串口的RX引脚   波特率设置在2400  或者1200 就能收到数据了

网友:
忽略前导码,可以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IR的接收口街道串口的RX引脚   波特率设置在2400  或者1200 就能收到数据了 ...

谢谢,不错的解决方法!

网友:
记号,留存

网友:
最近在研究这个 谢谢

网友(2013-04-04):
红外采用中断方式来处理,我以前做过,是有很多缺点。看了楼主的定时方式,还是不错的。可以借鉴。

网友:
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最近也要搞一个rgb灯,还没加遥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就是采样的原理

网友:
哈哈,,明白了,,下次要移植试下,,,多谢LZ分享!!

网友D:
if(irTime==240) {irTime--;  codeCnt=0x3f;} // ir解码后码值存放时间, 240*125us = 30ms
这句什么时候能执行到?有空回复下,谢谢!

网友:
好热闹,很不错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if(irTime==240) {irTime--;  codeCnt=0x3f;} // ir解码后码值存放时间, 240*125us = 30ms
这句什么时候能 ...

解码过后(或者没有下降沿后)30ms irTime就会加到240,然后会一直为240(如果没有下降沿过来),codeCnt就会变成0x3f(0011 1111),这样是为了方便 codeCnt++;  codeCnt &= 0x1f;
这段代码,这样再次进入解码时,codeCnt又会自动从0开始计数

网友:
标记,这要用

网友:
很好的代码,最近自己写了一个,

网友:
下来试了一下!真的是很不错!

网友:
mark;万恶的7个字节;

网友:
copy下来再研究

网友:
好东西,正在玩这个

网友:
11.0592MHZ

误码率很搞啊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01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7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07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7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03 3A C5 00 03 3A C5 00 FF 3A C5 00 1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7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0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01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0F 3A C5 00 0F 3A C5 00 07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01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03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1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1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7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3F 3A C5 00 FF 3A C5 00 7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00 0F 3A C5 00 FF 3A C5 00 FF 3A C5

void IRConfiguration(void)
{
        T2MOD  = 0X00;                                                                        //16位自动重装
        T2CON  = 0X00;
        RCAP2H = (65535-115) / 256;
        RCAP2L = (65535-115) % 256;
        ET2    = 1;
        TR2    = 1;
        EA     = 1;
}

但为何老是误第二字节呢?

网友:
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E:
LZ,我用你的程序修改了下,,解不了码,,帮我看下有什么问题吗程序!!用那种开发板带的小遥控能解得了吗??请教了!!

#include "STC12C5A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R_data[4];
uchar IR_dataBuffer[4];
uchar ReIR_Data[4];

sbit IR_IO= P3^2;
sbit download=P3^0;

bit Irprot_LastState;
bit IR_FlagSend;

/*
* UART初始化
* 波特率:2400
*/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1;
    SCON = 0x50;
    TH1 = 0xF3;
    TL1 = 0xF3;
    TR1 = 1;
}

/*
* UART发送一字节
*/
void UART_Send_Byte(u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0);
        TI = 0;
}

void main()
{
        uart_init();
        ET0=1;
        TR0=1;
        TH0=(65536-125)/256;
        TL0=(65536-125)%256;
        P2M0=0x04;
        P2M1=0x00;

        while(1)
        {
//                if(!download)        IAP_CONTR=0x63;

//                P0=0x00;
        }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static uchar irTime,codeCnt;
          static uint  Counter1S;
          TF1=0;
          TH1=(65536-125)/256;
          TL1=(65536-125)%256;

          irTime++;
          if(irTime==240) {irTime--;  codeCnt=0x3f;} // ir解码后码值存放时间, 240*125us = 30ms
          if(IR_IO)   Irprot_LastState=1; // 记录IO状态
          else if(Irprot_LastState)       // 有下降沿
          {

                   Irprot_LastState = 0;        // 下降沿后IO状态记录为0
                  if(irTime<24)                // 小于24*125us=3ms的间隔才进行处理
                  {
                     codeCnt++;  codeCnt &= 0x1f;
                IR_data[codeCnt>>3] <<= 1;
                if( irTime>15 )   IR_data[codeCnt>>3]++;  // 大于15*125us=1.875ms的间隔为数据1
                  }
                  irTime = 0;                  // 下降沿处理完成,将时间清0

                    if(codeCnt>31)
                 {
                        IR_dataBuffer[0]=~IR_data[0];
                        IR_dataBuffer[1]=IR_data[1];
                        IR_dataBuffer[2]=~IR_data[2];
                        IR_dataBuffer[3]=IR_data[3];

                        ReIR_Data[0]=~IR_dataBuffer[0];
                        ReIR_Data[1]=IR_dataBuffer[1];
                        ReIR_Data[2]=IR_dataBuffer[2];
                        ReIR_Data[3]=IR_dataBuffer[3];

                        if(ReIR_Data[0]==ReIR_Data[1] && ReIR_Data[3]==ReIR_Data[2])        IR_FlagSend=1;

                  }
      }
           if(IR_FlagSend)
           {
                        if(++Counter1S==40)
                        {
                                Counter1S=0;
                                IR_FlagSend=0;
                                UART_Send_Byte(ReIR_Data[3]);
                                P0=ReIR_Data[3];
                                ReIR_Data[3]=0;
                                IR_data[3]=0;

                        }
                }
}

网友:
这个不得不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我用你的程序修改了下,,解不了码,,帮我看下有什么问题吗程序!!用那种开发板带的小遥控能解得了吗 ...

问题1: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timer1用的是interrupt 3,这个你用错了吧,
问题2:
timer1中断里放的东西太多了,中断程序应尽量精简,尽量在中断里用标志位,然后在主程序中根据标志位来处理,所以你中断程序中的后面修改加上去的最好拿到外面来处理。

开发板带的小遥控只要是NEC编码的都可以解码的(我猜想90%可能性是NEC的,目前我用过几十个遥控,只遇到过一个非NEC的)

网友:
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怎么感觉不管有没有解码定时器中断总是开着的    ??

网友:
一般用用没问题,做产品最好加上超时处理,和起始码、重复码判断

网友(2013-05-07):
引用 楼主:
解码过后(或者没有下降沿后)30ms irTime就会加到240,然后会一直为240(如果没有下降沿过来),codeCnt就 ...

精妙!

网友:
我看了楼主的程序,应该不错,不过,一开始的解释是不是有点不对呀,初始化的地方!!!

网友:
不错,只是对51而言晶震的频率得高些才行,不然就没办法做其他事了。我想至少要24M吧?

网友(2013-06-13):
没有超时处理的话,如果接受的编码发生干扰,导致接收序列错位,就会一直错下去,
需要加入超时处理,可以超时的时候拉入到正规

网友:
不建议如此省代码,当遥控器距接收头较远,或有干扰时,同样需要像按键去抖动相似的做处理,红外编码一般有头,有尾,有重复数据或重复尾,数据长的话,需要适当的随时做同步处理。数据中有些还有校验。

要处理好一种红外编码,与其沉浸于精简代码的喜悦中,不如仔细用示波器测试各种情况下接收部份的波形。经过我说的各种处理,遥控的距离必然明显提高不少。也不容易出现误操作。给客户的体验也完全不一样。

网友:
还有,有没考虑不同的遥控器厂家可能生产同一样遥控器,头、尾、0、1各时间会有差异呢?各遥控器一般使用陶瓷振荡器,有些还使用RC振荡器,频率并不一定很准,代码太短,有些情况下是否可能会出现不能使用的情况?

网友:
收藏,有时间再看

网友:
现在感觉做什么通讯,必须要加上超时处理,要不然做出来就会出问题。

网友(2013-12-17):
要回复才能看!???

网友(2014-04-01):
谢谢你的共享

网友:
火钳流明

网友F(2014-08-23):
有个问题想不明白,如果irTime  累计加时间 不到逻辑电平0 的时间 也判断为0吗, 比如次数是3,
希望有时间的时候解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问题想不明白,如果irTime  累计加时间 不到逻辑电平0 的时间 也判断为0吗, 比如次数是3,
希望有时间 ...

对头哈,只要大irTime大于15就会存为bit 1,小于15(当然包含3)就会存为0,这里看起来对波形高低电平时间限制太宽,感觉会收到很多误码的样子。其实使用时可以发现,实际上能干扰到遥控头且使irTime的32次接收都在15上下摆动并且还要使这32bit的数据最后两byte满足A=~A这样的干扰几率实在是小得可怜。至少我是从来没发现过误触发IR的现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头哈,只要大irTime大于15就会存为bit 1,小于15(当然包含3)就会存为0,这里看起来对波形高低电平时间 ...

哦,多谢
小弟c比较弱,再次请教下代码的意思啊
codeCnt++;  codeCnt &= 0x1f;    这句话的意思是确保,数据码位计数是32个对吗
IR_data[codeCnt>>3] <<= 1------- IR_data[codeCnt>>3]++ 这两句话有些迷糊,好像第二句作用好像是把位是1的加一下,为什么要右移3位呢
实在是想不明白,望解答下具体意思

网友:
抗干扰是个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多谢
小弟c比较弱,再次请教下代码的意思啊
codeCnt++;  codeCnt &= 0x1f;    这句话的意 ...

右移3位表示除以8求整,codeCnt是小于32的,所以codeCnt右移后出来的结果就只有0-3这4个数

楼主:
这位兄弟情绪有点大,我也只能呵呵,不解释

网友:
实际应用加上头尾及超时即可。

网友:
mark酒酒酒酒酒酒酒酒酒酒酒酒酒

网友:
嗯嗯,不错!好思路~~~谢谢

网友:
标记一下,备用吧

网友:
这种设计也是有缺点的。

网友(2015-09-08):
这个是多年前有一个牛人放出来的,我都用二年了,准确性很好,也很灵敏。

网友:
125微秒,压力比较大

网友:
呵,发现了这个好东西,谢谢各位!!

网友(2016-03-14):
很有参考价值   nec高效10行代码遥控器解码

网友(2016-08-26):
这个解码程序真简洁

网友:
东西很给力,回去测试下。

网友:
记得! 125us的定时中断! 思路很好!

网友:
藏了,留备

网友(2016-10-13):
有机会试试

网友:
就这程序楼主那十多行将其搞起也真是佩服了。

网友:
多谢你,不错的东西

网友(2019-01-27):
楼主为啥解出来跟普通的码值对应不上啊

网友:
irTime++;
   if(irTime==240) {irTime--;  codeCnt=0x3f;} // ir解码后码值存放时间, 240*125us = 30ms   //如果已經過了30MS,還要把      irTime-,為何要這樣做可以給個解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