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定时器1中断程序—秒表,怎么只亮了一个数码管显示0,...

楼主(2012-11-08):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smgen_set PORTD |=BIT(6)
#define smgen_clr PORTD &=~BIT(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le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uchar table1[]={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table[8]={0,0,0,0,0,0,0,0};
uchar num;
void init(void)   //数码管初始化
{
  DDRA=0XFF;
  PORTA=0x0;

  DDRC=0XFF;
  PORTC=0x0;

  DDRD=0XFF;
  PORTC=0x0;
}

void init1(void)  //定时器初始化
{
  TCCR1B=0X04; //256分频
  TCNT1H=0X8f;
  TCNT1L=0X80;
  TIMSK |=BIT(2);
  SREG |=BIT(7);
}
void delay(uint t) //延时函数
{
  uint b;
  for(b=0;b<10;b++)
  {
  while(t--);
  }
}

void display(uchar *p)  //数码管显示函数
{
  uchar i;
  for(i=0;i<8;i++)
  {
  PORTA=table2[*p];     //段选
  p++;
  smgen_set;            //开数码管
  PORTC=table1[i];      //位选
  delay(200);
  }
}

void main()
{
   init();     //数码管初始化
   init1();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display(table);
   }
}

#pragma interrupt_hander timer_isr:9
void timer_isr(void)
{
  num++;
  if(num==60)
  num=0;
  table[0]=num%10;
  table[1]=num/10;

  TCNT1H=0X8f;
  TCNT1L=0X80;
}

网友(2012-12-11):
init1()去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