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驱动VGA的问题。(RGB脚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的问题)

楼主(2012-11-08):
   RT, 可能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就是现在打算做一下经典的VGA驱动,   但是偶然发现一般显示器的VGA RGB三个引脚都加耦合电容,一般104大小,  这我就奇怪了,虽然图像信号正常来说,每个像素点都是变化的,所以信号应该不会被这个电容隔断, 但是如果是纯色的呢? 比如全红, 那R引脚上面就是保持0.7V电压, 这样不是会被这个电容隔掉?  还是我对VGA信号的根本都误解了?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就是纯色,RGB上也有信号的,bla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纯色,RGB上也有信号的,blank

我之前搞的是数字RGB, 在数字RGB里 比如果是纯色的话,比如红色, 那就是R的那几位数据脚全为1. G和B的全为0。而且保持不变,  我也用这种思路来理解模拟RGB,   所以我理解,如果刷红色纯色的话,那红的那个引脚就保持最高的那个电平无需变化。 可这样就变成直流信号无法穿过那个隔直电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搞的是数字RGB, 在数字RGB里 比如果是纯色的话,比如红色, 那就是R的那几位数据脚全为1. G和B的 ...

不变化的 RGB ,在显示器上是没有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变化的 RGB ,在显示器上是没有反应的

HV 和VS肯定是有时序输出的,但是输出纯红色或其他纯颜色时。  那R、G、B这三个引脚上的电压应该不不会变的吧??  假如输出纯红色就是 R引脚0.7V电压 G和B引脚都是0V电压,   这样刷完一整张纯红色画面时,R引脚上都应该是0.7V电压。难道在刷完一个像素以后R先变成0V等下一个像素时在变成0.7V??

网友:
引用 楼主:
HV 和VS肯定是有时序输出的,但是输出纯红色或其他纯颜色时。  那R、G、B这三个引脚上的电压应该不不会变 ...

你把电脑屏幕搞成纯色,自己量量 RGB 就知道了,有些事不能相当然

网友B:
一般是104大小?  我对此表示怀疑
VGA刷新比较快的吧,如果50M的时钟   你接104的电容不就完蛋了
论坛上有个人用的是5p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104大小?  我对此表示怀疑
VGA刷新比较快的吧,如果50M的时钟   你接104的电容不就完蛋了
论坛上有 ...

是隔直电容啊, 50M频率过104没问题吧

网友:
我见过的几个没有隔直电容  都是滤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