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maga16怎么跳出接收中断等待?

楼主(2012-11-09):
我有个程序,用电脑发送字符在maga16上显示出来,然后在用单片机按键操作,在电脑上显示按键操作值,但是程序一直在接收等待上停下来,请我这个要怎么解决?
程序是这样的
        unsigned a,b;
        init_1602();
        init_KEY();
        init_usart(9600);
        USART_sendstring("请输入数字:");
        while(1)
        {
                writestring(0,0,"input number:");
                a=keyscan();//读取按键值
                if(a>=10)a=0x10+a-9;//如果数字大于10,则显示字母
                writechar(15,0,0x30+a);//在1602相应位置显示
                b=USART_recvdat();//等待接收
                if(b>=10) b=0x10+b-9;
                writechar(13,0,0x30+b);
        }
}

网友A:
设置一个变量,当有按键时就给变量赋值,然后在接收等待函数里,加判断,即变量值变成预期的就显示键盘那块的数据。不知道看懂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个变量,当有按键时就给变量赋值,然后在接收等待函数里,加判断,即变量值变成预期的就显示键盘那块 ...

但是接收数据的时候是一直在那等待数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接收数据的时候是一直在那等待数据的

在主函数开中断前就加判断啊,如果进了数据接收完成中断,我也不知道怎么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