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的平衡车算法,与遥控的平衡车算法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11-09):
载人的平衡车算法,与遥控的平衡车算法有什么不同

网友:
没有太大区别,pid参数不一样

楼主:
遥控的平衡车不是有个速度环吗,保持车的重心平衡,这样车就不会因为重心向前或向后会跑,通过遥控给一个控制值才会运动,但载人的平衡车是靠人的重心前或后才运动的,不是有不同吧

网友:
同求牛人解答,只做过自平衡车,载人的没做过,个人感觉算法上没太大区别,只不过相关参数要换一下,载人的可能要考虑得多一点,毕竟上面站的是人。。。。

楼主:
但感觉工作原理不同

网友(2012-12-09):
兄弟你问到老子两个月前想问的问题了,我认为,载人的,不用位置环,我上路开过了,但我做的车不是很稳定。

楼主(2013-01-29):
但我们想上坡时比较有力,能走直线,应该怎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