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平衡车传动能不能用链条。。

楼主(2012-11-09):
车架做好了。。。。写入软件运行了一下,有保持平衡趋势。
但因为链条传动有回差的问题。电机正反转要多运行一小段距离,响应速度变慢。。
在这种条件下还能做出平衡车么。。。。。

网友:
我纯外行,但感觉回差即使不破坏平衡也会使用户感觉难受。

网友:
把链条张得更紧一些,这样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最好用同步带

网友:
可以的,不过车前后平衡时感觉到有比较大的间隙

网友:
这个问题,就像是问吃面能不能用勺,,一般不用,用了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
从控制论的角度,能不能将链条的回差看成是系统的时滞?纯时滞
ls有大哥说张紧皮带,也就是减少时滞到系统可以容忍的范围,用齿轮啮合大概可以减少到最小,但可能还是存在。
请大家指教

网友:
链条没有弹性,不能有效消除回差,这点不如橡皮带

网友:
没玩过这个,如果加一个固定的修正值是否可以?
就是先转过一个预定角度,在按计算值转

网友:
我的整车已完成1.5年了,一直没时间调试,链条的,有回差问题。

用的是德国人的开源,不能平衡,程序不行呀,哪位高手指个招,现在车是前后震荡,平衡不了
,我用的是mma7260,查一些坛子里的资料说7260不行呀。有类似问题的讲一讲。

网友:
我们论坛有一个大牛是用链条传动的

网友(2013-02-13):
我的也是链条的载人大车,效果不错,安静。平衡影响不大,可以忽略。

网友:
菜鸟估计链条的都加上前馈控制了,大牛给说说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貌似在哪里看过成功的视频

网友:
花1K买个电动三轮车的后桥不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