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理解PLL为什么可以倍频了。

楼主(2012-11-09):
         原来一直想不通频率为什么可以增加。 一个4M的时钟怎么就可以升高到40M, 现在明白了,4M的时钟并没有被升高, 而是PLL里的VCO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以产生一定范围的内的任意频率信号, 频率由输入的电压决定, 但是它无法稳定的输出某一个频率信号,所以外接的4M时钟就是用来作为参照的。   所以真正的倍频的时钟信号都是VCO产生的。 VCO能输出的最高频率就是这个PLL能产生的最高频率了

VCO 是 压控振荡器的缩写。

网友A:
这都被你发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被你发现啦~!

别笑话小弟了, 读了4年大学,没有哪个老师教过这个, 什么都是靠自己理解的, 所以得有个过程

网友:
呵呵。恭喜楼主,另外告诉你,在信号处理领域,这个东西是很常用的,变频啥的,当然,指标好些的价格不菲。

网友:
貌似模电书里有讲的。

网友:
老师不讲,google会讲吧...老师哪讲得了那么多东西

网友:
lz,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锁相环路是一种反馈控制电路,简称锁相环(PLL,Phase-Locked Loop)。锁相环的特点是:利用外部输入的参考信号控制环路内部振荡信号的频率和相位。
其实百科里也挺详细,http://baike.baidu.com/view/188802.htm
是不是 楼上 瓦力

网友:
呵呵,神奇的锁相环

网友:
我也才知道,谢谢科普。

网友:
我觉得应该鼓励像楼主这样,把自己的认知和大家一起分享.

有很多东西,你可能用了一辈子,其实你并没有真正明白他的内涵.如果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理解表达出来,我们才能更完整的理解这些东西.

网友:
楼主讲得通俗易懂,必须顶一下!我一直没了解它,原来是这样的工作方式,谢谢啦

网友:
没上过锁相环的专业课?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说得通俗易懂,我也才知道

网友:
楼主解决了我困扰很多年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
其实,我也才知道,谢谢楼主的科普

网友:
同理,我觉得应该鼓励,有些东西,会用了,不代表能理解了。
本来我也不知道它的原理的,楼主一讲,似乎理解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讲得好,通俗易懂

网友:
感谢楼主····学习又深入了一点

楼主:
我之前用锁相环是做光电传感器的, 飞思卡尔智能车那种,用的是LM567,   实现传感器只对一种频率的光有反应,而且输出是数字式的。  但是用锁相环来倍频当时没有多想。  而且从”倍频“字面意思来看总让人觉得是把输入信号的频率增加,就好像分频一样。

网友:
受教了 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锁相环是做光电传感器的, 飞思卡尔智能车那种,用的是LM567,   实现传感器只对一种频率的光有反 ...

可以倍频的方案很多的,异或门也可以

网友B:
谢谢lz分享,我原来也不知道,一直以为是把4M的信号倍频到40M。
又有一个问题,这个40M信号的稳定性是不是没有直接使用40M晶振产生的稳定性好?
使用锁相环产生的40M会不会出现这1秒为40.001M,下1秒为39.999M的情况产生?

网友:
启发,还真没深究过、

网友:
讲的通俗易懂,受教了

网友:
楼猪探索的精神很好,加油~

网友:
控制压控震荡器的输入电压不变,就能产生一个稳定的频率,而这个电压的由来,需要你实际所需要的频率和一个基准比较出来,这个意思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lz分享,我原来也不知道,一直以为是把4M的信号倍频到40M。
又有一个问题,这个40M信号的稳定性是不是 ...

经PLL/DLL输出的信号,稳定性与输入信号相关。然而,输出频率有PLL/DLL固有的偏差,优秀的PLL可以做到+-10ps以内,一般的(最常见的)则大多数+-150ps。这个偏差主要是由于跟踪输入频率引起的。当PLL输出相位超前时,下一个周期会往后拉,如果相位滞后,则下一周期往前拉。这就是jitter。

网友:
我以前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学手机维修里,老师都有讲VCO,手机很多VCO

网友:
VCO听过,才知道用在这个上

网友:
vco的输出频率经过分频,然后和4M作比较,比较输出再去驱动vco。

网友:
真正搞懂锁相环的没几个人,我们也就知道这么回事就行了。

网友C:
讀大學不是要靠老師的。老師沒教你自己要會自學呀?

网友:
谢谢lz 和楼上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讀大學不是要靠老師的。老師沒教你自己要會自學呀?

我这样说属于谦虚与自嘲,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个常识问题,可能就我一个人不懂,    如果因为老师没讲过我就不知道而且不会自己去学的话, 那这个问题我是如何知道结果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样说属于谦虚与自嘲,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个常识问题,可能就我一个人不懂,    如果因为老师没讲过我就 ...

我是後邊的符號打錯了,是句號,不好意思,產生歧義了。

网友:
原来如此,受教了。以前一直按分频电路的思路去想,也是怎么都想不明白,什么样的线路可以把信号倍频。

网友:
其实我还不懂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啊 知识不是天生就会了 只是有些人因为某些原因接触的有早有晚罢了

网友:
分享体会,共同进步。

网友:
就应该像楼主这样,自己知道了就跟大家分享,vco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人都不清楚pll倍频的,楼主继续分享吧

网友:
我也知道了~!

网友:
上课没有讲过PLL的终于理解了.到了公司才知道PLL叫锁相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