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发明系列之二——笔记本散热

楼主(2012-11-09):
这个东西想必大家不陌生。貌似还挺受欢迎。
完全是因为笔记本散热做不好所催发出来的怪胎。

笔记本嘛,就是为了携带方便,你说要是弄这么一个大垫子放下边,
好嘛,笔记本改成台式机了。直接买台式的岂不是更好。

再者,这个东西耗电也不少,还要从笔记本的USB取电,噪音也不小。
竟然还有人能忍受得了。

最令热担心的是,此种三无产品,真不知什么时候会把本子的USB烧掉啊。

竟然还有光污染版的,NC粉的大爱。

超级蛋疼版本也有。
这种垫子摸起来凉凉的,是以前用来垫屁股的东西。
还有凹坑,真庆幸他没有NC到极致。真担心这个东西堵了笔记本的出风口啊。

嗯,前几天发了个打蛋器的蛋疼贴,因为只吃过蛋糕,没做过蛋糕,被大家一顿好喷,呵呵。

蛋疼系列后面还有,也许真的是“有需求就有市场”,我所调侃的,可能完全错误。
不过,我会继续跟进。

网友A:
LZ犀利了 不过有了散热器,其实最大的好处是加高了本子离桌面的距离 这样才利于散热 而不是散热器上的风扇
反过来说 就算你的本子散热能力再好 整个贴在桌面上 估计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的

这点我倒是觉得thinkpad做的不错 不需要散热器,电池的脚垫就已经很高了 所以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一般除非是很差的散热,只要把下面支起来就行了,光那个有人喜欢的,否则怎么会有市场呢
不过在用低级本玩大游戏的时候会很热,自然要多一个风扇了,穷人的帮手,不算多蛋疼

我喜欢把笔记本支起来用外置键盘,别人也不明白为啥,只能说个人喜好

网友:
蛋疼哥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犀利了 不过有了散热器,其实最大的好处是加高了本子离桌面的距离 这样才利于散热 而不是散热器上的风扇

所以说,关键问题出在本子上,本子设计的好,完全不需要这个。

网友B:
笔记本散热器不蛋疼啊 ,,,这个还是真的有用,,,新笔记本当然比较牛B , 不附加散热都没事,,

但是用了一段时间的笔记本散热效果不好的时候就很有用了,,,,当然你也可以花半天时间把笔记本拆开来清洗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散热器不蛋疼啊 ,,,这个还是真的有用,,,新笔记本当然比较牛B , 不附加散热都没事,,

但是用 ...

请仔细看第三幅图。

网友:
我的散热器主要是用来调高笔记本高度的,哈哈!这东西销量很好的。

网友:
嘿嘿,昨天,偶滴底座才讓人給偷了~

网友:
不懂就谦虚一点,你才蛋疼呢!!!!
冬天当然没什么啦,夏天的时候环境温度都是26-40的,如果没有辅助散热,笔记本真不好玩。。。。。

打蛋器,如果打一个鸡蛋当然没有什么啦,如果是100个1000个的时候你就明白啦。

网友:
打蛋器属于误伤吧  不知道LZ说的是哪种打蛋器

通常做蛋糕蛋清的打发时间大约在 30~40 分钟 加糖的节奏不同时间会不同   电动打蛋器会方便很多   时间会缩短

没做过蛋糕可以先试试做曲奇  简单一些   黄油比较容易打发   还有面包也比较容易做  只是揉面比较痛苦  要揉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