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个平衡车的位置环的控制思路吗,搞不懂

楼主(2012-11-09):
现在已经能用编码器读出左右两电机的速度值,用倾角环计算出两电机的PWM值,然后再给电机增量PID控制函数,做伺服实际控制电机,但这样做小车前后晃得利害,我应该怎样调整呢,还是算法的结构有问题?

网友:
关注中。。。。顶下楼主。一起等看高手出招。

楼主:
请指教一下

网友:
坐等高手出面

网友A(2012-12-09):
现在我种种环都已经理解完了,角度环,是表示则越多,电机反转力就越大,中心时,角为0,电机为了,PID中的P比例;速度环:只要车是动就有输出,不动。输出0.用来和角度还做反坑运动。是PID中的I.微分。有了这两个,车可以稳定,但角度一定要在中心线上的时候输出0.才会定着不动,一但运动了,要外力能会停。这个可以用位置还有纠正。个人认识:车速环,只是用来补充电机因为高速而扭矩变低,。无他用。位置环:以最中心点为0,开始记下到当前点的数值,如果有外力让车子移动了,他会测回到中心点去,外加去了,他就跑回去,所以有位置环就不怕车一边重一边轻,车去跑去重的那边,让车测运轻那边,也不会倒。。。。。。。。。。。。
       说完,题外话:有位置还,想要车运动,一定要用外在的东西给他的位置一直加一个值,才会走,然死都会回到那个“中心”。载人车,我认为没有位置还。个人见解,
    发下牢骚:当年我问了几百人,也没人回答,全都是自己试出来的。还有中心振的问题,两边拜的问题,等,现在都有一种感了,只是打定很难说得明白,------没办法,文化水平低。中心振荡和中心摆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楼主(2013-01-29):
我也是问了好几百人了,都没一个出来解答,
,谢谢大哥了,解决了我很多的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种种环都已经理解完了,角度环,是表示则越多,电机反转力就越大,中心时,角为0,电机为了,PID中的 ...

解释的很好

网友B(2013-03-08):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种种环都已经理解完了,角度环,是表示则越多,电机反转力就越大,中心时,角为0,电机为了,PID中的 ...

LZ能不能给解释一下中心振荡的问题,我的小车K值调小了可以站立但是没什么力量,一推就容易倒,K值大了又中心振荡。2.速度环是用来增大PWM还是减小PWM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能不能给解释一下中心振荡的问题,我的小车K值调小了可以站立但是没什么力量,一推就容易倒,K值大了又 ...

我感觉你是DIY两轮平衡车群里的一个成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是DIY两轮平衡车群里的一个成员。

  呵呵,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种种环都已经理解完了,角度环,是表示则越多,电机反转力就越大,中心时,角为0,电机为了,PID中的 ...

谢谢解释,大意明白了
不过语句很不通顺啊,甚至感觉前后相反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释,大意明白了
不过语句很不通顺啊,甚至感觉前后相反啊,呵呵

我是中学文化。。再加上发送了才发现有些字打错了。。也就将就了。。。想看的人自然会纠正再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的

更感觉你在群里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只是简简单单的说了下而已

网友(2014-02-13):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种种环都已经理解完了,角度环,是表示则越多,电机反转力就越大,中心时,角为0,电机为了,PID中的 ...

Kaishow 大神,我现在的小车碰到速度快低头问题。请问速度环和角度环怎么嵌套在一起呢? 是直接相加还是 把角度环的输出量 作为 速度环的给定量 的形式嵌套呢?谢谢!

网友(2014-03-29):
不能理解。。

网友:
很多人正在研究各种闭环效果,楼主有空写个长篇文章普世众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