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分辨率可以通过op07来放大吗??

楼主(2012-11-09):
DA分辨率可以通过op07来放大吗??  如不能,如何设计电路能将原来的分辨率0.02放大到0.1呢?

网友:
你的100块钱换成100张1块钱或者1000个1毛钱或者1万个硬币还是100元的价值。

当然如果你用两张100块就会体现出200元的价值。

同理可证

网友:
还能这样做?

网友:
放大器能改变它的输出范围,改变不了分辨率

网友A:
最大分辨率从0.02到0.1,是放大了还是缩小了?
最大分辨率的值是越小越好吧。

最大分辨率是指相邻两个输出值的最小差距,和DAC的位数(电阻网络)有关
而运放改变的只是最后输出电压的范围,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分辨率从0.02到0.1,是放大了还是缩小了?
最大分辨率的值是越小越好吧。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