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裤】开源我的多功能调试工具:UsbHub+xlink+USB转串口/485...

楼主(2012-11-09):
看了小马哥的多功能调试工具真是羡慕啊,于是也做了个高速USBhub托了个xlink, 用stm32实现 USB转串口TTL/串口232/串口485(通过跳线来实现)/NRF24L01/红外,同时支持输出一路PWM输出。

反正也用不到Altra的调试,于是就将另两路USB接了两个USB座,方便接U盘。

测试了下USB转485,(因为485需要控制换向端),发现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啊!

与其说这是个调试工具,到不如说是个简易的stm32的开发板,接两条杜邦线就可以来调试啦。

2012-10-25:
实现USB obLink调试以及USB转串口。这基本上都是以前就调好过了的。
但是调试的时候发现oblink在下载的时候,当在Keil中设置速度最大时不稳定,经常下载失败,但是之前做的单独的oblink就没这问题,怀疑是GL850A的问题,看了下手册才知道其REF管教要接680欧的电阻,而自己想当然的焊了1.5K的电阻,换后问题解决。

2012-10-26:
开始调试NRF24L01,比较顺利,照着例程很容易就给移植过来了,但是突然发现,发送和接收函数中,发送的就是固定的32字节,而接收的也是固定的32字节,于是就想修改成适合程序的风格:send(u8 *buf,u16 len),接收至少要知道接收到了几个字符!于是看了下NRF24L01的寄存器,刚好有这个寄存器,读取便可知道里面有多少数据,于是跟着修改了发送的函数,将发送的数据个数修改成任意设置的,结果发现接收那块死活接收不到数据了,于是增加了发送的个数到32字节,终于收到数据了。于是设置了下接收FIFO的大小,结果发现,发送的数据只有跟接收FIFO一样的时候,接收端才能收到数据!真是变态啊!至少要有个超时吧??于是改了就32字节了,发送的数据如果超过32字节,就拆包发,如果少于32字节,就加个0做结尾符,多发几个无用的数据,接收端就像处理字符串那样去处理吧。

2012-10-28:
开始调红外。当初做原理的时候,没想那么多,直接扯了条线接到一个IO上去了,结果看了下原子的程序,用的是定时器的输入捕获来做的,于是想改成收到中断后开定时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刚好找到了他之前的一个版本的程序,修改了下居然OK了。而且效果也很不错,用家里的DVD遥控器试了下,也没问题。OK,暂告一段落。

2012-11-06:
第一次试着去做了一个亚克力面板,感觉还不错,但是价格太高了,不知道又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程序中 将USB转串口 USB转NRF24L01(互转) 红外转USB给揉到一起啦。

网友A:
很近的敬仰!

网友B:
兄弟,你的串口助手上位机V5.0是否可以共享一下呢,不方便或公司内部资源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串口助手上位机V5.0是否可以共享一下呢,不方便或公司内部资源就算了。 ...

这个调试助手 我用的比较好用的。

网友:
好的,谢谢了,我看着界面还不错,下下来和原来的C51版对比一下哈。

楼主:
这个工具 完全可以用来作为一个stm32的开发板来用的。

网友:
不错。。
资料下了,谢谢。

网友:
看起来 很强大。。

网友:
所以,基本就是一个USB Hub+OB STM32版的Jlink+Uart2USB芯片的集合?不错,尤其是对我们这种喜欢用串口调试的人来说非常方便。

楼主:
不能给裤子吗?

楼主:
伤心了 这都不能穿裤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程序.rar   有  Lua 。
难道 UsbHub+xlink+USB转串口 使用了 Lua ?

没有使用Lua
Lua是在以前的一个SD卡上的用过。
这个代码是基于那个代码改的
只是在工程中删除了,源码还保存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开源了啊顶

开源啊,大家顶起来啦!

网友E(2012-12-09):
楼主讲讲USB HUB芯片选型呗,GL850A的参考设计有吗?官网貌似只有GL850G,而且没有参考设计,另外GL850是STT的吧,不知道GL852怎么样?

网友F:
亚克力面板哪里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亚克力面板哪里做的?

亚克力面板是从街边找了家做灯板设计的 去里面做的
不会用aucocad软件
于是就用protel把板子边框重画了一遍
然后导出来了个CAD版本的DXF格式的文件
拿去做的
居然 也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讲讲USB HUB芯片选型呗,GL850A的参考设计有吗?官网貌似只有GL850G,而且没有参考设计,另外GL850是ST ...

USB Hub只所以用它 是因为这边以前项目中剩余了几片GL850 所以就用它了
当初做的时候因为需要加入USB Hub功能
就找了个高速USB HUB 拆开来看的
里面用的是GL850 于是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近的敬仰!

谢谢支持哈!

楼主:
支持W5100 网络接口板了!
支持LD3320语音识别模块啦!

楼主:
莫老大 这个 不能给 裤子吗?

原理图 程序 测试图 都有了啊!

网友(2014-04-16):
引用 楼主:
没有使用Lua
Lua是在以前的一个SD卡上的用过。
这个代码是基于那个代码改的

楼主上传一些lua的资料上来学习下,对lua很感兴趣

网友(2017-01-22):
你女朋友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