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光管的问题

楼主(2012-11-09):
我们打算用这个激光管连接电源箱,让激光照在白色上,接收管一直输出的是低电平,表示没有接收到反射回来的光,开始以为是频率的问题,听同学说要180KHz,然后我改用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5V,180KHz的信号接上去实验,结果还是一直没有接收到反射的光,输出一直是低电平输出,求解答,非得用调制管吗?

网友A:
调制方式是为了减少干扰;是可见激光吗?观察接收器有没有对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制方式是为了减少干扰;是可见激光吗?观察接收器有没有对准

是可见光,我们将激光直接用平面镜反射到接收管也没有输出高电平

网友:
光的波长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可见光,我们将激光直接用平面镜反射到接收管也没有输出高电平

我ca,光电管是受光照射电阻减小啊,不是受光照射输出高电平。用比较器比较电流值,然后做平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ca,光电管是受光照射电阻减小啊,不是受光照射输出高电平。用比较器比较电流值,然后做平滑,就可以了 ...

不是那样的啊,我们的是激光管啊,原理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ca,光电管是受光照射电阻减小啊,不是受光照射输出高电平。用比较器比较电流值,然后做平滑,就可以了 ...

楼主说的是集成的接收管,直接输出数字量的。

网友C:
有用单片机产生调制波的。看看接收管是不是180K的、

网友:
弄个视频上来看看

网友:
看看,最近正研究激光通信的问题!

网友A:
楼主说的激光传感器是专用的调制接收管,管子其实相当于一个IC,里面有锁相环电路,自动增益控制。
一般接收管接收光的波长在500nm--980nm 之间,调制频率在160K-200K,占空比20-30%
注意接收器只对这个频率和占空比的信号有很高的灵敏度,对于其他的灵敏度很低,增强抗干扰能力。
发射和接收必须匹配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你用单片机调制的频率,占空比,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激光传感器是专用的调制接收管,管子其实相当于一个IC,里面有锁相环电路,自动增益控制。
一般接 ...

那个不叫调制频率,而是带通滤波器(低通+高通=带通),即接收器如果是直接输出数字量时,那就是模拟带通滤波器+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用单片机产生调制波的。看看接收管是不是180K的、

我用STM32输出180KHZ的方波输入激光管,但好像没有什么反应,我把接收管的信号输出端接了一个发光二极管,但一直没有亮,好像我用平面镜直接反射光到接收管也没有亮,然后我加大了发射光的占空比,到一定程度,二极管亮了,不用接收到反射光它就亮了,不禁怀疑原理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激光传感器是专用的调制接收管,管子其实相当于一个IC,里面有锁相环电路,自动增益控制。
一般接 ...

我用STM32输出180KHZ的方波输入激光管,但好像没有什么反应,按照你说的范围,我把占空比调为25%,结果激光管亮都不亮,相反,占空比越大,激光管发射出的光越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STM32输出180KHZ的方波输入激光管,但好像没有什么反应,我把接收管的信号输出端接了一个发光二极管 ...

对照别人原理图抄抄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自己电源和PWM波输出搞混了,把PWM波当电源输入用了,感谢各位网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