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想去,单片机程序还是用这种结构简单实用

楼主(2012-11-09):
刚入门的时候,用的着种结构:

一、
void main(void)
{
    Init(void);

    while(1)
    {
        Task1(void);
        ......
        Taskn(void);
   }
}

后来工作了,一直用下面这种,感觉挺好的:

二、
void main(void)
{
    Init(void);

    while(1)
    {

        if (sys._5ms > 0)
        {
               sys._5ms = 0;
               task_index++;
               if (task_index > n)
               {
                      task_index = 0;
               }
        }

        switch(task_index)
        {
             case 0:
                       Task1();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n:
                    Taskn();
                    break;
            default:
                    break;
        }
   }
}

这种结构函数运行时间间隔的灵活性不是很大,但是函数本身比较自由,形参可有可无,不需要多余的外包,免去了不必要的进出栈,定时器中断 里面处理也很简单,只需将sys._5ms置位;
今天突然想做一个时间间隔控制比较灵活的,这就要用到函数指针,函数的格式就固定了,或者另外给函数打包,而且要逐次查询,就类似系统那样的了,这就有些浪费了,想想还是算了~~

下面这种应该不错,我没用过(我只把意思写出来了,这个还可做优化):

三、
ISR_Time()
{
    if (5ms > 0)
    {
        5ms = 0;
        TASK1 = 1;
    }
    if (nms > 0)
    {
        TASKn = 1;
    }
}

void main(void)
{
    Init(void);

    while(1)
    {
        if (TASK1)
        {
             TASK1 = 0;
            Task1(void);
        }
        ....

       if (TASKn)
        {
            TASKn = 0;
            Taskn(void);
        }
    }
}

觉得第三种最好了,比低二种灵活,但是定时器里面稍微麻烦一点,while(1)里面也需要逐个查询(也还可以优化);
不知道大家现在用的是啥样的, 希望有更好的贴出来分享一下哈···

网友:
消息机制+状态机架构搞定一切

网友:
采用消息来驱动状态机和执行回调函数,对于时间要求很严格的在中断里完成状态机转换,尽量缩短主程序扫描时间,对于一个嵌入式软件来说,数据结构和算法决定了整个系统的执行效率,多研究一下算法,必要时多做一些重构。

网友A:
我用 轻量级操作系统 Protothread , 结构很清晰, 感觉很不错

使用Protothread实现多任务的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的轻量级。每个Protothread不需要拥有自已的堆栈,所有的Protothread 共享同一个堆栈空间,这一点对于RAM资源有限的系统尤为有利

楼主(2013-07-08):
下面这个结构用了有一段时间了,突然想贴上来大家讨论讨论·· 我看了一些实时系统的处理方式,相比而言,我觉得这种结构是很不错的:
interrupt void Time_ISR(void)
{
    if ((sys._250us%16) == 0)        // %16 == 0                4ms
    {
        sys.task_4ms++;
        if ((sys._250us%32) == 0)        // %32 == 0                8ms
        {
                sys.task_8ms++;
                if ((sys._250us%64) == 0)        // %64 == 0                16ms
                {
                        sys.task_16ms++;
                        if ((sys._250us%128) == 0) // %128 == 0        // 32ms
                        {
                          sys.task_32ms++;
                          sys._32ms++;
                          if ((sys._32ms%4) == 0) // %4 == 0  128ms
                          {
                                sys.task_128ms = 0xFF;
                                  if ((sys._32ms%8) == 0)        // %8 == 0  256ms
                                  {
                                        sys.task_256ms = 0xFF;
                                        if ((sys._32ms%16) == 0)                // %16 == 0  512ms
                                        {
                                                sys.task_512ms = 0xFF;
                                        }
                                  }
                          }
                  }
            }
        }
  }
}

void main(void)
{
    ......
    while(1)
    {
        if (sys.task_4ms)
       {
        ......
       }
       if (sys.task_8ms)
      {
            ......
            continue;
      }
       if (sys.task_128ms & TASK_BIT0)
       {
            ......
            sys.task_128ms &= ~TASK_BIT0;
            continue;
      }
       .......
   }
}

这段代码有2个关键的地方: 一个是中断里面 %2 4 8 16 .。。  汇编的处理方式是一条位运算就可以了, 还一个是用到了关键词 continue, 保证 4ms  8ms 等按排列的顺序依次优先运行;

网友(2012-11-09):
1、5ms处理里的Task执行应该要少于这个过程,并且里面不可包含延时函数(如果有延时函数,具体做法可以借鉴常规的OS来做)。
2、如果碰到有高数据量的通迅交互,建议将通迅放在外面,如果有对处理有高效的也要放在外面。
3、5ms太长,基本上我的定时为100us或1ms。

楼主:
  恩  是的,我做的也如你1、 2点所说,延时函数不需要,因为函数运行的时间间隔是固定的,计算函数本身运行的次数就可知道时间, 像串口发送数据,就直接放在while(1)下面。

网友B:
感觉楼主的几种结构从思想上来看是一样的。
我提出一种需求,看楼主有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
51的片子,因为有ADC采样中断,而采样的间隔时间要非常精确,而中断的等级只有一级,也就是说不允许除ADC中断以后的其它中断长时间占用CPU。
主函数里面调用3个任务,task1,task2,task3,其中,task1,task2的执行时间不超过1ms,task3的执行时间是8ms。同时这三个任务对时间相对较敏感,不能长时间的不调用。
现在串口通信要求要及时的回答,在波特率比较高(如38400)的时候,要求响应时间小于5ms。
串口的接收是在中断里完成的,task4是串口数据处理函数,主要是查询报文是否合法,如果合法,则回复。
task4的执行时间有长有短,最短只有几十us,最长在6ms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task4这个函数应该怎么调用?放在哪里调用?

网友:
这样会不会更简单些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void)
{
  PT_INIT(&pt1);  // 初始化
  PT_INIT(&pt2);

  while(1)
  {
    protothread1(&pt1);
    protothread2(&pt2);
  }
}

网友:
按照你提出的这种做法,每个任务执行的时间间隔还是固定的呀,除非你给每个任务分频不同的运行时间

对有延时的任务,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不需要死等。os是每个程序有堆栈,没有OS,难道只能用全局变量加状态机的方法吗

网友:
普通的方法和你的这种方法,看上去是不是像循环展开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的几种结构从思想上来看是一样的。
我提出一种需求,看楼主有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
51的片子,因 ...

敏感的任务可以夹杂在次要的任务中间调用,次要的任务拆开分几次执行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

普通51单片机

task1(); 是8位数码管动态显示任务,需要间隔2ms执行一次。执行过程不超过1ms
task2(); 是键盘扫描任务,需要间隔20ms执行一次。执行过程不超过1ms
task3(); 是读取DS1302实时时钟数据,需要间隔1s读取一次。执行时间大于1ms,不大于2ms
task4(); 是读取DS18B20温度传感器任务。需要间隔1s执行一次。但是此段程序需要等待温度转换时间197ms或者400ms。

请问你有什么好的想法,来设计这个程序结构?

第一次,我是采用时间片轮询法调用各个程序,将task4任务分割成几部分来调用。但是发现数码管有闪烁。

请问楼主能否解决这个问题?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

普通51单片机

数码管驱动的程序(驱动部分)放在中断里面执行,2ms执行一次, 另外做一个计时器 来读取温度,不要用延迟等待读取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管驱动的程序(驱动部分)放在中断里面执行,2ms执行一次, 另外做一个计时器 来读取温度,不要用延 ...

谢谢。
首先,我的错。我的普通51单片机只有两个定时器。
而且我任务函数里面,还有一个串口收发任务函数,已经用掉了一个作为波特率发生器了。

另外一个定时器产生系统基准时间片(我采用的是时间片轮询调用任务)。

所以能请你更详细讲一下 应该怎样去安排程序结构吗?谢谢了!

网友D:
R10L,按结构说的话,第二种用的多

采用事件中断的比较多。

如何才能体现任务的优先级呢?

11楼,说明你的数码管显示被延迟了,可以采用定时中断,或者继续细分你的task4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10L,按结构说的话,第二种用的多

采用事件中断的比较多。

谢谢。

后来我改进了一下,把数码管显示任务放进2ms中断里面,数码管效果很好,很正常。但是有一个问题,执行读取DS18B20的时候,如果中途被数码管显示中断掉了,就读取到错误的信息。也就是说读取DS18B20的时候,老是数据出错,有时候正确,有时候错误。

请问怎样解决。我已经将ds18b20程序细分了,放在主循环按照时间片执行。

网友:
简单的程序就用第一种,多模式的程序喜欢用第二种,其它的就混着用

其实只要做到收发自如、满足应用要求,咋用都行

网友E:
第一种架构可以用在实时性不高的场合,例如用户数据交换,按键100ms响应就可以了。内部执行2-3秒内完成客户可以接受。

第二种和第三种架构其实是一样的,最基本的多任务架构吧,小型单片机程序,实时性要求高点的比较实用。
但是实时性好的前提是牺牲了程序的架构。一个任务可能有多个死循环等待动作,这种架构就是要求将这个任务打散,分成多个状态,
然后判断各种状态完成。程序稍微大一点,10K以上,就惨不忍睹了。因为很散很零乱,而遇到些逻辑性比较强的程序,就很难维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

后来我改进了一下,把数码管显示任务放进2ms中断里面,数码管效果很好,很正常。但是有一个问题 ...

2个中断够了,多了反而不好, 你2ms里面驱动数码管的程序很多吗,简化一下  应该不会有问题, 下面这个是我做的单片机的时钟中断,里面也包含了数码管驱动(数码管驱动就两条指令):
#ifdef _COSMIC_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UPD_OVF_IRQHandler(void)
#else /* _RAISONANCE_ */
void TIM4_UPD_OVF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23
#endif /* _COSMIC_ */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if (TIM4->SR1 & 0x01)
          {
                  TIM4->SR1 &= 0xFE;

                sys._500us++;
                if (sys._500us >= 12)
                {
                        sys._500us = 0;
                        sys._6ms++;
                }
                if ((sys._500us&0x03) == 0)        //sys._500us%4 == 0
                {
                        sys.led_index++;
                        if (sys.led_index > 6)
                        {
                                sys.led_index = 0;
                        }

                        GPIOC->ODR = LED[sys.led_index];
                        GPIOB->ODR = sys.display_buff[sys.led_index];
                }

                if ((sys._500us == 3)||(sys._500us == 7)||(sys._500us == 11))
                //if ((sys._500us == 2)||(sys._500us == 6)||(sys._500us == 10))
                //if ((sys._500us == 1)||(sys._500us == 5)||(sys._500us == 9))
                {
                        //GPIOB->ODR &= 0xFF;
                        GPIOC->ODR = 0;
                }
          }
        return;
}
#endif /*STM8S903*/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

普通51单片机

最简单的办法是调整温度转换函数的读取方式,假设你1ms调用一次,改成如下形式
if (TempTimer == 0){
DS18B20_StartConv();    启动转换的时间 不到1ms
TempTimer = 500;
}
else if (--TempTimer == 0)
{
  DS18B20_GetTemp();
}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中断够了,多了反而不好, 你2ms里面驱动数码管的程序很多吗,简化一下  应该不会有问题, 下面这个是 ...

嗯,很感谢!

基本明白了。

不过我关键性的问题,在于 task4();的任务中,如果不分开执行。执行时间大概为900多ms了。而其中需要等待的转换时间就有几百ms,所以才请教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读取DS18b20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是调整温度转换函数的读取方式,假设你1ms调用一次,改成如下形式
if (TempTimer == 0){
DS1 ...

嗯,万分感谢了。

这个思路应该可行。

我的程序结构是

1、定时器1产生1ms中断。

2.中断后 timer计数加一

3.主循环中判断timer来执行事件。

4.数码管显示放在定时中断里面

请问这段程序放到主循环中,等待时间标志来执行,可行吗?

网友:
    2000年以前写单片机程序,用的是LZ的第二种方法,2000年以后,我在单片机上用OS。
    用OS的好处就是:复杂的程序可以分解为几个线程来做,每个线程的处理都很简单,只要处理好各线程之间的同步与通信就可以了。
    这当然需要很懂操作系统才能用好。

网友:
ISR_Time()
{
mscnt++;
if(!(mscnt%2)==1)
{Flag2ms = 1;}
if(!(mscnt%10)==1)
{Flag10ms = 1;}
.
.
.
}
void main()
{
while(1)
{
  if(Flag2ms==1)
{
}
if(Flag10ms==1)
{
}
}
}
我是用这种用得多!

网友:
mark留着慢慢看

网友:
时间片加状态机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网友G:
裸奔编程配合时间片,状态机再加上简单消息通信才是完美解决方案。

网友:
好话题~~~收藏了

网友H:
楼主你要是用中断的话就真不如上RTOS了...

第二种方法是比较常用的解决方案...不过不是用switch....而是函数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要是用中断的话就真不如上RTOS了...

第二种方法是比较常用的解决方案...不过不是用switch....而是函 ...

RTOS    要管理堆栈,我没做过,但是感觉对单片机来说,有点压力啊···
我在1楼说的函数指针就是 用函数数组的意思,不给函数打包就要给所有函数以固定的格式,感觉有点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裸奔编程配合时间片,状态机再加上简单消息通信才是完美解决方案。

你说的是不是类似于第三种···

网友:
觉得这样的话题,在阿莫中应该多有一些,毕竟思想性的东西极具知道作用!谢谢楼主,真在使用的就是楼主的第三模式。。

网友:
不错的话题,留着。

网友H:
引用 楼主:
RTOS    要管理堆栈,我没做过,但是感觉对单片机来说,有点压力啊···
我在1楼说的函数指针就是 用函 ...

堆栈管理是由RTOS来完成的啊...并不需要您做...大部分单片机运行RTOS都无压力吧....无非就是POP/PUSH寄存器....
如果用中断...那么开销真和RTOS差不多了...且RTOS做延时要方便的多...
建议用FreeRTOS...代码精简功能强...堆栈管理很灵活...
void TASK_Switch(void *pvParameters);
void TASK_Keyboard(void *pvParameters);
void TASK_Transfer(void *pvParameters);

void TASK_Start(void);

int main(void)
{
    TASK_Start();
}

void TASK_Start(void)
{
      xTaskCreate( TASK_Transfer     , ( signed portCHAR *) "Transfer"     ,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1), NULL);
      xTaskCreate( TASK_Switch       , ( signed portCHAR *) "Switch"       ,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2), NULL);
      xTaskCreate( TASK_Keyboard     , ( signed portCHAR *) "Keyboard"     ,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3), NULL);
      vTaskStartScheduler();
}

2.您那函数格式本身都是一样的好么...

网友:
好帖子,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堆栈管理是由RTOS来完成的啊...并不需要您做...大部分单片机运行RTOS都无压力吧....无非就是POP/PUSH寄存 ...

谢谢您的回答,您这么一说,我现在也觉得,开中断和用RTOS的开销差不多,因为一次POP/PUSH占用一个任务的时间比是很小的,有时间再看看RTOS,争取用上这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嗯,万分感谢了。

这个思路应该可行。

你的问题就是慢速设备如何不阻塞其他任务,只能用全局变量+状态机的方法,不能软件延时
如果上os,任务自己有任务栈,相当于全局变量,os调度相当于状态机的状态转移,用时间片轮转还是无法完成
你用任务拆分的方法,实际上用状态机更加清晰

网友:
不带任务切换的顺序程序,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时间片轮转调度。
为何这么说?
按照楼主说的第二种情况,如果某个任务5ms内完成,比如2ms,很明显在5ms内多执行了1次,那么按照真实意图应该把时间让给其他未响应的任务,如果5ms不能执行完,相当于这个任务调度无效,不用也罢;所以按照方法2,不但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反而引入了不可预知隐患
第三种,用中断来刷新时间片,时间虽准,问题反而更加突出,为何这么说?依旧是之前讨论的问题,如果对于任务执行时间估计不准,短时任务分配长时间片,阻塞其他任务,长时任务分配短时间片,结果等任务执行完,任务号都不知道跳了多少次,最后到底是哪个任务能够执行到,根本无法估计,如何体现实时性
而按照第一种,也就是最普通的,每个人都在用的,可以估计的最大任务延迟时间
说来说去,最关键的办法,只能是尽量缩短主循环扫描一遍的时间
用消息事件触发状态机,和不用软件延时,才是真正的王道,因为 你没有干无事也处理和死等,消息事件触发表明你只在监视事件上花功夫,否则你可能连监视事件这个事情都来不及;不要用软件延时表明你没有看着手表等人,完全可以做其他事情

网友:
最高级的当然是使用操作系统,否则为何要发展操作系统呢,操作系统的复杂使得任务变得不复杂

网友:
程序灵魂…至宝!一直转想找最简实用架构.受用.谢楼主

网友:
lz的想法其实很好,将每个任务的时间-关键性分类,应该是可以做到更好的管理效果
我想了下,为啥按照lz的想法会出现我提到的问题,关键是背后的调度机制。
假设调度只基于时间事件,例如每个任务执行的时间间隔,那么应该维护一个时间间隔超时处理法则
例如当超时越久,等到空闲时优先调度;如果空闲时还没有一个任务时间间隔超时,此时不调度cpu就会空转,那么查询哪个任务离超时最近则调度,等等
实际情况肯定很复杂,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最后,就是一个简单的非抢占操作系统的雏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的问题就是慢速设备如何不阻塞其他任务,只能用全局变量+状态机的方法,不能软件延时
如果上os,任务自 ...

不错。你给了另外一个思路。
我打算用 时间片轮询+状态机 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你给了另外一个思路。
我打算用 时间片轮询+状态机 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你的建议。 ...

实际上我当时问过慢速设备的问题,当时有人建议借鉴操作系统的方法,一直没理解,但是肯定不能是lz的做法,lz的想法,最终只能达到非抢占的效果,要想强占,必须是抢占式操作系统
,而你的问题,显然是需要延时时干别的事情,就是需要抢占

网友I:
如果是抢占式的调度,必须把调度程序放在中断中以达到抢占目的,lz的做法无法达到抢占,也就是第3种放在中断的做法是无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你给了另外一个思路。
我打算用 时间片轮询+状态机 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你的建议。 ...

恕我菜鸟:请问这是一种怎样的架构,能给个模板么?时间片轮加状态机??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抢占式的调度,必须把调度程序放在中断中以达到抢占目的,lz的做法无法达到抢占,也就是第3种放在中 ...

是的。
所以我就是将那个需要抢占的任务,放置中断里面,同时用状态机来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种架构可以用在实时性不高的场合,例如用户数据交换,按键100ms响应就可以了。内部执行2-3秒内完成客户 ...

都是牛掰之徒,,

网友:
这个是时间片吧

网友:
我用的和你第三种类似。

网友:
高手们的巅峰切磋!
留个印,经常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 轻量级操作系统 Protothread , 结构很清晰, 感觉很不错

使用Protothread实现多任务的最主要的好处在 ...

共用堆栈,应该比那种每个任务都用独立堆栈的OS要简单些,有空看看···

网友(2013-07-08):
MARK.
稳定可靠是王道。
其他神马OS等等都是浮云。

网友:
类似于时间片的结构了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用状态机,
操作系统也就自己玩玩,
工作上暂时还用不上。

网友:
收藏,55楼的结构很欣赏,可以试试

网友:
挺不错的参考

网友:
类似消息的方式用的比较多。

网友:
各种不同的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MARK.

我经常用第二种

网友:
其实还有更好的架构啊,还带优先级的

网友:
貌似分一下高低速的更好,如AD转换,高速通信放主函数里,一些跟人机交互或者以s为单位的,数ms或者更长时间轮询一次就好

网友:
MRAK。 牛逼

有机会试试

网友:
编程思想很重要,跟着各位大哥学。

网友:
MARK,,考虑优先级的话,自己上RTOS,,ucos也不错,国内RTT也好。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自己一般都用switch事件驱动的

网友J:
LZ的方法吞吐量太小了,请参考时间触发模式的调度器,同样非常简洁,在一个tick之内,一个任务运行完毕接下来运行下一个准备好的任务,不过限定了任务的类型,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拓展修改。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用状态机

网友:
裸奔5ms有些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的方法吞吐量太小了,请参考时间触发模式的调度器,同样非常简洁,在一个tick之内,一个任务运行完毕接下 ...

请看55楼,应该是达到了你所说的功能!最新的结构在55楼。

网友:
自己开的习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后来我改进了一下,把数码管显示任务放进2ms中断里面,数码管效果很好,很正常。但是有一个问题 ...

可以用串口或Spi来驱动单总线通信

网友:
MARK,裸机一般都是这么写

网友:
这个帖子我决定要好好研究一下,吸收下各位牛人的经验,我一直用着楼主说的第一种结构,汗死

网友:
此地都是牛人

网友:
受用,常用第二种模式

网友:
很值得参考,多谢lz

网友:
以前从没仔细考虑过多任务结构问题,看来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网友K:
引用 楼主:
恩  是的,我做的也如你1、 2点所说,延时函数不需要,因为函数运行的时间间隔是固定的,计算函数本身运 ...

对于没有RTOS的应用设计,推荐你是用瑞典大牛Adam Dunkels写的pt,简单易用,灵活直观!

网友:
架构.受用.谢楼主

网友:
使用第一中方法的新手看过,果断收藏。

网友:
留爪,慢慢学习

网友:
上个操作系统不就直接解决了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对于没有RTOS的应用设计,推荐你是用瑞典大牛Adam Dunkels写的pt,简单易用,灵活直观!

麻烦问下:这个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L:
麻烦问下:这个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

7zip,或者winrar都可以解压缩啊

网友M(2014-03-27):
睡觉之前翻到了这个帖子。如获至宝,自己就是一个菜菜,敢问,路过的大婶。这些任务结构有具体的书介绍么?有时候看人家开发板血的真是好,但是学不来。想看看相关的书籍···

网友:
菜鸟看看 好多不懂 落伍了

网友:
我基本用的是25ms 所有任务扫描一遍(循环任务做的极为简单,每个循环任务不超过50条指令),然后就是消息推送,有消息再触发消息函数,每个.c间只能通过消息传送,之间互不影响,当然如果遇到计算需要耗上几百毫秒甚至上秒时,可以通过中断来触发消息函数分发,基本够用了20kRAM以下
了20kRAM以上就上操作系统,管理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于没有RTOS的应用设计,推荐你是用瑞典大牛Adam Dunkels写的pt,简单易用,灵活直观!

这个东西,我对作者的编程能力表示无比的佩服,牛逼的一塌糊涂
但是对于公司做产品 不太方便维护,看上去极不清晰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对于没有RTOS的应用设计,推荐你是用瑞典大牛Adam Dunkels写的pt,简单易用,灵活直观!

感谢分享 这些学习资料 在哪里下载比较权威点 嘿嘿

网友K:
引用 网友N:
感谢分享 这些学习资料 在哪里下载比较权威点 嘿嘿

这个收下,是官方BUG修改正后的最后一个版本。修正了PT_SCHEDULE()的bug:

网友:
能说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M:
睡觉之前翻到了这个帖子。如获至宝,自己就是一个菜菜,敢问,路过的大婶。这些任务结构有具体的书介绍么? ...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可以看看这本书,当初也是看了这本书,换了编程习惯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这个收下,是官方BUG修改正后的最后一个版本。修正了PT_SCHEDULE()的bug:

你好  不能全部打开,要用什么编译环境?或者说:只看.h和.c文件就可以吗?

网友:
好帖,有深度,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好  不能全部打开,要用什么编译环境?或者说:只看.h和.c文件就可以吗? ...

这是官方包,它不管具体的开发平台和项目文件;你只提取需要的文件出来加到自己的项目中用即可。
重要的就是那几个.h文件。

网友:
MARK,程序架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于没有RTOS的应用设计,推荐你是用瑞典大牛Adam Dunkels写的pt,简单易用,灵活直观!

怎么查看...

网友(2014-09-05):
如果任务多,了那么是不是每个任务的执行周期是n*5ms,不好

网友:
和我们公司程序架构差不多

网友:
mark 想来想去,单片机程序还是用这种结构简单实用

网友:
说真的以前还真没关注过这个问题,果然应该还是实用的程序编的少考虑的少,看了讨论意识到很多没考虑过的问题,收藏学习了。

网友:
55楼哪去了?

网友(2014-11-03):
个人目前的理解的程度,感觉架构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先执行哪个,后执行哪个,哪个需要实时处理
如何让任务之间不冲突打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这个结构用了有一段时间了,突然想贴上来大家讨论讨论·· 我看了一些实时系统的处理方式,相比而言, ...

我的程序结构和这个非常类似

网友:
时间片轮询+状态机结构应该能处理大部分的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