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裤】开源stm32+AD9851做的DDS,25M带宽

楼主(2012-11-09):
1 带宽: 1Hz ~25MHz的正炫波
2 将输出信号调整为两路可,输出此起彼伏的信号,通过两个电位器调节输出幅度。
3 将输出信号利用AD9851内置的比较器产生同频率的方波信号,然后作为stm32的IO中断,做频率反馈。
4 USB供电通信,使用上位机软件配置输出频率及输出幅度(输出幅度的设置通过使用数字电位器程控)
5 使用AD8065放大输出信号,1M带宽内信号峰峰值2.8V,10M带宽内信号峰峰值2V,25M时峰峰值540mv。输出测试波形如下:

波形可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1645-1-1.html 这个链接。

网友:
楼主好像的,绝对大侠级的希望楼主能出更多的精品

网友A:
上位机是什么软件搞的,很漂亮!

网友:
开源分享是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是什么软件搞的,很漂亮!

上位机 是用 QT 写的
很好的一个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位机 是用 QT 写的
很好的一个软件。

这个QT,是linux下,还是windows下的开发环境或工具?

网友:
没稳幅?如果能加入稳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QT,是linux下,还是windows下的开发环境或工具?

QT Linux也有 windows下也有
这就是他的牛之所在:跨平台!
一套代码,在不同的环境下 用不同的编译器编译一下 就可以运行在不同的平台下了!

奥 ,对串口的操作,包含的程序和头文件是不一样的,对网络的操作就没问题了。

我曾在windows下用QT写的 UDP通信程序,拿到6410下重编译了下,就可以在6410上跑了。

网友:
期待楼主新品,到时给坛子里的兄弟优惠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irect Digital Synthesizer

呵呵,不错不错,楼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错不错,楼主加油!!!

谢谢小马哥:)

网友:
谢谢开源共享!非常感谢!

楼主:
不能给裤子吗?

楼主:
伤心了  这都不能穿裤子啊!

楼主(2012-12-24):
谢谢 终于在寒冷的动天 穿上 裤子啦
暖暖的!

网友E:
这类DSS输出都是没有稳幅的。。

楼主可以添加。。不然用处小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类DSS输出都是没有稳幅的。。

楼主可以添加。。不然用处小多了。

这么宽的范围用什么稳定?请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位机 是用 QT 写的
很好的一个软件。

比C#好吗?有没有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C#好吗?有没有资料看看?

QT资料很多啊
可以到QT中文社区之类的 论坛上去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QT Linux也有 windows下也有
这就是他的牛之所在:跨平台!
一套代码,在不同的环境下 用不同的编译器编 ...

适用于安卓平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适用于安卓平台吗?

安卓暂时不可以。。。
会有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宽的范围用什么稳定?请教!

用什么AD603吧?
或者 用ADC不断采集,然后再控制输出,
低频可以,频率高了,stm32的ADC采样率低了。
一般频率高了,增益自然就降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卓暂时不可以。。。
会有支持的。

QT有没有教材?推介一下!

网友(2013-03-16):
稳幅就用峰值检测,变成直流电平,然后AD采样,调节。
高频信号的RMS值测量是一大难题,信号频率超过100k,甚至到MHz级别很难有合适的芯片选用。

网友H(2013-06-04):
楼主你好,我用 的ad9959的sync_clk无时钟输出,是怎么回事,能帮解决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我用 的ad9959的sync_clk无时钟输出,是怎么回事,能帮解决下吗?

AD9959 四通道输出
那个性能更强啊!我以前搞过,支持线性扫频信号。
sync_clk应该上电就有输出吧?
是不是你焊接的不好?那个芯片不太好焊

网友H:
引用 楼主:
AD9959 四通道输出
那个性能更强啊!我以前搞过,支持线性扫频信号。
sync_clk应该上电就有输出吧?

额,我现在spi通信的波形都有,但是设置了寄存器,输出通道没有波形,这个跟sync_clk有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额,我现在spi通信的波形都有,但是设置了寄存器,输出通道没有波形,这个跟sync_clk有关系么? ...

是不是电平的原因?
比如AD9959是CMOS电平5V供电,控制器是3.3V的话 无法直接驱动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平的原因?
比如AD9959是CMOS电平5V供电,控制器是3.3V的话 无法直接驱动的。 ...

你好,ad9959也是3.3V的啊。测量了几个电压值也都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ad9959也是3.3V的啊。测量了几个电压值也都正常啊。

有多余的板子的话 可以寄块给我 我帮你调调?

网友H:
已经用了另一块板子烧写,程序检验是正确的,他的sync_clk输出正常,4通道也正常。目测是硬件问题。给我们公司硬件工程师拿过去看了。板子不是我的,是公司的,不好意思,我不能做主。不过还是谢谢你啊。

网友:
很强大,谢谢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经用了另一块板子烧写,程序检验是正确的,他的sync_clk输出正常,4通道也正常。目测是硬件问题。给我们 ...

OK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谢谢开源,先收藏了

网友:
樓主,上位機源碼也可以open嗎?

网友I(2013-07-26):
开源分享是美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源分享是美德!谢谢!

谢谢支持哈。

网友:
谢谢楼主,有没有人用片内DA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辛苦!

谢谢支持!

网友(2013-08-29):
mark,准备也做一个看看!

网友K:
楼主用的是串行啊,那并行的话,能否让DDS到更高的输出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用的是串行啊,那并行的话,能否让DDS到更高的输出频率??

串行并行那个,传输的是控制命令而已,与DDS输出的最高频率没有关系

网友L:
楼主您好,我想产生下列波形可以吗?频率约为2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您好,我想产生下列波形可以吗?频率约为200KHz

您好,您这样的波形的用这个DDS无法实现,可用这个来实现: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4301-1-1.html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的120M的滤波是怎么做的?主要元件是怎么选取的,选的是贴片的电感和电容吗,我试自己的模块发现算的参数和实际的很不对

网友(2014-04-02):
谢谢楼主,回帖标记

网友M(2014-07-10):
谢谢楼主,问问现在这个板子还有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问问现在这个板子还有售吗

有,仅剩一块了。。

网友:
这个要绝对的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仅剩一块了。。

还出售吗,方便发个消息给我淘宝链接吗?

网友:
多谢楼主共享,这是好东西。

网友:
多谢楼主共享,正在研究DDS。

网友:
你好楼主,你这个东西要很了解usb才可以做得出来吗?我也想做一个,但是没接触过usb

网友:
不错,不错啊
支持分享,不明觉厉。

网友:
能把QT程序也开源吗,想参考下QT串口处理方法

网友:
这个比较不错,必须要顶一下!~~~

网友(2014-08-09):
上位机  界面好漂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QT,是linux下,还是windows下的开发环境或工具?

都有,Qt Creator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这类DSS输出都是没有稳幅的。。

楼主可以添加。。不然用处小多了。

如何做到稳幅,没接触过求解

网友:
请问LZ DDS都可以做什么  DDS有频率能达到100MHz 输出波形比较稳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何做到稳幅,没接触过求解

这个硬件上已经做了,ADC将采集到的波形采集,然后程控增益即可。
软件在另一个版本上已经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硬件上已经做了,ADC将采集到的波形采集,然后程控增益即可。
软件在另一个版本上已经加啦 ...

请问这个芯片能否做到50Mhz的频率 失真情况怎么样

网友:
之前有个ad9854板子 是avr  不会用,stm32可以学习

网友(2014-11-14):
楼主真厉害,下下来学习一下。现在正在学习DDS。

网友:
我手里有一块 ad9850 看看能不能用楼主程序 。

网友(2015-11-12):
谢谢开源共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呀

网友:
这个上位机做得好漂亮,第一眼看过去就感觉很惊艳

网友(2016-08-15):
感谢分享,正在用AD9854,刚好参考下。

网友:
开源stm32+AD9851做的DDS mark

网友(2017-01-04):
现在这个板子还有售吗?

网友:
记号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上位机写的不错。最近也在学QT5。

网友:
频率越高幅值越低,怎么办?

网友O(2017-03-09):
频率越高幅度越低是什么引起的?放大器带宽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频率越高幅度越低是什么引起的?放大器带宽不够吗?

放大器的增益带宽积(指定为GBWP,GBW,GBP或GB)是放大器带宽和带宽的增益的乘积,是用来简单衡量放大器的性能的一个参数。在频率足够大的时候,增益带宽积是一个常数。对于晶体管而言,电流增益带宽积被称为fT或过渡频率。
百度出来的...

网友(2017-05-03):
刚好想做一个来玩玩,谢谢

网友:
楼主提到的“输出此起彼伏的信号”是什么一个情况,有实测图片吗?

网友(2017-06-08):
不错 ,我要做一个4通道的 楼主这个可以借鉴

网友:
开源stm32+AD9851做的DDS,25M带宽   厉害,标记

网友:
这个不错,记号一下

网友(2017-08-19):
楼主好人呢!老司机多发车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