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载人平衡车~~~用啥驱动好呢?

楼主(2012-11-09):
两个250-350W的电机用多少安的驱动好?24V的铅酸,还有载人的和小车有啥不同的??

网友A:
我现在也做载人的自平衡电动车,用的350W的电动单车的直流无刷电机(三相),采用电动单车的驱动器,现在正在调试,感觉不行,不知是电机问题还是PID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2013-01-14):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做载人的自平衡电动车,用的350W的电动单车的直流无刷电机(三相),采用电动单车的驱动器,现在正 ...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共同交流
Q 327027005

网友:
不知道你选用的是自己开发的陀螺仪和加速控制板,还是从淘宝直接买的现成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