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avr读取I/O口寄存器,汇编结果不对,请问c代码哪句错了

楼主(2012-11-09):
        UINT8 *p=NULL;
        p=(UINT8*)(0x31);
        ClrBit(*p,5);
     7e4:        8d 98               cbi        0x11, 5        ; 17

//====定义I/O寄存器指针和AD引脚=====
        UINT8 ADSK=0;
        UINT8 ADDO=0;
        UINT8 *pPORT=NULL;
        UINT8 *pDDR=NULL;
        UINT8 *pPIN=NULL;

        switch(u8ADChannel)
        {
                case AD0:
                {
                        ADSK=_ADSK0;
                        ADDO=_ADDO0;
                        pPORT=(UINT8*)(0X32);
                        pDDR=(UINT8*)(0X31);
                        pPIN=(UINT8*)(0X30);
                }break;
                case AD1:
                {
                        ADSK=_ADSK1;
                        ADDO=_ADDO1;
                        pPORT=(UINT8*)(0X32);
                        pDDR=(UINT8*)(0X31);
                        pPIN=(UINT8*)(0X30);
                }break;
                case AD2:
                {
                        ADSK=_ADSK2;
                        ADDO=_ADDO2;
                        pPORT=(UINT8*)(0X38);
                        pDDR=(UINT8*)(0X37);
                        pPIN=(UINT8*)(0X36);
                }break;
                case AD3:
                {
                        ADSK=_ADSK3;
                        ADDO=_ADDO3;
                        pPORT=(UINT8*)(0X38);
                        pDDR=(UINT8*)(0X37);
                        pPIN=(UINT8*)(0X36);
                }break;
                default:break;
        }
        //======端口初始化========
        ClrBit(*pDDR,ADDO);//ADDO设置为输入
ClrBit(*pDDR,ADDO);//ADDO设置为输入
     25e:        21 e0               ldi        r18, 0x01        ; 1
     260:        30 e0               ldi        r19, 0x00        ; 0
     262:        69 01               movw        r12, r18
     264:        05 2e               mov        r0, r21
     266:        02 c0               rjmp        .+4              ; 0x26c <HX711Read+0x78>
     268:        cc 0c               add        r12, r12
     26a:        dd 1c               adc        r13, r13
     26c:        0a 94               dec        r0
     26e:        e2 f7               brpl        .-8              ; 0x268 <HX711Read+0x74>
     270:        9c 2d               mov        r25, r12
     272:        90 95               com        r25
     274:        80 81               ld        r24, Z
     276:        89 23               and        r24, r25
     278:        80 83               st        Z, r24